尝试使用单管机收短波失败

楼主(2023-09-18):
LC天线回路的频率范围大概是2M到7M,在这之间有很多短波强台,用PL-380测量大概是38dBu左右(中波的中国之声大概50dBu)。但是单管机不响,一点声音没有,今天中午打算测一下电流,看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实在不行再加个再生看看。也可能是8050这个管子的问题,但是按理来说8050频率也足够了,实在不行换个9014再试试?
图片中午回去拍吧。

楼主:
中午测了一下,三极管Vbe=0.3V,整机电流为0!偏置电阻改为10K,整机也只有0.5mA的电流,二极管没有短路,两个二极管都在分压。现在看就是1N4148哪里恐怕要加上电阻和电容了

网友:
20cm的天线想收短波,担怕是想多了

网友A:
天线接了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接了有没有

用了一根20cm的导线,我这边材料比较少长导线没找到

网友B:
会不会是强信号阻塞了,全范围只有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强信号阻塞了,全范围只有啸叫?

一点声音没有,接电源时能听到轻微的沙沙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根20cm的导线,我这边材料比较少长导线没找到

20cm太短了,四五米,加再生就行了

网友:
天线好像短了些。

图片是国外的一个短波再生自动控制接收机的电路图,我没试过。

国外一个短波再生接收机的地址,就是上面图片的出处

网友:
天线太短了,找长点的线,扔出窗外,或者接防盗网、金属窗框之类的

网友:
2~7MHz的接收范围,完全可以用短波磁棒(老收音机拆机)+机外天线做成两用的。

楼主:
用的这个电路

网友C:
这两个4148分压最起码也有1V压降,BE只有0.3V说不过去,要么你换个管子,正常都不止0.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4148分压最起码也有1V压降,BE只有0.3V说不过去,要么你换个管子,正常都不止0.3V

突然发现怎么回事了,用的1N60!两个管子长的差不多,我用的又是老管子型号磨掉了。刚才仔细看看见管子上有一个“0”。

楼主:
好消息:1N60是真的,坏消息:做的是单管机,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消息:1N60是真的,坏消息:做的是单管机,哈哈哈

现在1N60压降是多少了?单管只有0.1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1N60压降是多少了?单管只有0.15V吗?

可能是电流低,导通压降低?反正1N60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2-7MHz晚上效果最好!

楼主:
现在的话中波出声了但是很不清楚,打算加一个低放

楼主:
能收到台了,但是完全大合唱,可能是再生太过了

网友:
8楼提供的网址得到的电路图

楼主:
耳机替换为1k电阻,加低放,收到了短波信号,但是很弱,选择性也不好,混台

网友:
要么天线大环天线,全波长天线,要么到发射塔下接收。不是打击你。

网友:
就这么点长的天线,超外差收音机效果也好不到哪里去呀。

网友:
长线拉给成竖个DP大拉杆天线

网友:
不管什么大合唱,出声就成功了一半。

网友:
       单管机收短波最好加再生,扼流圈不能再用2.5mH,要减小。磁棒要用电波磁棒,不能采用中波磁棒,电波5-7MHz早晚信号强,白天9-15能够收到信号,天线采用2-3m导线接可以收到电台。
      发一个我制作的单管机接收短波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1NDAxODA4NA==.html
    白天接收9—15MHz范围内。磁棒是一个摔断了几段的短波磁棒其中一段,约有4—5厘米。

网友D:
八几年《无线电》杂志介绍过一款再生式两波段两管机,我做过效果与文章里描述的一致。短波在晚上收到的电台远多于中波,但由于没有AGC所以衰落严重,听短波只能守株待兔,哪个强台上来听哪。后来在此基础上做了个低阻三管机,甩掉了那个大个头的800Ω青年牌的636.用2x2钮子开关做波段开关,天线就是一根不到一米的软线,这个机器用了个刮胡刀塑料盒。可惜我做的东西留不住,用了快十年后给拆了,现在还有当时的短波线圈,磁芯用电子管收音机短波线圈里拆的磁芯绕的很小巧。短波加再生的特点与中波不一样,中波是在一个台上声音逐步增大,然后音质变差嘶哑,再就是鸟叫。短波到临界时是大半个度盘高端立马啸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八几年《无线电》杂志介绍过一款再生式两波段两管机,我做过效果与文章里描述的一致。短波在晚上收到的电台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5473&highlight=%BC%C7%B5%C3%CB%AD%CB%B5%B9%FD&mobile=2
是这个帖子不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5473&highlight=%BC%C7%B5%C3%CB%AD%CB%B5%B9%FD&mobile=2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87&mobile=2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87&mobile=2

又找到一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5473&highlight=%BC%C7%B5%C3%CB%AD%CB%B5% ...

有点相似,记得是用6V积层电池的。后来的低阻机就是1.5V的了。

网友:
短波用简单电路接收,收到能听的节目已经谢天谢地了,想选择性好是不可能的。LC选频固有的,谐振频率越高,通频带也越宽,单LC回路在长波段可以获得相对满意的选择性,在中波段可以获得勉强可以接受的选择性,在短波段的选择性完全无法接受。
简单接收电路接收短波,灵敏度最高的应该是超再生方案,一级高放+双二极管检波的常规方案灵敏度低得多。

楼主:
单管机这个方案已经不做了,现在在改造超外差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