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教

楼主(2023-09-18):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个电学知识基本为零的小白。前段时间我收拾旧仓库时,发现一些前辈留下的老物件,经过查询得知是跟矿石收音机有关。
这不禁让我有了重拾儿时爱好的想法,小时候一直对无线电波和这个不用电就能发出声音的收音机充满了好奇,但是苦于没有人指导和器材受限,一直也无法实现。直到此次契机出现,才让我勾起了儿时的回忆。
前辈留下的物件中,除了一个350高阻抗耳机我认识外,其他的都是一头雾水,焦头烂额之际发现贵站的存在,特来求教。
1:2AP23  1N4148 检波二极管。是否能做矿石收音机检波来用,跟各位老师常说的2AP9之类的检波二极管有何区别呢。
2:图中这个电路板是做阻抗变换用的吗
3:这个电源变压器能在不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放大耳机的功率吗

不胜感激!

网友A:
回答你的问题:
1:2AP23  1N4148 检波二极管。是否能做矿石收音机检波来用,跟各位老师常说的2AP9之类的检波二极管有何区别呢。答:可以。区别:前者参数和2AP9略有不同,后者4148是现代二极管型号.检波只是二极管众多功能之一。
2:图中这个电路板是做阻抗变换用的吗?回答:不是,应该是块电源之类的线路板。
3:这个电源变压器能在不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放大耳机的功率吗?回答:不是,从文字看,这是一个220变低电压的变压器。没有电源情况下,矿石收音机耳机的音量(功率)取决于电台发射功率和你的天线。因为高频信号那点能量,不足于驱动三极管。
4.附加:光用变压器无法放大功率,所以人类发明了有放大能力的电子管以及晶体管。
欢迎加入无线电爱好者大家庭:矿坛
欢迎新人入坑(需要花精力以及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的问题:
1:2AP23  1N4148 检波二极管。是否能做矿石收音机检波来用,跟各位老师常说的2AP9之类的 ...

说的有道理,2AP9是锗管,正向压降小,相对效率高,特别适应做检波。

网友B:
欢迎进入论坛,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进入论坛,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的问题:
1:2AP23  1N4148 检波二极管。是否能做矿石收音机检波来用,跟各位老师常说的2AP9之类的 ...

谢谢老师,看了几天帖子和教程,自制了个简易的矿石收音机,已经能发出声音了,但是听不太清楚,于是刚刚网购了个可变空气电容,和一块微安表,50UA的量程,等收货了再试下,再请问下,微安表能直接串联在耳机的回路中使用吗,耳机的两根线随便一根串联微安表就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看了几天帖子和教程,自制了个简易的矿石收音机,已经能发出声音了,但是听不太清楚,于是刚刚 ...

微安表应该可以反映出你听到信号的水平,直接串联。看到有坛友做过试验,不要说微安表了,,他找了一个信号强大的广播频率,居然可以无电点亮LED灯,那是毫安级别了。不过我自己没有亲自试验,存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安表应该可以反映出你听到信号的水平,直接串联。看到有坛友做过试验,不要说微安表了,,他找了一个信 ...

谢谢老师!

网友C:
收到电台就是成功,恭喜恭喜,不断改进完善,效果会越来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到电台就是成功,恭喜恭喜,不断改进完善,效果会越来越好

谢谢老师鼓励!

网友(2023-10-25):
小白发来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