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mf14轴尖轴承间隙问题

楼主(2023-09-18):
淘了一块上四mf14,机械调零位置经常自己变化半格(以满刻度50格计算),判断是轴尖轴承间隙有点紧,想调松一点不知道如何操作,恳请矿坛有经验的前辈们指点一下,叩谢

网友(2023-12-10):
最近决定开始玩指针表,表还在路上,如果有这种情况,喷一些WD40如何?理论上这玩意应该是越磨越松,估计有氧化,搞些WD40除锈看看

网友(2023-09-21):
引用 楼主:
清洗轴承是不是要把动圈取出来?

是的,但你一个生手,千万不要尝试,技术要求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下两个游丝作用力是不是反的?指针运动时一个紧一个松,互相的作用力平衡时指针就停止了,回差不归零是不 ...

上下两个游丝作用力是反的?指针运动时一个紧一个松,互相的作用力平衡时指针就停止了是正确的。

回差不归零是和上下游丝作用力不平衡有关系,但是造成不平衡的应该是外力,譬如上下的轴承座顶得太紧,摩擦力太大,或者静电吸引所致。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上下游丝的力总会平衡的。

楼主:
上下两个游丝作用力是不是反的?指针运动时一个紧一个松,互相的作用力平衡时指针就停止了,回差不归零是不是和上下游丝作用力不平衡有关系?

网友:
我调试试过。但是最后还是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啊?要特殊的工具吗?

如果没有一点这方面的基本功,不建议自己动手。类似于修机械手表。熟能生巧,难以言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了,这得专用工具吧?

小号螺丝刀,太厚就磨薄,你看下就知道了。松到刚刚能灵活转动为准,表现是:敲击表头,指针能垂直于度盘上下震动(即所谓的“点头”),调整量一般不会超过1/4圈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下两个游丝作用力是不是反的?指针运动时一个紧一个松,互相的作用力平衡时指针就停止了,回差不归零是不 ...

不是的,上下游丝安装方向是相反的,指针向右转时都变紧。

网友A:
用手指轻轻敲一下表面玻璃,如果指针尖能点一下头,说明间隙适中,不动太紧,晃动多,太松,供参考。

楼主:
79年的表,成色不错,秀外慧中,唯一的缺点就是机械调零位置经常变化半格,恳请有经验的前辈们不吝赐教,最好附图参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指轻轻敲一下表面玻璃,如果指针尖能点一下头,说明间隙适中,不动太紧,晃动多,太松,供参考。

谢谢回复,敲了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敲了不动

太紧了,可以将轴尖螺丝松一点点,要小心,不要碰坏游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紧了,可以将轴尖螺丝松一点点,要小心,不要碰坏游丝

怎么操作啊?要特殊的工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啊?要特殊的工具吗?

没找到MF14的图,表头跟MF10的一样。下图是正面的轴承螺丝,一般都调整背面的,不用拆表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MF14的图,表头跟MF10的一样。下图是正面的轴承螺丝,一般都调整背面的,不用拆表头。

楼主说的可能是回差,这问题很难搞,现在新出的30-40元的表很多都是这样,用几次就要机械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可能是回差,这问题很难搞,现在新出的30-40元的表很多都是这样,用几次就要机械调零。

就是回差,指针从机械零点出发的,回不到不到原来的零点,有时间差一格,有时间差半格

网友D:
还要注意是不是表蒙子静电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MF14的图,表头跟MF10的一样。下图是正面的轴承螺丝,一般都调整背面的,不用拆表头。

谢谢兄弟了,这得专用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要注意是不是表蒙子静电影响。

表蒙是玻璃的也有静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回差,指针从机械零点出发的,回不到不到原来的零点,有时间差一格,有时间差半格

对,我搞过,都不成功,原因:老花眼,工具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蒙是玻璃的也有静电吗?

有静电,我用酒精湿纸巾涂抹一下就没有,冬天静电多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蒙是玻璃的也有静电吗?

有一种防静电喷雾,表蒙内,喷几遍,晾干,效果比较好。

但你要先判断是静电,用LS的方法酒精擦一下 。

网友A:
轴尖的松紧度、上下游丝的张力是否平衡,都是影响回差的因素,有时需要几方面反复调整,才能达到要求。

楼主:
按上页老郑师傅提供的这个图,就是把下面的大螺丝松开,调整中间的小螺丝,有个疑问请教,拧出多少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上页老郑师傅提供的这个图,就是把下面的大螺丝松开,调整中间的小螺丝,有个疑问请教,拧出多少合适呢? ...

一点点的来,最多一次四分之一圈,甚至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上页老郑师傅提供的这个图,就是把下面的大螺丝松开,调整中间的小螺丝,有个疑问请教,拧出多少合适呢? ...

2楼不是给你验证标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尖的松紧度、上下游丝的张力是否平衡,都是影响回差的因素,有时需要几方面反复调整,才能达到要求。

是的,那么全面的调整对于我来说难度太大了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不吝赐教,调了怎么也调不好,收工之前有个问题再次请教,1,mf14表头动圈前后都有轴承轴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不吝赐教,调了怎么也调不好,收工之前有个问题再次请教,1,mf14表头动圈前后都有轴承轴尖吗 ...

是的,都有

楼主:
那后面调不成调前面的可以吧?

楼主:
我是按1/8一圈调的,先调紧调的指针转着发卡,又一点一点按1/8一圈调松,还是不行,机械调零好指针一动零位就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1/8一圈调的,先调紧调的指针转着发卡,又一点一点按1/8一圈调松,还是不行,机械调零好指针一动零位 ...

我搞过至少两个是这样的,表头我放弃了。眼力不行了

网友:
间隙不合适的极少,基本是轴承脏了,需要打开后取下轴座用牙签粘酒精仔细清理轴座。另外如果表被重摔过有可能轴尖变形,需要修理,现在老了眼睛已经不行了,只能说做不了的。需要仔细观察分析才能确定。另外不要用过大外力作用与表头上,看间隙用鸡毛轻轻一碰就能看出来,千万别向下用力拧轴座,极容易损坏轴尖轴承,压强太大!

楼主:
清洗轴承是不是要把动圈取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洗轴承是不是要把动圈取出来?

清洗轴承就是高难度的操作了,大部分还不是轴承脏了,这种不归零的很多都是轴尖变形引起的,需要磨轴尖,最高难度操作

网友:
调间隙没用,多半是轴尖损坏了。

楼主:
我把前面也拆开了,没有放大镜,用手机放大的,看不清楚,把轴承也拆了用酒精冲了一下,轴尖看不清楚,装的时候对了半个小时才对上,轴尖看不清楚,轴尖看不清楚啥样子,又恢复老样子了!

楼主:
也算玩了一把表头,过瘾了,也没整好,也没整坏,对轴承轴尖的时候很麻烦,在游丝圈中间,差点对不上,看不清楚啊!

楼主:
这些图是用手机相机最大放大倍数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图是用手机相机最大放大倍数拍的

照得不错,如果用电脑发会清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得不错,如果用电脑发会清楚很多。

都搞好了,就是把前后轴承取下来酒精泡一会,喷壶对着轴孔喷几下酒精装上就好了,现在非常完美!

楼主:
由衷的感谢各位老师前辈们的参与,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是视力的操作。年轻人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搞好了,就是把前后轴承取下来酒精泡一会,喷壶对着轴孔喷几下酒精装上就好了,现在非常完美!

恭喜啊 ,过些天酒精蒸发干再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搞好了,就是把前后轴承取下来酒精泡一会,喷壶对着轴孔喷几下酒精装上就好了,现在非常完美!

你是上下轴承一起拆下来浸泡,还是先拆起其中一个,然后再拆另外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是上下轴承一起拆下来浸泡,还是先拆起其中一个,然后再拆另外一个?

傻点就一起拆,我原来也是那么傻,后来就一个一个拆,另外主要是下部的!!上边的不拆也没什么大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洗轴承是不是要把动圈取出来?

轴承座直接能下来,找个破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傻点就一起拆,我原来也是那么傻,后来就一个一个拆,另外主要是下部的!!上边的不拆也没什么大事。

我搞坏了几个,现在不敢搞了,主要是视力老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啊 ,过些天酒精蒸发干再看看。

酒精冲洗过晾干又装的,同时我还专门拿个碗用水冲了一下,等碗里的水分都干了又装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上下轴承一起拆下来浸泡,还是先拆起其中一个,然后再拆另外一个?

上下一块拆那不散架了啊,哈哈,先拆一个搞好了再拆一个。

楼主:
要想擦轴尖很麻烦了,得拆表头,把动圈支架拿出来,估计还得分离动圈和轴尖,然后再用胶粘上,那是大手术,我级别不够玩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酒精冲洗过晾干又装的,同时我还专门拿个碗用水冲了一下,等碗里的水分都干了又装的轴承

轴管儿很细,液体又有表面张力,直接冲不容易冲干净,牙签削细了,边洗边捅捅会更好。

网友:
都是细活,不能急,眼睛也得好,年轻没什么,现在真的不行了前两天焊坏了一个芯片144的,老了没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轴管儿很细,液体又有表面张力,直接冲不容易冲干净,牙签削细了,边洗边捅捅会更好。

用缝衣针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缝衣针可以吗?

不行,太硬容易损坏宝石,也太尖了,接触面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行,太硬容易损坏宝石,也太尖了,接触面小。

我看到我拆开的解放47表,里面好像只有铜的孔,就是制造过程钻的孔,里面好像什么也没有,我明天拍一个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我拆开的解放47表,里面好像只有铜的孔,就是制造过程钻的孔,里面好像什么也没有,我明天拍一个照 ...

不会什么都没有,应该有弹簧,用牙签捅一下能感觉到。

网友:
明天再看看之前拆的第一块的解放47的表头,

楼主(2023-11-21):
这个表头前段时间我拆了多次,拆了装,装了又拆,最后前后轴承一起拆的,最后搞好了,现在好的很,没有回差了,现在总结就是间隙问题,轴承轴尖没有问题,按老师们上面说的调整到手指轻叩玻璃指针点头对我这个表不行,还是有点紧,现在我这个调的叩玻璃看着指针横着打晃正好,现在指针灵敏归零正常没有回差!

楼主:
感觉14表头真皮实,那几天,天天拆装轴承,硬是没有坏,这表头太皮实了!

楼主:
现在手指轻轻敲击表盘玻璃指针从头到尾都颤抖一下,松成这样才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手指轻轻敲击表盘玻璃指针从头到尾都颤抖一下,松成这样才一切正常。

MF10,12,14这三款表里保留下来最多的就是MF14,可能也跟销量大有关,表头损坏的很少,虽说灵敏度低了,但皮实耐用,MF10 表头不坏的很少,就是灵敏度太高,线太细了

轻敲玻璃,表针微点头,是轴松紧度调到最优的表现

网友:
我有一个MF14表,测量时表针来回晃动,得来回5-6次才慢慢停在测量点上,不知是什么问题?那位高手有碰到过这样问题的?说说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F:
来回晃悠是表头阻尼问题,先测电流档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在表头上并联电阻电容就可以解决了。先先找一个30-50uf电容串一只可调电阻与表头并联。而后来回测试,来回调整可调电阻的阻值,直到指针不来回晃悠了测试一下可调电阻的阻值,换成固定电阻焊上就解决了。

网友G(2023-12-21):
引用 网友F:
来回晃悠是表头阻尼问题,先测电流档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在表头上并联电阻电容就可以解决了。先先找 ...

电流档,所有档都来回晃悠,包括回零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流档,所有档都来回晃悠,包括回零也会。

表头电路通向电路板有阻尼引线,可能是脱落了,或者是阻尼电路虚焊氧化了接触不良,你仔细检查找到部位补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头电路通向电路板有阻尼引线,可能是脱落了,或者是阻尼电路虚焊氧化了接触不良,你仔细检查找到部位补 ...

谢谢!~ 已经修好了,是阻尼电路氧化了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