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扼流圈单端输出功放电路的实验

楼主(2023-09-18):
这种电路很早就听说,但对于电感量大小一直搞不清楚,直到最近研究并联供电OTL功放电路时,才知道输出用扼流圈电感量其实不高,手里正好有两对这种电感量的大电流扼流圈,就搭了个电路实验了。
所用硅功率管,是一个达林顿管,选用它的原因是它的放大倍数很高,可以直接用信号发生器推动,方便实验。

网友:
扼流圈虽然不需要很大的电感量,但为了避免磁饱和,扼流圈的铁芯横截面积不能太小,为了降低扼流圈的电压损耗,通常要求扼流圈直流电阻不超过交流负载阻抗的1/10,所以扼流圈的尺寸不能做得太小,输出功率越大,扼流圈的尺寸也越大。
输出变压器有阻抗变换作用,而扼流圈没有,这是二者最根本的差别。使用输出变压器的功放,可以在很宽的供电电压范围内设计任何额定输出功率的功放电路,电效率都大致相当,降压型输出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降低但输出电流却可能大于消耗电源的电流,升压型输出变压器虽然减小了输出电流却提升了输出电压,扼流圈功放的输出电压不会大于供电电压,输出电流不会大于消耗电源的电流,使用扼流圈功放要获得较高的效率,对供电电压、负载阻抗、设计输出功率三个数值的匹配要求较高。
使用电感负载的单管功放,其输出电压上限是电阻负载(RC耦合)放大器的两倍,不能按RC耦合功放电路计算,因为电感的直流电阻值很小,功放管静态集电极电位近似等于供电电压。扼流圈功放理论最大输出(峰值)电压等于电源电压,单管甲类放大理论最大输出电流等于功放的静态电流(实际会更小一些),因此,如果负载阻抗8Ω,功放管静态电流1.3A,那么供电电压可以取10V,再提高供电电压也不会让输出功率显著提升,只是曾经功放管发热而已。

楼主:
实验的接线实物图

楼主:
实验电路图没画,其实就和普通使用输出变压器的单端电路类似,负载电阻八欧。因为只是想研究电路的可行性,所以很多器件的数值都是顺手抓的,电路图就懒得画了。

楼主:
扼流圈是50mH,2A的。

楼主:
实验结果,无负反馈时,大致能达到50Hz-3dB,高频基本无衰减,基本符合计算的理论值。简单加个负反馈电阻后,低频更好,后用机器的耳机输出端推,接音箱听无明显失真。
电源电压23V时,工作电流约1.3A,最大不失真功率超过8W,个人认为,这种电路有实用价值,比用输出变压器的好做多了。

楼主:
实验器材:万用表,毫伏表,稳压电源,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电路图没画,其实就和普通使用输出变压器的单端电路类似,负载电阻八欧。因为只是想研究电路的可行性, ...

画个草图让我们学习一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的接线实物图

电流有点大,如果23伏,1.3安则有30瓦的消耗,双声道就有60瓦,要把这个热量散出去散热片是个问题。效率太低了。

网友:
1.3A的电流,发热也不小啊。
扼流圈 当负载吗?

网友A:
老衲看过的收音机书也不少了,居然第一次听说扼流圈功放。
哪位上个电路图,见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结果,无负反馈时,大致能达到50Hz-3dB,高频基本无衰减,基本符合计算的理论值。简单加个负反馈电阻 ...

23v1.3a去掉3v压降,20v1.3a就是26w管子功耗,图片那铝片散热可能得过100度了。

网友:
楼主是否搞错了,理论计算直流电流仅为0.5A左右(8欧负载),不可能达到1.3A,难道是单端?连个图也不上让大家猜迷语?

网友:
扼流圈功放没听说过?还老纳,没听过不代表没有。

网友:
单端,最高效率37.5%,
50mH电感,100Hz的阻抗只有31.4欧,如果负载是8欧,本来已经为数不多的有效功率又有25%白白流走。

网友:
扼流圈单端8Ω负载1.3A静态电流,输出峰值电压为1.3×8=10.4(v),输出中点电压等于供电电压。用12伏供电就够了。
     用23伏供电,则单通道供电功率为23×1.3=29.9(W),
     输出功率为1.32×8÷2=6.76(W)
     效率=6.76÷29.9×100=22.6%如果用12伏供电,输出功率不变,效率提高一倍。
     扼流圈单端甲类,元件理想化(扼流圈直流电阻为零,电感量无穷大,功放管饱和压降为零)并且在最大功率输出状态下,效率为50%,在不削峰的情况下,输出功率越大效率越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衲看过的收音机书也不少了,居然第一次听说扼流圈功放。
哪位上个电路图,见识一下。

扼流圈负载的单管功放,晶体管黑白电视机的场输出电路用得比较多,音频功放用得不多。
带有电压负反馈的扼流圈单管功放如上图。如果要求频率响应下限是50Hz,那么功放管负载电感不能小于50mH,输出耦合电容不能小于2200μF,否则大信号状态下输出的低频波形会变得很奇怪。

网友:
扼流圈功放是曹氏功放么?

网友:
曹氏功放 的特征是
1.并联OTL
2.共轭电感
国外这种接法好像叫Skori

楼主:
两天没上来,看来大家说了很多,补充说说我的实验,实验电压是我随意波动稳压电源得出来的,电流则是调整出来的,依据是尽量把输入信号调到输出不削波的状态,电流小的时候,正弦波下部削波,电流过大,正弦波上部削波,1.3安是23伏电压下的最合适电流,此时能达到继续提高输入电压后上下波形同时削波的效果,至于别的电压下什么情况,没试。实验时,发射极下串一欧姆电阻,以稳定工作电流,至于散热器,那也是随手抓的,就是一片以前黑白电视机里面的散热片,当然它会比较热,所以实验时间不能太长,调整速度要快,得出结果立马关电。至于工作效率,绿色环保之类,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玩这种电路我就没考虑过效率节约之类的东西

楼主:
做这个实验仅仅是为了验证这个电路的可行性,为以后的实作打下基础,发帖子呢,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没闲着,非光说不练,没别的意思,请不要过度解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扼流圈负载的单管功放,晶体管黑白电视机的场输出电路用得比较多,音频功放用得不多。

带有电压负反馈 ...

这个电路看着好像有点折腾了,扼流圈换成音频输出变压器,加个次级直接带喇叭不好吗?

楼主:
楼上的这话说的,类似于有人做那个6P1功放,看客这时候来一句:把6p1换成300B不是更好吗?

楼主:
前面几位同好提到了电压问题, 对此我今晚抽时间进行了测试,共使用了三个电源电压,第一个电压15伏,最大不失真功率约4.5瓦,第二个电压18伏,最大不失真功率约6.8瓦,第三个电压23伏,最大不失真功率约10.6瓦,调整方法见上面几楼。不同电压下,最佳工作电流是不一样的,大约从一安至两安吧,不能一味的调大电流,电流太大了,加大输入信号时,输出信号会出现波形下部削波现象,达不到提高不失真功率这个目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看着好像有点折腾了,扼流圈换成音频输出变压器,加个次级直接带喇叭不好吗?

如果不需要利用变压器的阻抗变换作用,那么,输出变压器不及扼流圈。电效率方面,扼流圈只有一个绕组,而输出变压器却有两个绕组,因此扼流圈可以使用两倍于输出变压器线径的漆包线绕制,使用扼流圈做功放的直流负载,功放管集电极静态电位比使用输出变压器高,且输出变压器次级铜损相当于与负载串联,扼流圈配合电容耦合没有次级损耗。频率响应方面,扼流圈的感抗通常远远大于负载阻抗,因此分流损耗比较小,可以获得比输出变压器更好的频率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天没上来,看来大家说了很多,补充说说我的实验,实验电压是我随意波动稳压电源得出来的,电流则是调整出 ...

或许您没有考虑过单管甲类功放的效率问题,但是电器厂家的设计人已经考虑到了。仍然说黑白电视机的扼流圈场输出电路,由于相同供电电压下扼流圈单管场输出的最大输出电压是OTL输出的两倍,所以,使用OTL场输出的电视机场偏转线圈两部分是并联的,而使用扼流圈场输出的偏转线圈是串联的。使用扼流圈场输出的电视机也用并联的偏转线圈不行吗?答案是肯定的,行,但是偏转线圈并联,场输出电路的静态电流就要增加一倍,否则无法输出足够的电流,图像的垂直幅度就会不正常。厂家除了考虑到偏转线圈阻抗与场输出供电电压相匹配之外,许多单管场输出电路的基极偏置还是可调的,调整方法是先在较大的偏置电流下把图像垂直幅度、线性调得比较合适,然后再尝试逐渐减小场输出的偏流,直到图像垂直方向出现明显的压缩卷边,再往回调大偏置电流使卷边消失,最后再修正图像垂直幅度和线性。如果调整得合适,扼流圈单管场输出电路的耗电量有时反而可以比OTL场输出更高,原因之一就是OTL场输出为了防止图像中间压缩,普遍要比OTL功放的静态电流大得多,而且OTL场输出由于输出级温度补偿方式太过简单,热机后静态电流还会再升高,而工作在甲类状态的单管场输出仅仅依靠简单的三电阻偏置就可以获得相当稳定的工作点,静态电流余量不大,动态集电极电流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图像卷边问题,通过简单的RC移相、反馈措施就可以修正;原因之二,场输出放大的是锯齿波,对于锯齿波来说,单管扼流圈功放理论上的最高效率和OTL功放理论上的最高效率都是50%,OTL功放在效率方面并没有优势,后期的电视机OTL场输出完全取代扼流圈单管场输出,主要是半导体IC造价低、组装调整更简便以及体积、重量方面的优势。

楼主:
好吧,再重复一次,试验这个电路,我确实从未考虑过效率,节能,环保,这些前面我都说过了,请不要再提这些东西了。
我的数据都是从实验中实际得到的,基本趋势就是电压越高,最大不失真功率也越高,同时,工作电流也越大,也因此扼流圈的最大工作电流限制了电压的继续提高。所以,提高工作电压还是很有意义的,并不是在做无用功。

网友(2024-01-23):
引用 楼主:
好吧,再重复一次,试验这个电路,我确实从未考虑过效率,节能,环保,这些前面我都说过了,请不要再提这些 ...

大约10年前就试过这种单端扼流圈功放,DC24V,扼流圈电感90MH,线径2.4MM用的是双CD铁芯绕制,电流2A左右。功率不小,声音也不错。唯有体积大,重量大。用的是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