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9014单管机的原理和注意事项

楼主(2023-09-18):
小时候做矿石收音机,就没成功过,但是做单管机倒是成功过几次。我做的单管机都很简陋,能响全靠导线的寄生参数,有时候自激了有时候没声。后来接触了636收音机电路,但是那个时候没学过模拟电路看不懂电路图也就没做。我相信有很多坛友对于这个简单的电路还是有一些困惑,今天说说这个神奇的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为了让大家看明白,我没有采用单管机常用的画法,而是按照模电教材把电路画成了共射放大电路的样子。从图里可以看出,如果移除了电容C1和二极管D1D2,那这个电路就是简单的高频放大电路,GZL(图中L1)增大了对高频的电阻,从而增大了共射电路的放大倍数。现在加上C1D1D2这三个元件,这三个元件是倍压检波器,将高频信号检波后再将信号送入三极管基极,这个时候三极管又放大低频信号,低频信号放大后不能再进入C1因为C1太小了,于是信号从GZL输出加到了耳机上。如果要加再生,只需要使用小电容将高频信号引到天线回路即可,但是个人觉得再生这个东西不稳定,现代设计应该使用多级放大电路来代替再生部分。
现在就电路元件参数选择做一些说明,两个电容其实没有严格要求,只要能保证高频信号能通过,低频信号不能就行,C1要大一些C2要小一些,但是具体多大多小还真没人仔细研究过,因为这两个电容其实就是隔离作用容值并不关键。电阻的话可以在电源那里串一个电流表,调到1mA左右就能响了。重点是三极管和二极管,三极管和二极管怎么选择呢?最重要的是直流分量不能影响,如图,可以看到三极管BE和D1D2是直接接在一起的,如果D1D2压降太小就把三极管BE短路了也就没声了。这就是硅半导体和锗半导体不能随意混用的原因。另外今天中午我发现1N60这种低压降的硅管和也不能和硅管适配。如果要将硅锗混用,建议加一个电阻和电容,这样直流分量就不互相影响。GZL的值也不重要,但是提一嘴GZL如果用工字磁芯,磁场会泄露到天线回路上,这其实就是一种再生。耳机的话高阻耳机其实未必能能获得更好的性能因为阻抗只有匹配才是最好的,这里使用64Ω耳机,即使阻抗不匹配声音也可以了。
再说一嘴,我在b站看到有用13003做单管机成功的,这个管子其实不太合适。但是就即便是13003这种低频管也比爷爷辈的三极管性能好,令人感叹。    网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h4y1M7B7/

楼主:
如果单管机没声,建议测一下Vbe和整机电流

网友:
13003的收听效果还不错

网友:
其实收音机图纸按照楼主这样的画法就非常容易懂,我也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原来的画法搞得大家很难懂?

网友A:
这是不是来复式电路?来复式电路是不是正反馈?来复电路能不能用二级放大电路替代?俺是电路小白

网友B:
这种画法确实容易看懂,上面是电源,下面是地,中间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符合我的看图习惯,一下就看懂了。过去那种画法要用红笔画电源,黑笔加粗画地,看起来能方便点儿。
另外,D1是不是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画法确实容易看懂,上面是电源,下面是地,中间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符合我的看图习惯,一下就看懂了。 ...

确实,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来复式电路?来复式电路是不是正反馈?来复电路能不能用二级放大电路替代?俺是电路小白

能,yt-1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yt-1就是这么设计的

谢谢!!!!!!!!!!

网友C:
仅就负载用64欧耳机,这个电路极难成功。
典型636电路用800欧耳机,当晶体管工作电流1.5毫安左右时,晶体管集电极约有1.5V的工作电压,这个电流电压都比较合适。
而用64欧负载,只有在大电流情况才能获得满意的低频增益,如果加大晶体管工作电流,高频增益直线下降,收不到台是预料之中,除非在大功率发射台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就负载用64欧耳机,这个电路极难成功。
典型636电路用800欧耳机,当晶体管工作电流1.5毫安左右时,晶体 ...

加个LM386,用低放弥补一下

楼主:
耳机替换为1k电阻,加低放,收到了短波信号,但是很弱,选择性也不好,混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耳机替换为1k电阻,加低放,收到了短波信号,但是很弱,选择性也不好,混台

你用的磁棒是短波的吗?感觉是你接收的频段不对。

网友:
图上的二极管看起来不是1n4148,1n4148是玻封的

网友D(2024-10-31):
引用 楼主:
耳机替换为1k电阻,加低放,收到了短波信号,但是很弱,选择性也不好,混台

输出端如果要加低放模块的话,是不是要并联个1k电阻,试了不加电阻收不到音,加了电阻就正常了,搞不懂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端如果要加低放模块的话,是不是要并联个1k电阻,试了不加电阻收不到音,加了电阻就正常了,搞不懂什 ...

没电阻的话没有直流通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