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戴式调频立体声接收机

楼主(2023-09-18):
翻阅《无线电与电视》1984年合订本,看到一款《头戴式调频立体声接收机》电路,不知有没有朋友当年尝试过这款电路?效果如何?这个电路刊出后,可能仿制者众,纷纷给杂志社反应意见,于是该杂志社又于1985年第二期刊登了这个电路的印刷电路板。这里我把它们一并发出来,供有兴趣的朋友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出,楼主老师是在圆当年的心愿。这电路考验DIY功力,作为菜鸟的只有观摩的份了。

那倒也不是。这个电路刊登在1984年《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上,那时候我已经当兵14年了,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 准确地说,我现在做的这些,是在圆小时候无线电的梦。我是在安装了矿石机和单管机之后应征入伍的,入伍后就把无线电的事丢在一边了,直到退休后才重新捡起来。虽然前后跨度半个多世纪,但是我依然是菜鸟一个。爱好无线电,不要在乎自己是不是菜鸟,也不要只是观摩。动手尝试才有乐趣,动手实践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还在读书,功力尚浅,凭一把烙铁,一块万用表打天下,
试过这个电路,烂尾了,没有成功。

我已经做出了这个电路的PCB文件,先是按原版做的,做了一大半,觉得不习惯,又按照我的习惯重新设计了一版,已送JLC打板了。我设计的这个PCB板,已经跟头戴式没有多大关系了,将来也不打算戴在头上。老师如果有兴趣,不妨再试试。今非昔比,再做,成功的几率应该很大。我之所以想尝试这个电路,是看到作者给出了不用高大上仪器进行调试的方法,不管成功与否,先试试再说。

头戴式调频立体声接收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估计灵敏度有限,中放就1级,

说得也是,头戴式,又是在城市接收。

网友:
以前学校的英语教室 配的是这个接收器  灵敏度不算高 只要50平米内能接收到发射机的信号即可

网友:
用二节7号电池,AM-FM,还有一款有液晶频率显示。

网友:
以前学校配的是音频耳机,直接一个接收线圈,TDA2822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这么多晶体管还要用一个集成电路?那个集成块是干嘛的?

多路立体声解调器。

网友B:
多年前看过这个电路,现在终于又有人提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看过这个电路,现在终于又有人提起了。

不知老师是否尝试过这个电路?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本来懒得不想再学习调频电路了,就这样继续玩调幅,玩到哪年算哪年吧!可是,看到调频电路心里就痒痒,又不甘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老师是否尝试过这个电路?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本来懒得不想再学习调频电路了,就这样继续玩调幅 ...

当年还在读书,功力尚浅,凭一把烙铁,一块万用表打天下,
试过这个电路,烂尾了,没有成功。

网友:
AM,FM收音机,两节七号电池。全晶体管的,我把它换成锂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做出了这个电路的PCB文件,先是按原版做的,做了一大半,觉得不习惯,又按照我的习惯重新设计了 ...

好的,如果有多余的板的话,勻我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如果有多余的板的话,勻我一块。

没问题,每次打板至少5张,用不了的。把您的快递信息站内短信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每次打板至少5张,用不了的。把您的快递信息站内短信给我。

已站内短信。

楼主:
短信已收到。请教一个问题,电路中L1~L4电感线圈(见表3),L1、L2、L4都是用较粗线径的漆包线空心脱胎绕制,L3却采用王字形,不知道这个王字形是不是中周那样的骨架?带不带磁芯?当年您制作时用的是什么材料?根据原印刷电路板上电感线圈只有两个脚的情况,我的理解,L3虽然是王字形骨架,但应该是不带磁芯的。不知我理解得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信已收到。请教一个问题,电路中L1~L4电感线圈(见表3),L1、L2、L4都是用较粗线径的漆包线空心脱胎 ...

L3空芯的就行,
如果无磁芯的骨架,有个问题,就是电感量不易调节。
与那个240pF的电容,组成10.7mhZ的串联谐振回路,两个作用,一是吸收从天线和高放串进来的10.7m附近的短波干扰,二是提高混频级对10.7m中频的增益。

网友:
好大的可变电容塞在耳朵上

楼主:
在等板子的过程中,把几个电感线圈和中周(鉴频)提前制作出来,所以板子子打回来,立马加班加点焊接,刚才,按照作者的调试办法,断开C16,从一中放引出一根短线,放在一台成品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的鉴频级附近,然后用成品机收到一个台,将音量关闭(不关机);然后打开本机电源,调整本机B4,使音质最佳;然后再调B3、B2,使音量最大。实际上,本机电源一接上,就能听到从成品机鉴频级传来的广播声了,只是声音不大,有些失真,调整后变得清晰和响亮了。立体声解码也正常,电路中的立体声指示灯也亮了。临时接上了两只小喇叭,把头凑上去,立体声效果明显。看来我这PCB板的中后部分没啥问题。接着又按作者提供方法调试高频头部分,暂时没有成功。我没招了,求助各位有经验的老师,高频头该怎么调?先谢谢啦!
我手头上只有信号发生器,而且,超高频部分刚才试了一下,好像有故障,频率显示不出来(我这信号发生器,有好几个波段是有故障的)。录了一小段视频,还在审核中,过会儿发布。

楼主:
终于审核完毕——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AzOTIxODk1Mg==.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等板子的过程中,把几个电感线圈和中周(鉴频)提前制作出来,所以板子子打回来,立马加班加点焊接,刚才 ...

     调频的中频和鉴频调好了,只要本振起振,且频率在88+10.7—108+10.7MHz之间,一般加上天线,就能收到电台。检验本振是否起振或是不是在接收频率范围内,有些本振电路链接频率计困难。可以采用一台调频收音机靠近本振,调到大于100MHz的无台处,然后改变本振频率,只要被检测电路本振起振,调频接收机就能收到本振信号。
     如果收不到,可以拉长本振线圈或压缩本振线圈,反复测试,知道好使的调频接收机,收到本振信号,说明本振已经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频的中频和鉴频调好了,只要本振起振,且频率在88+10.7—108+10.7MHz之间,一般加上天线,就能收 ...

感谢常老师指点,晚上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审核完毕——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AzOTIxODk1Mg==.html

常老师说的对,
你首先要保证本振起振,并且落在正确的范围之内,然后再调高放及输入。
确定本振起振的方法,除了按常老师介绍的方法,用收音机去测试外,也可以用频谱仪之类的仪器,去测试。(最好别用普通的频率计一类的去测试,一是频率计的灵敏度一般不够,二是频率计的接入可能会影响电路的实际工作状态)

或者用3610一类的收音机频率显示模块,通过2-3p的电容,接到本振电路,确定一下,本振是否起振,和频率是否落在正确的范围。
等把本振混频电路调好了,剩下的高放,就简单多了。

另外第三张图片的整机电路,如果方便的话,请重新上传一张,这张有点看不清元件数值,或者直接压缩成压缩文件,直接上传压缩包。

楼主:
感谢以上两位老师的指点。我在外边,晚上回去试试。

楼主:
刚才,在外边应酬的时候,我就在想,会不会是PCB板出了问题?因为我制作pcb文件,历史上没有一次是一次性完美完成不出问题的。何况这次做得又很急,难免出问题。回到家就打开电脑,检查PCB文件,结果发现,前两级三极管基极的两只4700皮法电容没有连接到地线!如此既严重、又低级的错误实在不应该。纠正错误后,接上电源和天线,调谐可变电容器,就收到了广播!但是,目前电台频率与可变电容器的位置不对,需进一步统调。总算松了一口气,明天再继续折腾吧,我得休息一下了。
看来,这个头戴式调频电路还不错,如果不是PCB板的问题,按要求安装和调试,唱响并不难。不过,我也作了一些改动。原电路的两块对称OTL功放,我按原电路安装,调试中点电压有些困难。我就按我的习惯把它稍微改动了一下,于是中点电压和输出电流轻松搞定!

楼主:
从目前接收情况看,这个电路增益足够,推喇叭很轻松,故不必拘泥于头戴式,可改成一个小型立体声调频收音机,机壳可做成类似收录机的模样,喇叭在两端,中间布局调谐旋钮和频率度盘。

网友A:
可以看出,楼主老师是在圆当年的心愿。这电路考验DIY功力,作为菜鸟的只有观摩的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82 年前后组装《中学科技》上面那种用调幅202B双联的调频板,正确安装后基本就是和调幅波段一样调整, ...

说得是。之前没接触过调频电路,只是听大家说调频没有仪器很难调试。现在看来,把调频弄响,不是多么难的事,但是要把调频搞成精品,八成还得借助必要的仪器。这次搞的这个头戴式调频电路,实际上算是一次全分立元件调频电路的初步尝试,那个3361,只是个立体声解码芯片,去掉它,电路就成了普通接收,跟其它全分立元件调频电路大同小异。

网友F:
二十多年前,曾在广州淘街买过一个头戴式数显FM立体声收音机(YLJ),戴着它曾在广州天河棠下的各条小巷游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十多年前,曾在广州淘街买过一个头戴式数显FM立体声收音机(YLJ),戴着它曾在广州天河棠下的各条小巷游 ...

可以想象当时惬意的感觉。

楼主:
原电路图不太清楚,再发一遍。

楼主:
发现原PCB版中的一个严重错误,与前两级三极管基极连接的4700皮法电容应该接地,原版没有连接。图中已用黄线标注出来。再就是,两组OTL功放中,用黄圈标识的地方,原PCB版是1k可变电阻,现改为200欧姆可变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倒也不是。这个电路刊登在1984年《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上,那时候我已经当兵14年了,根本不知道它的存 ...

明白了。佩服楼主老师的是,在现如今简单的集电路路解决方案这么多的情况下,还是做这个较复杂的分立元件电路。
就像之前看到论坛里有老师用电子管做立体声解码,也是专挑硬骨头来啃,或许这就是DIY的精神所在吧

楼主:
昨天晚上录了一小段,家人都睡了,声音没有放大。
头戴式调频接收机接收-其他-高清完整正版视频在线观看-优酷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o_XNjAzNzQzMDk1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