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携硬盘换主机蛮省事

楼主(2023-09-18):
win10估计也可以,早期的系统,直接把硬盘(含系统)拔下,插到另一台子是不行

今天单位机,换台配置更好些的旧电脑,就简单挪个硬盘,启动后系统自己更新信息,估计是驱动什么的,然后就可以了,不费吹灰之力

网友A:
我win11台机,想重装系统都很困难。

网友:
以前的Win98/xp等系统,系统安装之后要安装主板、声卡、显卡等一大堆的驱动,繁琐;现在的Win7+系统,一般在系统安装完毕的同时也安装了绝大多数的驱动,只有个别硬件需要单独安装驱动,省事多了。

网友:
内置了各式各样的公版驱动,Linux也是这鸟样,动不动20GB以上。早期系统没有内置这么多垃圾驱动,看看Xp才多大。

Win10和Win11,显卡驱动一般得装,否则玩下游戏就明白多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win11台机,想重装系统都很困难。

创建一个USB启动盘,很容易就安装了吧,不过,好像一定要有微软帐号

网友:
用U盘启动后选择重装后重启,启动时出来个菜单,要用WIN11自带的软件才能重装。点重装后还是启动到原来的系统。试了几次都这样,后来就干脆将就用原系统不重装了。

网友:
以前的WIN98也行啊,WIN98之前出的硬件只要不是太新或太老,基本都能自动安装上驱动,有的需要人工干预一下,有时候也会装不上驱动或者进不了系统罢了。。WIN11不也是这样吗,只是比老系统更加稳定,好用。

网友:
安装系统只感到用奔3的CPU安装win7麻烦,安装完成后没有一点实用价值,只是验证了奔3可以完成win7的安装。

网友B:
WIN 11  感觉不如WIN10   用起来很困难  升级有回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 11  感觉不如WIN10   用起来很困难  升级有回滚了

我觉的11比10更好,我是xp直升11

网友:
是这样的;自从开始用上了uefi,换主板就方便多了,不像以前弄半天驱动,基本是自己适应新的环境。

网友:
确实,WIN10/11带硬盘换电脑非常方便。比XP要简单多了去了

网友:
强迫症的估计还是会重新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