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有异常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3-09-18):
前几天,台式机突然无法自己正常启动,开机后出现一屏幕英文字后不能继续启动,后来自己按遍了键盘的按钮,发现按F2时转入继续启动的运行,直到开机,请教这是什么故障或者原因呢?另外之前刚出现电脑右下角的时间不能正常显示,怀疑是主板上的电池没有电了,拖延了几天,没有立刻更换,请教:主板上的电池没有电了,会不会是导致开机时不能自己顺利启动完成的原因?更换电池后时间显示正常了,换下来的电池测电压为1.23V

网友A:
你说的表现符合电池没电了的现象。继续观察把。

另外,你问这事,最好把当时的图片或显示啥内容发上来,猜谜语可是挺难得。

网友B:
没电池丢失BIOS设置,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表现符合电池没电了的现象。继续观察把。

另外,你问这事,最好把当时的图片或显示啥内容发上来, ...

当时没有留图拍照,现在暂时恢复可以正常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电池丢失BIOS设置,时间

时间我知道,但是BIOS是不是牵扯启动项目?

网友:
碰到过BIOS电池不良影响启动的,更换电池后正常。

网友:
度娘一下:每次开机都按F2,你会有收获。

都2023年了,英文已经不是啥新鲜玩意了,复杂的可以不懂,常见的应该懂一些吧?屏幕上的英文字母最后一排就是提示你按F2的。

网友:
有些主板 主板电池没电是启动不了的  开机报错也可能是机箱里面风扇不行了  电池没电了等一些原因 当然你可以进去bios屏蔽了那些错误信息

网友:
应该是CMOS电池没电了  不想换的话也能用就是每次开机按你的方法F2跳过   然后开机后可能时间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我知道,但是BIOS是不是牵扯启动项目?

当然,比如启动顺序,有个设置可以跳过F2,但是,这个设置也会丢失,所以,然并卵

网友:
主板电池电压低一般会出现开机报常规错误,可以跳过。如果硬盘分区格式化时设置了AHCI模式,还会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