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变压器推挽放大能输出负电压吗

楼主(2023-09-18):
爱好电子多年,但有个疑问,普通变压器推挽放大电路,或者说OTL,OCL电路,能输出负电压吗?还有用NE555做个多谐振荡器,能输出负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采取了特殊整流方式得到的负电压。我感觉555本身不能输出负电压吧?它输出低电平时,电压接近0(要 ...

不是什么特殊整流方式,其实就是电荷泵,与整流没关系。

画了个简图:

开关打到"A"位置时,C1充电,负载电阻R1上的电压是上正下负,R1上端对地呈正压。
开关打到"B"位置时,C2放电,负载电阻R2上的电压是上负下正,R1上端对地呈负压。此时输出的就是负压。

控制开关动作的是555输出的激励信号,开关则“变身”为三极管。

555有一定的电流输出能力,理论上按下图这么接,也可以输出负压:

说白了就是“玩电容”,你把一个充好电的电容负极接地,正极对地输出正压。反过来,你把电容正极接地,则另一端的负极对地输出负压。OTL的负半周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A:
可以输出负电压,但不能输出稳定的负电压,能输出随着音量变化的负电压。

网友:
2楼的回答完全正确,简明扼要。

不过你也可以通过整流滤波得到你想要的“负电压”。

网友B:
推挽放大器输出的是交流信号,何来的负电压一说?
当然,对于负载,信号的某一时刻是区分正半周与负半周的。

网友C:
放大电路与振荡电路,输出的都是交流信号,我想楼主提问的意思,可能是输出能获得负电压吗。如果是这个意思,只说明楼主的电学基础不行,任何交流信号,都可以通过整流获得直流电压,正负由整流元件的方向确定。

网友D:
简要的答案是:可以

如果负载的一端接地作为公共参考端,交流信号的负半周对地呈现负压。交流放大器均可输出负压,否则没法工作。
其中特例是OCL,因为是双电源供电,各级直耦的话它的输出端可输出恒定的负压。例如TDA2030之类的功放块,你可以变通的把它当成输出由负到正、连续可调的稳压电源来用。

以555输出的方波作为激励信号,后面采取点“手段”,可输出恒定的负压。
下图是前几年某个DIY中使用的类似的电路,用555产生的方波取代PWM-S作为激励信号由A点(注意加一个图上没有画出的电阻)注入,输出端即可得到恒定的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只能通过交流电,所以它不能放大负电压也不能放大正电压,只能放大交流电压。

我说的就是交流电压。对于负极接地的电池和放大器等,难道它还能输出比负极电位还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输出负电压,但不能输出稳定的负电压,能输出随着音量变化的负电压。

我感觉只能输出随音量变化的正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放大器输出的是交流信号,何来的负电压一说?
当然,对于负载,信号的某一时刻是区分正半周与负半周的 ...

如果以Q1Q2的中点或从负载的角度来看,中点或负载是有负电压的。
但是以Q2的集电极为参考点,没有电位比它低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电路与振荡电路,输出的都是交流信号,我想楼主提问的意思,可能是输出能获得负电压吗。如果是这个意思 ...

以一个普通工频变压器为例,以它的下端为参考点,它的正半周上端为正,下端为负。负半周上端为负,下端为正。出现了上端比下端电压低的情况。

可是放大器呢?由于采用的是直流电源,假设这个电源负极接地,怎么会出现比负极还低的电位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以Q1Q2的中点或从负载的角度来看,中点或负载是有负电压的。
但是以Q2的集电极为参考点,没有电位比 ...

那是因为图中有错误。

Q2的集电极应该接-12V,图中给错画成接地了。
或者在RL前加一隔直电容,由类似OCL变成类似OT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要的答案是:可以

如果负载的一端接地作为公共参考端,交流信号的负半周对地呈现负压。交流放大器 ...

这个是采取了特殊整流方式得到的负电压。我感觉555本身不能输出负电压吧?它输出低电平时,电压接近0(要考虑元件的损耗,可以假设为0.2V,但估计不能输出负电压哪怕是-0.01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图中有错误。

Q2的集电极应该接-12V,图中给错画成接地了。

Q2的集电极接12伏,那么整个电源就是双12伏的了,加起来24伏。我的问题是,这个电路中,应该不能出现比-12伏还低的电压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一个普通工频变压器为例,以它的下端为参考点,它的正半周上端为正,下端为负。负半周上端为负,下端为 ...

用一隔直流电容加两个二极管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