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C收音头T-515性能怎样?

楼主(2023-09-18):
请问老师们TEAC收音头T-515性能怎样?我看里面芯片是HA11225,HA1197和HA12016组合。网上查不到这些资料。有这些资料的老师们发下,拜托。

网友:
TEAC收音头,感觉一般

网友A:
没有150的好,150的电路是LA1235,1245,33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150的好,150的电路是LA1235,1245,3390

谢谢,收音头比便携机性能高出很多吗?没有玩过收音头。前辈说说您的看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收音头比便携机性能高出很多吗?没有玩过收音头。前辈说说您的看法。

收音头一般要外接天线,所以灵敏度比收音机高,就拿TEAC150说,灵敏度FM为1u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头一般要外接天线,所以灵敏度比收音机高,就拿TEAC150说,灵敏度FM为1uV左右。

调频的外接天线是普通的拉杆天线吗?另外我看很多都没有内置中波天线?那么中波天线也是外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频的外接天线是普通的拉杆天线吗?另外我看很多都没有内置中波天线?那么中波天线也是外接吗?

不适合初学者玩,元器件老化造成性能下降,参数劣化,需要用仪器统调,不会的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频的外接天线是普通的拉杆天线吗?另外我看很多都没有内置中波天线?那么中波天线也是外接吗?

最好是室外半波天线,室内也可以用以前的羊角电视天线,中波有的机子有机外磁棒天线,也有小框天线。

网友:
有一台TEAC303,电路差不多。感觉不错

收集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