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做个花篮线圈,师傅们给个建议

楼主(2023-09-18):
        怎么算好电感量,不至于绕过多的丝包线而浪费, 太少的话纠结电感量问题,  有个电路图那就更好!

网友:
这个和你直径,绕法都有关系。

1、电感量的比值和匝数比的平方成正比。
2、电感量和你用的线关系不太大。

也就是说,你可以先用普通的线(譬如网线的芯线)绕个几十匝(估计20匝就可以了),测量电感量。根据 第一条 公式即可计算出来需要的匝数。

楼主:
可不可以当做圆柱空心电感计算老师

网友:
先用普通单芯电线绕制,每绕十匝左右测量一次电感,不断调整,直到电感量符合要求,再换纱包线绕制,这样电感量基本一致,不至于相差过大。所以电感表是必须要用的,如果是单纯的普通线圈式,可以通过公式计算,理论和实际值相差很小,花篮线圈基本只能靠实践测量来确定。

网友(2024-03-04):
请教各位:我有200KHz的数字电桥,在什么频率和电平下测量矿机的各种高频线圈(谐振/耦合)的电感量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当做圆柱空心电感计算老师

基本上可以套用圆柱空芯线圈的计算公式,相差不会很大的。

网友:
如果能夠訪問這個網站:

www.peeblesoriginals.com/projects/images/_The-New-Professor-Coyle-V5.7.xls

可以下載科伊尔教授的 New-Professor-Coyle-V5.7 (新“科伊尔教授” 版本 5.7)的線圈計算公式(是 Excel 文件)。如果因為防火牆不能訪問此網站,請給我電郵地址,我可以轉發這個計算器。

在這個 Excel 文件的底部,可選擇六個頁面:

CYLINDER STYLE                        圆柱型(圓柱式)
SPIDERWEB                                蜘蛛网(蛛網式)
BASKETWEAVE                                篮式编织(花籃式)
CALCULATORS                                计算器
ACTIVE FILTER CALCULATOR        有源滤波器计算器
INSTRUCTIONS                                使用说明

請參考我的帖子 “谐振计算器、圆筒线圈 和 蛛网线圈 计算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62&highlight=

對中國讀者不方便的是,文件內的計算單位全部採用英制,需要換算成公制。至於英文翻譯成中文,現在有多種軟件可以用,我就不做了。

.
.

补充内容 (2024-3-6 01:16):
New-Professor-Coyle-V5.7 裡面有花籃式線圈(BASKETWEAVE,篮式编织)的計算公式,不必試繞線圈測量電感量。
AWG 線規換算公制線規,英制尺寸換算公分也有表可查,不是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