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阻谐振天线的抗干扰可否这样解释?

楼主(2023-09-19):
            低阻谐振天线的抗干扰可否这样解释?
      在论坛中看到低阻天线可提高灵敏度,可提高抗干扰的争议。
      在论坛中看过老爷子老哥的关于低阻天线的实验和论述,我也做过此实验,我认同老爷子老哥关于低阻天线有抗干扰的作用。我的认识是低阻天线与高阻天线比,没有高阻天线提供的信号强,所以当收音机的总增益一定时,采用低阻天线要比高阻天线得到的灵敏度低。但低阻天线可以减小天线与干扰源之间形成的分布电容引入的干扰。室内的干扰源:室内的220伏电网线,楼房的钢筋混凝土的钢筋框架,都距离收音机天线仅几米远,他们与天线之间形成分布电容,收音机自身流有较大电流的走线与天线间的分布电容也是较大的干扰源。
      做了一个低阻抗谐振天线的实验,采用磁导率为125的磁环,用28股沙包线绕制电感量约为215uH,磁棒采用28股沙包线绕制约27 uH,然后串联接入调谐电路中。
     实验结果:将磁棒改为低阻接收后,灵敏度降低,但感觉确实抗干扰能力增强,没有改为低阻接收时,用手靠近磁棒,干扰噪声加大,AGC起控加深,改为低阻接收后,手靠近磁棒肌肤没有反应。
   录了一段视频,将低阻抗磁棒天线加磁环和只用磁棒做天线两段视频合成了一段视频,视频的后半部分为只用磁棒做天线接收。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AzNDEyOTQ0OA==.html

      对此作以如下解释,不知是否说得通?磁棒配365p电容,若不分段绕线圈,大约需要60匝,改为20匝后,串联电感(串联电感磁路封闭且线圈绕成环形,受干扰较小),与60匝相比,感应电动势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假设两者有载Q相等,灵敏度应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在分析抗干扰,线圈为原来的三分之一,磁棒的谐振阻抗应为原来的九分之一,磁棒线圈与干扰源的分布电容的阻抗要远大于磁棒线圈的谐振阻抗,所以干扰源在线圈上的电压主要决定谐振阻抗,干扰电压要减小原来的九分之一,所以虽然灵敏度降低了3倍,但抗干扰降低9倍。
     粗略计算一下,调谐回路的谐振阻抗约100K,磁棒线圈改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谐振阻抗降低9倍,磁棒谐振阻抗变为1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老师这个实验有点疑问——为什么不用两根相同的磁棒(导磁率、长度、直径等)做高阻、低阻实验?你这样一 ...

    不知坛友看完视频没有?比较是没有问题的,同一台机器,除天线之外的增益是不变的。磁棒天线比较,同一个磁棒,初级线圈匝数不同,一个是80匝,一个是20匝。
   20匝的低阻(相比之下)天线添加的磁环线圈,对低阻磁棒天线(20匝)来讲,相当于“负载”(带阻抗变换的负载),磁环初级42匝,次级绕10匝,15匝、20匝等。视频的次级是20匝(因10匝灵敏度太低)。对于谐振回路来讲,磁环电感L1+磁棒电感为总电感L2,谐振时,总阻抗为R=Q×2π(L1+L2),总阻抗在100—200K之间,但磁棒上的阻抗约为总阻抗的九分之一,谐振阻抗应为11——22K,所以相比之下,叫低阻天线。
     实验时更改了几次次级线圈匝数,实验结果,灵敏度都比高阻磁棒的灵敏度低。
      此贴视频采用的磁环初次级匝数比为42:20,比值2.1,平方的话为4.4,假设三极管输入阻抗3k。3×4.4=13.2k,应该也接近匹配。

网友:
我有一台4B15,灵敏度低,接收到干扰也小。听起来感觉很清爽。

网友:
實际上就是個简单原理:同様的距离變化,電塲衰减比磁塲衰减大得多,没啥猫溺。

网友B:
低阻天线与高阻天线比,没有高阻天线提供的信号强,所以当收音机的总增益一定时,采用低阻天线要比高阻天线得到的灵敏度低。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串接法没有增益,如果改用输入高频变压器就不同了,有7倍左右的增益。看高阻磁棒天线,设初级线圈为70T,用场效应管输入不用次级,如果初级感应出70uV的高频电压,Q倍后(Q值假设是100)的电压是7mV,(空载时)到高放输入。低阻天线假设初级10T,升压7倍后10X7=70uV(70T感应70uV,10T感应10uV)再Q倍70X80=5600uV,假设Q值是80,到高放的电压是5.6mV(空载)。所以高、低阻天线的灵敏度应该差不多,如果高频变压器的升压比为1:10,那么,低阻天线的灵敏度还比高阻天线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阻天线与高阻天线比,没有高阻天线提供的信号强,所以当收音机的总增益一定时,采用低阻天线要比高阻天线 ...

没读懂,低阻天线10T,升压7倍?是把磁棒次级线圈绕70T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读懂,低阻天线10T,升压7倍?是把磁棒次级线圈绕70T吗?

你是把低阻磁棒天线或框型天线直接串在调谐电感电路中,我是把天线经过升压高频变压器升压。看图,刘中远的电路输入变压器L2初级18T次级114T,懂了吗。

网友C:
很有意义的试验。有一点疑问:磁棒上的低阻绕组是不是应该拉开占满磁棒,获得的感应电平要大一些?
另外:人手靠近磁棒带来的感应(包括干扰)应该是电场的吧?低阻磁棒天线最大的可能是降低了线圈(其实可能是分布电容--同意楼主的猜测)对电场信号(包括干扰)的接收,而对磁场的感应仅从匝数上看是下降的,但在磁棒上的分布应该可以补回来一点(多大不知道,以前王新成书上好像有类似说明?记不准了)

网友C:
其实都对:
楼主的试验是在三极管作为首级放大或变频的,4#/6#说的是场管作为输入级的,升压对于场管电路是有效的,三极管则不同。
我这个理解也不一定对哈。大家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有意义的试验。有一点疑问:磁棒上的低阻绕组是不是应该拉开占满磁棒,获得的感应电平要大一些?

不用,老爷子用铜皮做低阻磁棒天线,拉满磁棒效果一样。电磁感应不谐振,只跟圈数有关。高阻天线用间绕法拉满磁棒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老爷子用铜皮做低阻磁棒天线,拉满磁棒效果一样。电磁感应不谐振,只跟圈数有关。高阻天线用间绕法 ...

奥,也对,是我的理解有偏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都对:
楼主的试验是在三极管作为首级放大或变频的,4#/6#说的是场管作为输入级的,升压对于场管电路 ...

不是,按照楼主的电路,调谐电路的阻抗应该在100—200K,怎么和三极管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按照楼主的电路,调谐电路的阻抗应该在100—200K,怎么和三极管连接。

楼主的应该还有次级线圈吧?那个单股漆包线?如果以(8~10):1估算,就是三极管输入阻抗附近了吧?
我想说,因为三极管输入关系按功率传输计算,升压无法兑现,所以,灵敏度降低是属实的。
老爷子的几款电路也是强调要以高放和延迟式AGC来确保弱台还能收到(就是近似保持灵敏度不致降低),楼主的试验机型不太清楚,应该是没有针对性的措施,所以灵敏度降低是符合逻辑的。

网友A:
常老师这个实验有点疑问——为什么不用两根相同的磁棒(导磁率、长度、直径等)做高阻、低阻实验?你这样一个磁芯,另一个磁棒,没有可比性(至少可比性差);作为接收天线,磁芯与磁棒性能差别很大,不能简单拿电感量说事。我看到,常老师做实验用的是红灯745电路,这个机型接收灵敏度本身就很高,所以,用磁芯也能“正常接收”。倘若你换个电路,用普通的超外差机,或换成直放机,甚至换成单管机、两管机,用磁芯就可能收不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把低阻磁棒天线或框型天线直接串在调谐电感电路中,我是把天线经过升压高频变压器升压。看图,刘中 ...

这回看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坛友看完视频没有?比较是没有问题的,同一台机器,除天线之外的增益是不变的。磁棒天线比较, ...

这两个磁棒比较当然没有问题。我说的是你在一楼发的那个图片,一个磁棒,一个磁芯,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磁棒比较当然没有问题。我说的是你在一楼发的那个图片,一个磁棒,一个磁芯,没有可比性。

这是我发贴的马虎大意,容易造成误导。那个磁棒和磁环串联组成的“低阻”天线的总体,连接方式见一楼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发贴的马虎大意,容易造成误导。那个磁棒和磁环串联组成的“低阻”天线的总体,连接方式见一楼的电 ...

哈哈,误会了,不好意思。

楼主:
     进一步说明一下,为什么“低阻天线”的负载要用磁环,不用中周和中波本振框架,采用磁环可以采用28股沙包线绕制,绕制导线总长度不大于只用磁棒的80匝线圈长度,使得谐振回路Q值变化不大。为什么低阻磁棒天线与调谐回路不采用“互偶”,而采用磁棒线圈与磁环线圈串联,因为磁环的电感量不能调动,所以要改变磁棒上线圈的位置,才能实现同步跟踪统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一步说明一下,为什么“低阻天线”的负载要用磁环,不用中周和中波本振框架,采用磁环可以采用28股 ...

常老师的低阻天线要用磁环作为负载而不用中周骨架的做法,我还没有尝试过。之前制作的《实验场效应管调幅收音头》和超版设计的两级调谐高放收音头这两个电路,低阻天线的负载,我用的都是中周骨架。统调时,低阻线圈在磁棒的位置与中周磁芯的调整可相互配合,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抽时间试试用磁环做天线负载的效果。我在想,虽然磁环电感量不可调,但是只要把负载的电感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单纯地调整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应该也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老师的低阻天线要用磁环而不用中周骨架的做法,我还没有尝试过。之前制作的《实验场效应管调幅收音头 ...

由一個小的可調電感與較大的固定電感串联的方式,在要求较高稳定度的調諧回路中是有采用的,因为可調部分的電感量比之固定部分的電感量低很多,由震動、温度等變化引起的相应變化會小很多,是早期模拟接收機采用的稳頻方法之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进一步说明一下,为什么“低阻天线”的负载要用磁环,不用中周和中波本振框架,采用磁环可以采用28股 ...

不用磁环用色码电感加磁棒线线圈是不是也可以了?接收信号的是磁棒上的少数几圈线圈,色码电感起谐振作用。因此我觉的色码电感和磁环都可以用只要电感值符合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磁环用色码电感加磁棒线线圈是不是也可以了?接收信号的是磁棒上的少数几圈线圈,色码电感起谐振作用 ...

如果是空气联360P可以直接用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入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磁环用色码电感加磁棒线线圈是不是也可以了?接收信号的是磁棒上的少数几圈线圈,色码电感起谐振作用 ...

色碼電感内阻高,相應的Q值就比較低了,不適合諧振電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