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检波器

楼主(2023-09-19):
精密检波器

网友A:
这个电路我做过,不过用在精密整流不是检波,工作在100KHz以下,效果很好。在加一个运放芯片,就变成全波整流或检波。

网友:
请教下,接同相端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我做过,不过用在精密整流不是检波,工作在100KHz以下,效果很好。在加一个运放芯片,就变成全波整 ...

果然够精密,学习了,上面的资料比较模糊,您这个非常清晰,谢谢二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