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珠还椟 MF4-1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3-09-19):
收购了一块4-1  喜欢盒子 这个表家里有一个木壳的  比这个早很多  壳子好像也有损  买它的目的是把家里那个重新配置一下  今天拆开以后就舍不得了 里边做工非常漂亮 并且有十几个精密电阻  都是0.2  0.3 级别的  这个表没有产地 应该是北京产的 当时也是作为君表使用的 有点类似于262   生产年份大概是73  74年之间的  现在说也属于早期老表一个   属于箱说全的   里边的电池和以前不一样 我记得以前的4-1电池有4块 现在是一个叠层电池加一个4号电池  现在4号电池没有卖的   旧电池我到是有一个  有时间自己改装一下吧  好了看图吧

楼主:
我发现还有一个二简字  勿装钢板上的装

网友:
成色太好了,很有收藏价值

楼主:
刚才我又查了一下这个装字 发现不是二简字  本身装这个字就是二简字了  有可能是臆造的 或者是读别的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我又查了一下这个装字 发现不是二简字  本身装这个字就是二简字了  有可能是臆造的 或者是读别的音

肯定是“装”,模具工自己臆造或者说就是没被官方认可,大家又在用的简化字。 模具工的最爱------可以少刻好几笔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字还是二简的年代的。

二简字是77年正式实施的   86年废除的  正好10年   我的万用表这个装字在一简字和二简字列表都没有  并且这个装字已经简化过了  如同楼上所说 属于臆造字  为了省一些笔画吧

网友:
        老指针表,精密电阻用料扎实。

网友:
盒子也很精致啊,不错的表。

网友:
这个表应该是1972年以后生产的,看那个电阻上的生产日期。

网友:
第一次见到万用表里用那么多精密电阻的。谢谢分享!

网友:
多少大洋买的,估计不便宜,传家宝,收藏好,抛光打蜡贴膜

网友:
文革期间的残品

楼主:
非常好的资料   我以为里边都是全套了 没想到还有转换器和一个调整器   我都没有  4号电池也没有 其实6伏叠层电池也不太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装”,模具工自己臆造或者说就是没被官方认可,大家又在用的简化字。 模具工的最爱------可 ...

就是模具制造工为了少刻笔画,自己创造的字,都明白就行。不是正规字而已,不要深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好的资料   我以为里边都是全套了 没想到还有转换器和一个调整器   我都没有  4号电池也没有 其实6伏 ...

网友:
老指针表做工很好!表头灵敏度很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好的资料   我以为里边都是全套了 没想到还有转换器和一个调整器   我都没有  4号电池也没有 其实6伏 ...

终于看到资料明确表明有L型电池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很早以前本人就讲有L型电池,但是没有人相信。

在我的记忆中,L型电池在五,六十年代还有,属于特种电池,它的体积与如今的4号电池相同,但是它的负极不是在正极的另一端,而是在外壳,就是说它的圆柱外壳整个表面都是负极,使用中用金属夹板夹住圆柱表面固定,可以引出负极导线。 或者插入筒型电池夹。L型电池 还是电压1.5伏的电池。
奇怪的是本表电池仓是两端出电极,而且很小,与本人记忆不符。

如今大概取消该型号了,所以许多人不知道。

该表可以用现代的4号电池代替。

本人有一台,经典木壳,但是不是精密电阻。其实精密与否意义不太大,因为4-1表总体精度还是2.5级表,2.5---4.0---10级表仍是普通精度。

估计它是特制表,用了精密电阻。

好表,值得收藏。

网友:
使用了精密电阻 制造精良

网友:
里面是干货满满啊,那么多精密电阻,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看到资料明确表明有L型电池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很早以前本人就讲有L型电池,但是没有人相信。 ...

这个4号电池在说明书中显示 就是L型电池  应该是同一种物品  这个电池我记得有实物  应该在北京我的宿舍里 前几天回去好像还看到了  和五号长度一样 就是比5号粗一些  过几天找出来看看   还有  电池外壳是负极我记得小时候电池外壳的外衣剥掉以后就漏出一层铁皮  那层铁皮就是负极 和底部负极是相连的   你那个4-1也是6几年的吧  我家有个  是木壳的  6几年的  也是没有精密电阻  并且电池排列也不一样   估计后期部队选用之后就加强了各个功能的精度了

网友:
两个二极管如果是草帽管那就更经典了。

网友:
用料真足,值得收藏。

网友D:
就是没看到表的等级 (精度 0.5    1     1.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4号电池在说明书中显示 就是L型电池  应该是同一种物品  这个电池我记得有实物  应该在北京我的宿舍 ...

我的4-1表就是六十年代的,电池的夹子口径比5号电池粗的多,我当时考虑许久才找4号电池代用,印象很深。

后期用精密电阻很可能被选军用,它更可靠耐用,属于特制。

另外好像老4-1表表头内阻比这台低得多,灵敏度也低得多,跟这台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没看到表的等级 (精度 0.5    1     1.5)。

表盘上有标注2.5--4.0--10    ,就是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4号电池在说明书中显示 就是L型电池  应该是同一种物品  这个电池我记得有实物  应该在北京我的宿舍 ...

与5号高度差不多,直径大一点的电池,应该是2号电池吧?我印象中的4号电池,高度比5号短一点,直径比5号大一点。流行的时间不长,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收音机采用过,现在可能找不到了。
网上搜来的,好像是我说的那样:

网友:
没见过4号电池。有见过的给普及下,最好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