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德S700 AM 不正常

楼主(2023-09-19):
LOOP1压控振荡器一直震荡,AM调台时 的 VT 电压 一会正常(此时频率正常),一会归零(此时压控振荡器频率最低), 什么毛病?

网友:
VT 电压 一会正常(此时频率正常),一会归零,

肯定要找 VT供电端啦,没有调谐电压,变容二极管就不能很好地工作....

网友:
30V正不正常?--》c101两端有没有30V?--》IC101第7脚有没有跳变的电压?--》ct101有没有性能不良?

IC101外接有:开关、有电源、有控制信号、有反馈回路,注意检查,看看那个引脚有跳变的电压

楼主:
30V  所有管都正常,IC101  7脚正常时输出1.8V左右, 不正常输出2.54V,不太清楚VT电压是否和环路2即LOOP2 有没有联系,

现在现象是,例如调谐到630K,Vt 4V正常,继续调谐,到639K时突然  Vt=0.02V,在继续调又正常,再调到某些频点  又是Vt=0.02,反复出现

网友:
向前一级,检查CT103三极管

楼主:
LOOP2  问题,VT2= 21V,手册25V,微调C127  好了

这些老机,可能年久微调电感电容参数变化,造成VCO处于临界失锁,环路1、2的 VT以及高低端都有牵扯,需反复调节成手册规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