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这里有搞天线的吗?双环的天线怎么做?图纸有么有?

楼主(2023-09-19):
我想自己做个环形的天线,说是接收范围有限,还有方向性,
做个双环的怎么做?谁有图?
具体尺寸怎么计算,需要买什么配件?
怎么让这个天线收更大范围的频率,比如100Khz -1500Mhz

楼主:
这种双环天线的图纸谁有?
二战时期

网友A:
又是10万个为什么...

最好先自查一番,看看前辈们是怎么做的,跟在相关内容贴后面发问,不好吗,论坛有搜索功能.....

http://www.crystalradio.cn/searc ... 7%D0%CE%CC%EC%CF%DF

网友B:
计算器。计算器。

网友C:
“怎么让这个天线收更大范围的频率,比如100Khz -1500Mhz”哪有这样宽的覆盖频率天线?回答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10万个为什么...

最好先自查一番,看看前辈们是怎么做的,跟在相关内容贴后面发问,不好吗,论坛有 ...

  根本打不开,我都不知道搜索什么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让这个天线收更大范围的频率,比如100Khz -1500Mhz”哪有这样宽的覆盖频率天线?回答是不可能的!

奥。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器。计算器。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器。计算器。

两个环的那种怎么弄?

楼主:
400k的照片也不能上传。
搞了个这个天线,效果不错。

网友:
怎么让这个天线收更大范围的频率,比如100Khz -1500Mhz,去学习一下调谐电路的覆盖范围有什么要求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环的那种怎么弄?

大环用计算器算出来。小环如果是接收天线周长取大环的5分之一。如果是发射天线就需要调整周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环用计算器算出来。小环如果是接收天线周长取大环的5分之一。如果是发射天线就需要调整周长了。

有没有不调谐在某个频率上的环?

或者搞个不同直径的大概同心三环五环并联天线。

网友D:
大环直径100cm,间距10公分,两匝。接50欧同轴。用71e可复盖中短波。

楼主:
算了算成本,自己做太费时间,直接买了个单环的。
我想做的是那种,两个同样大小的环组成的那种天线。

这个天线效果很好,确实是方向性很强,接这个天线有的FM的台直接就收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环直径100cm,间距10公分,两匝。接50欧同轴。用71e可复盖中短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