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耳机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儿的

楼主(2023-09-19):
有哪位矿友拆解过这样的耳机?很好奇内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感谢矿友的回帖

网友A:
这个耳机是典型的动铁形的耳机,后背的那个长条形的突起里面就是一根磁铁,两边夹着两片铁片,铁片上套着两个线圈,前面就是一个振膜,与这两个铁片之间有一个很小的间隙,线圈上通上信号时,就会造成对前面振膜吸力的变化,从而推动振膜的振动产生了声音。

网友:
        碳粒送話器
       碳粒送話器是早期普遍使用的一種傳統送話器,它具有效率高,輸出功率較大,價格低等優點。但它存在著電阻值受外界環境和工作電流的影響,而且呈非線性。不但噪聲失真較大,而且工作不穩定,往往影響通話質量,壽命短。日前不同廠家生產的碳粒送話器雖然外形結構有所差別,但基本構造和工作原理大同小異。

碳精受(送)話器工作原理

碳精受(送)話器工作原理

拆開後就是碳精砂

拆開後就是碳精砂

网友:
             碳精受话器,用老百姓語言:咪頭。

网友:
不会是峰鸣器一样结构吧

网友:
是电信用的碳精话筒吧?

网友:
压电陶瓷片
字数

网友:
就是碳精话筒,不是耳机。

网友:
摇一下是否沙沙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耳机是典型的动铁形的耳机,后背的那个长条形的突起里面就是一根磁铁,两边夹着两片铁片,铁片上套着两 ...

谢谢您的解答,应该是您说的结构。不是舌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耳机是典型的动铁形的耳机,后背的那个长条形的突起里面就是一根磁铁,两边夹着两片铁片,铁片上套着两 ...

你说的太对了。

这就是老式电话的听筒(耳机)

网友:
哈哈,这就是普通的磁电耳机,就是线圈加铁片,跟636耳机、万里耳机一样的结构,不过阻抗比较小

网友B:
楼主,这么多的 东西,能不能拆开一个,给大家 见识一下 ?  谢谢。

网友:
碳精话筒,老式摇把电话的送话器,鉴定完毕

网友:
我拆开过,结构如一楼所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多的 东西,能不能拆开一个,给大家 见识一下 ?  谢谢。

不是我的,我还没有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