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造6位半电池基准(短时实验)

楼主(2023-09-19):
    最近把玩玩具表ME010,把原基准废除接入LM399,温漂、零点漂移、尾字跳动都得到改善。LM399的噪声是几个微伏,做测量基准也就限制读数到尾字数微伏是难稳定的,实测10次采样每秒下测量10秒内必跳字,跳几个字,测量噪声很低的磷酸铁锂电池也就会得出微伏级跳变读数来。
     我就想怎么折腾基准才能让这个玩具比较稳定显示到微伏(差不多相当于7位半基准)呢?既然电池噪声是我能有的最小电压源,想办法把电池弄进基准去。开始是直接给4V基准并联上一节18650锂电池,经过大半天的磨合(基准源给电池充电到电压一致)测量电池时还是稳不下,想来是4V基准源内阻很小,基准的微伏级跳变也带动电池跳变,就串联了个电感滤波缓缓再进电池,又磨合充电一个晚上,真的就成功了

下是电池接入示图,当然这只是短时实验用用,不能当做常用。在断电情况下电池可能会伤害原电路,我实验是先上电后接入电池,关机就得倒过来先拆电池再关机。

注明一下,下面栽图都是摆拍,都是有料的摆拍。得到这些数据都是等来的,温度的变化引起电池电压都会变化的,基准再牛皮表的末位读数是不显示的下一位四舍五入来,大多数也是会正常变2个字的。想要稳定数据就等四舍五入规则。
开胃菜,7位显示稳定20秒

等啊等,怎么也够不到100全部稳定,见到了60秒稳定,这个差不多是7位半级别了吧

换个电池测量,太牛了竟然超过了100秒稳定

再测量自己焊的LM399基准就小意思了,10微伏级稳定个100、200秒没问题

这种小跳还是很正常的

电池与399背靠背测量可以见到399微伏数的跳变,几秒必跳。

楼主:
我跟商家索要了这个玩具表的校准说明,自己能随意校准就有所玩头。昨天电池基准稳定后以瓦叔老师测试过的很烂399基准板为蓝本校正,现在测量该电压依然复现的很好。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电压采集软件是什么呢?方便告知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电压采集软件是什么呢?方便告知一下吗,谢谢

是这个表配套软件来的

网友B:
支持折腾,
看起来有不少心得了。
能不能把校准说明发我一份?
以备不时之需,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跟商家索要了这个玩具表的校准说明,自己能随意校准就有所玩头。昨天电池基准稳定后以瓦叔老师测试过的很 ...

这个摆过头了,电池被温度影响很大,原基准稳压补充不足温度变化。下图是半夜到今早6个小时记录,电压变化了40微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摆过头了,电池被温度影响很大,原基准稳压补充不足温度变化。下图是半夜到今早6个小时记录,电压变 ...

用标准电池加上恒温,唐老师好像试验过,噪声特别低。用普通锂电池还不恒温,温漂要起飞,估计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
看起来有不少心得了。
能不能把校准说明发我一份?

想小消息发给您图片不能上传,折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标准电池加上恒温,唐老师好像试验过,噪声特别低。用普通锂电池还不恒温,温漂要起飞,估计没有意义 ...

有意义的,比如筛选LM399,可以像7位半表那样直接见到微伏跳变。非电池基准我手里就没有这个能力,他自己跳变的还大。
准确问题,需要时就对基准校正下,短时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标准电池加上恒温,唐老师好像试验过,噪声特别低。用普通锂电池还不恒温,温漂要起飞,估计没有意义 ...

这样玩的应该不少,唐老师是在38度那儿的吧,网站现在还打不开想拜读都不得

楼主:
网站或网络问题重复了

网友:
在38度,愿意带着大家一起玩基准的大师级坛友,有2位表现比较突出。一位唐老师。另一位WASHU。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

发帖完了要退出这个贴子,再进来。不退出,直接刷新一下,就又发一个贴,很烦。我也弄出了几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玩的应该不少,唐老师是在38度那儿的吧,网站现在还打不开想拜读都不得

我以前测试 ADS1232 方法类似,用一颗碱性电池

网友E:
按照AD7192的噪声水平,其实是做不到4v基准时1uv位不跳的,不论用多好的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AD7192的噪声水平,其实是做不到4v基准时1uv位不跳的,不论用多好的基准。

可能是软件算法模拟出来,如把采集频率降到最小,滤波调到最高就较容易让读数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测试 ADS1232 方法类似,用一颗碱性电池

碱性电池与1.25V基准是很般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碱性电池与1.25V基准是很般配

1.25V 那该用镍氢电池

其实还有一个好选择,当年没考虑过还有这样的需求扔掉了,尤为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5V 那该用镍氢电池

其实还有一个好选择,当年没考虑过还有这样的需求扔掉了,尤为可惜  ...

这神器留着镇宅多好

话说这0.005级图片是我所见最高等级的级别了。

网友:
这东西时间久了,电压就不准了。丢了可惜,留着占地方

楼主:
这AD584的2.5V档蹦的比399还欢

网友F:
是啊!!楼主的仪表很先进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AD584的2.5V档蹦的比399还欢

感觉跳多了点,噪声比AZ431大
我把4个AZ431串起来,用34401测量,只有最后一字偶尔跳,短期内测得的噪声小于1ppm

我测量过LM317等基准,一般有个规律,温漂大的跳得多。热容大的,跳得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跳多了点,噪声比AZ431大
我把4个AZ431串起来,用34401测量,只有最后一字偶尔跳,短期内测得的噪 ...

我原以为584这种常温基准噪声不大来的。测过了才知道。
这是我刚购回的铜脚KA431随意测两个,噪声大概几个PPM吧,等拆除电池基准了再测量温漂。电池基准是测量噪声准备的

网友:
这是去年买的一只直插AZ431的图,没有以前的好,温漂很大,达到40多ppm,比贴片的cj431都大:
贴片的cj431,温漂普遍在10-30ppm之间,有些好的能达到5ppm以内(在室温附近时更小):
噪声水平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以为584这种常温基准噪声不大来的。测过了才知道。
这是我刚购回的铜脚KA431随意测两个,噪声大概几 ...

看 ADI 的手册,584 的噪声是超大的

不然你以为隔壁论坛为毛不玩 584,就只有矿坛,830 什么的在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跳多了点,噪声比AZ431大
我把4个AZ431串起来,用34401测量,只有最后一字偶尔跳,短期内测得的噪 ...

584 官方数据是 50uVpp,但未指出是 10V 的还是 2.5V 的,或者,是全部?

如果是那还真的是很糟糕

431,美台的 AZ431 没给出太多数据,德姨的 431 号称 low noise 鸡肫,都敢那么说了噪声肯定不会大,官方数据如下

如果 584 的噪声在 2.5V 上依然是 50uVpp 的话那 431 多半是比 584 好的 不过我以前测试的称斤 UTC431 很不咋的...后来在目录商买过德姨的 431 但没再测过噪声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感觉跳多了点,噪声比AZ431大
我把4个AZ431串起来,用34401测量,只有最后一字偶尔跳,短期内测得的噪 ...

4 个 431 串联,由于噪声是随机分布的,所以通常的,串联后整体噪声只有单个的一半,也就是说,假设 431 的噪声是 5uVpp(和带宽有关),4 个串联后就是 10uVpp,对 34401 的 10V 档来说正好就是 1 个字

但我用 3457 测试单个 431 的话,因为 3457 满量程是 3V,所以 2.5V 的 431 可分辨到 1uV,看起来就是末位跳个不停...

要不要测一下德姨的 431 来着

网友E:
2只AD584JN,数据都差不多,这是其中一只
10v温漂:
10v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楼主的仪表很先进啊!!!

这表是工控采集用的指标并不高不是那些高价高位表,我当玩具表用改坏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2只AD584JN,数据都差不多,这是其中一只
10v温漂:

这个584温漂很小啊,我的尾字JH的温漂超过10PPM。

网友G:
引用 网友D:
4 个 431 串联,由于噪声是随机分布的,所以通常的,串联后整体噪声只有单个的一半,也就是说,假设 431  ...

要不要测一下德姨的 431 来着
========================
十几年前测过的,有的431非常差的,远不如LM317
我的这AZ431,30度左右的温度系数,4个串联后,小于5ppm/度。温度没有测准,测量时,有光辐射、阳光引起的窗台热辐射影响,温度计却在大厅。做较坏估计,也不会超过10ppm/C

第1次,买50个,发现温漂小,后来再买500个。这么多年,也就用了40个左右。

我常用它来测试ADC

34401测量2.5V、5V、7.5V、10V,都是尾数跳1字。4个串联后,峰峰值噪声是约10uV(包括34401的噪声),而且确定小于10uV,大于10uV的话,就有可能观察到跳两字的现象,我未观察到跳2字。
至于说每个AZ431的噪声水平,那就不易测量。我得找一个噪声更低,放大后与之比对。
假定每个AZ431噪声大小相同,那么单个431的噪声确实小于5uV(含34401引入的噪声)
单个AZ431,也测过的,用ADC测的,印象中是小于1uV的(具体多少,忘了,得查一下以前的贴子),不过,做过平均处理,没有多大参考价值。我测得的噪声比较小的,是碱电池,锂电池没测过。

网友:
我也搞了个玩

楼主:
真准呀一字不差。温度刚刚对上了
我的原温漂4V基本档大概8个PPM,10伏档大些好像有10几PPM。换成399后4V档可能不到3个PPM,10伏档没有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准呀一字不差。温度刚刚对上了
我的原温漂4V基本档大概8个PPM,10伏档大些好像有10几PPM。换成399 ...

碰巧,现在示数向上漂了,呵呵

网友G:
ADI有一篇pdf文档,AN124,是关于噪声测量的。
他们用月饼盒做了一个噪声测量电路。
还测量了2*1.5V电池,6分钟内,整个系统噪声未超过0.16uV
说明电池的噪声是很小的。

文中使用的参考文献是很古老的。若要仿制,用现代器件可能会更合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ADI有一篇pdf文档,AN124,是关于噪声测量的。
他们用月饼盒做了一个噪声测量电路。
还测量了2*1.5V电池 ...

led的噪声也比你们玩的基准类器件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H:
led的噪声也比你们玩的基准类器件低

上次和abbey_tom做ad1256实验,印象中:零点噪声在1 uV级别,测电池,噪声基本不变
好像再降低有点难。

我不怎么玩基准,买过一些基准,大多在几ppm/C或几十ppm/C。38hot那边,用高级的基准,温度系数小了10倍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次和abbey_tom做ad1256实验,印象中:零点噪声在1 uV级别,测电池,噪声基本不变
好像再降低有点难 ...

基本上,正向导通的二极管噪声都比较低,反向击穿类器件的噪声通常会比前者高。稳压二极管中,也有噪声很低的,但非常依赖厂家的工艺,大部分会比前者高。

diyaudio论坛有一个实测led等噪声帖子,他所测型号的稳压二极管就有很低的噪声:

https://www.diyaudio.com/community/threads/some-noise-measurements-for-leds-and-zener-diodes.35821/

网友G:
引用 网友H:
led的噪声也比你们玩的基准类器件低

现在的LED功率大,又贴在铝基板上,按理说噪声更小。
自身贮能大的,噪声小。
比如说,地球公转,动能大,运动受干扰就小。几个已知天体的摄动量是可以计算并修正,修正后,地球公转可以做为精密的时间基准。而且“老化”速度非常慢。在有限的生命面前,日、地、月是不会老化的。
地球自转,动能小,自转的噪声比较大。

这种经验性的判断,也许是有效的。

网友:
结面积大的,噪声就低,所以并联多个基准,可以降低噪声。

网友E:
ad7192很难做到1uv位不跳,ads1256虽然比7192好些,但也做不到。
这是ads1256在2.5sps时,20分钟左右的原始数据,可见,有+-1uv的跳动,
这是连续10小时左右的:

网友:
附上ad584和cj431 0.1-10Hz的实测噪声
ad584 10v档,19.2uv(放大80db)
cj431,8uv(放大100db)

网友D:
引用 网友G:
ADI有一篇pdf文档,AN124,是关于噪声测量的。
他们用月饼盒做了一个噪声测量电路。
还测量了2*1.5V电池 ...

这个就是我以前提到的轮胎 an124,轮胎被 ADI 收购后就成了 ADI an124...

现在可用 ADA4522 来做,比轮胎时代简单很多,有人做了成品卖的 玩鸡肫的基本人手一个。

另外一个难点是鸽子电容,轮胎时代不知道是铝电容品质还是其它问题用了很昂贵的一个威氏 1.3m 液钽电容,现在也买不到(买得到成本也无法承受),但其实小鬼子的铝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我以前提到的轮胎 an124,轮胎被 ADI 收购后就成了 ADI an124...

现在可用 ADA4522 来做,比 ...

你搞这么多黑话黑词,不嫌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7192很难做到1uv位不跳,ads1256虽然比7192好些,但也做不到。
这是ads1256在2.5sps时,20分钟左右的原 ...

硬件是限定了1微伏不能稳定,所以见到所谓稳定是软件弄来的。但能见到测量电池1微伏的跳变就有对比价值。其他元器件都得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搞这么多黑话黑词,不嫌麻烦啊。

我们看习惯了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不要测一下德姨的 431 来着
========================
十几年前测过的,有的431非常差的,远不如LM ...

把临近电压的爱准不准“基准”们背靠背再上34401,0.1uV分辨就有了,同种片子除个根号2,定性比较不同种的片子还是容易的。

网友G:
用VC86E与34401测值相同

我的电源可能还引入一些噪声,暂时不排除它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LED功率大,又贴在铝基板上,按理说噪声更小。
自身贮能大的,噪声小。
比如说,地球公转,动 ...

地球自转被干扰而有了闰秒
也许,不多久闰秒又成历史:

网友G:
引用 网友G:
用VC86E与34401测值相同

我的电源可能还引入一些噪声,暂时不排除它的干扰。

接入稳压电源测试,没有明显的改善。峰峰值噪声约3uV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接入稳压电源测试,没有明显的改善。峰峰值噪声约3uV

你电路里的放大倍数,是不是算错了。

直觉不到2倍。这样的话,算得的噪声结果跟diyaudio网友实测的20uVrms比较接近。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电路里的放大倍数,是不是算错了。

直觉不到2倍。这样的话,算得的噪声结果跟diyaudio网友实测的20u ...

我换一个电阻,10欧改100欧,测值结果是30uV,换算后变2uV,如下图,你再验算试试。我的算法应该是对的。

AZ431在3V左右时,开环增益按600倍估算。5V时开环增益我已实际测量,是700。15V时的开环增益实测值是1500,运放输出极内阻小于50欧

本电路,改100欧以后,两个431工作点是2.7V。用10欧时,一个431大于2.7V,另一个小于2.7V,不构对称

AZ431实际上是一个“2.5V基准+运算”,基准接在运放的正输入端(没有外接引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换一个电阻,10欧改100欧,测值结果是30uV,换算后变2uV,如下图,你再验算试试。我的算法应该是对的 ...

我的依据是这样的;

1、431的应用电路是一个dc负反馈放大器。他放大的信号是内部的Vref(约2.5V),也即是,Vref是这个dc放大器的输入信号。

2、431的固有噪声,可以用他的输出噪声来计量,也可以用他的输入噪声来计量,两者是等效的。像运放应用那样,用输入噪声计量会较为方便,这样就可以避开因为闭环增益不同而产生的影响。

3、431的固有噪声,可视为是叠加在Vref上的(与Vref一起成为dc放大器的输入信号)。因此,你测到431的dc输出电压后,除了可以计算出前述dc放大器的闭环增益(闭环放大倍数)之外,还可以计算出对固有输入噪声的放大倍数。

也即是,闭环dc放大倍数=对(固有的输入)噪声的放大倍数

你这电路中,每只431的输出电压都不到3V,因此,431的闭环放大倍数不超过3/2.5倍,对固有输入噪声的放大量,也是如此。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的依据是这样的;

1、431的应用电路是一个dc负反馈放大器。他放大的信号是内部的Vref(约2.5V),也 ...

我用串口线读取数据144个数据,反馈电阻为100欧时,噪声峰峰值最大值为54uV,有效值为9uV

换算后为峰峰值3.6uV,有效值0.6uV,这与4个AZ431串联测量是一致的。

太阳下山后,数据更稳定。阳光对AZ431的影响还是有一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的依据是这样的;

1、431的应用电路是一个dc负反馈放大器。他放大的信号是内部的Vref(约2.5V),也 ...

我是把电路接成仪表运放形式,检测两个电压基准的电压差值。测量的结果是两个2.5V电压差的11倍。由于开环增益较小,所以只有10.8倍左右。

两个基准的电压差的直流差与交流差同时被放大了10.8倍。我只取交流成份即可。

运放的输入噪声,也统一拆算到基准噪声中

那个5.1k电阻,是起到偏置作用,使用工作点大于2.5V,AZ431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电路里的放大倍数,是不是算错了。

直觉不到2倍。这样的话,算得的噪声结果跟diyaudio网友实测的20u ...

90年代,我学习制作音响电路,那时候人们称NE5532为运放之皇。
十年前做电桥时,也买了一些NE5532
我想用他做噪声放大。不知道NE5532在+/-2.5V供电下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是把电路接成仪表运放形式,检测两个电压基准的电压差值。测量的结果是两个2.5V电压差的11倍。由于开 ...

我之前没把第二只431的影响纳入进来。

刚才粗算了一下,dc和ac电压差均约是10倍放大,折算单只431的噪声,约被放大了7.1倍。

从之前你给出的数据看,你这些AZ431的噪声确实相当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G:
90年代,我学习制作音响电路,那时候人们称NE5532为运放之皇。
十年前做电桥时,也买了一些NE5532
我想 ...

我制作esr表时确认,ne5532可正常工作于单5V之下,大概4.5v左右就开始异常。你用正负2.5v供电,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没把第二只431的影响纳入进来。

刚才粗算了一下,dc和ac电压差均约是10倍放大,折算单只431的噪 ...

你的算法与我的算法略有不同,结果相同。
按你的算法,10倍增益,这是计算2个1k电阻的电压得到的。再加上100欧电阻的电压,增益就是11倍了
设每个431的噪声为a,两个431的输出噪声则是1.414a,那么输出就应是11*1.414a=15.5a

如果以10或20秒内的测值看,放大后的噪声的峰峰值30uV以内,那么431的噪声峰峰值不到2uV,有效值取1/5~1/6即可,噪声有效值不超过0.4uV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制作esr表时确认,ne5532可正常工作于单5V之下,大概4.5v左右就开始异常。你用正负2.5v供电,应该没 ...

谢谢。以后抽空制作。95年左右玩NE5532,很贵。那时候杂志常介绍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串口线读取数据144个数据,反馈电阻为100欧时,噪声峰峰值最大值为54uV,有效值为9uV

换算后为 ...

许老师,标准差与噪声有效值是不是很接近,我都是把方差、标准差、噪声当作一样看是不是错的离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许老师,标准差与噪声有效值是不是很接近,我都是把方差、标准差、噪声当作一样看是不是错的离谱

就是标准差。在EXCEL中,用stdev()函数计算就可以了。

但是概念是不同的。有效值是基于功率来计算的,标准差用概率、统计方法来计算的。

物理学中有一个课程 《热力学·统计物理》,我们当年简称《热统》,可以解释噪声问题 ,还有一部分在《量子力学》中。不过,时间太久,我几乎都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没把第二只431的影响纳入进来。

刚才粗算了一下,dc和ac电压差均约是10倍放大,折算单只431的噪 ...

今天用同样的方法,测量了NE5532和LM358的噪声
噪声比AZ431的噪声更低,10秒内,噪声峰峰值约0.2uV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我以前提到的轮胎 an124,轮胎被 ADI 收购后就成了 ADI an124...

现在可用 ADA4522 来做,比 ...

现在的电容,性能好。随便找个电容,漏电不大。

体积大的,热容大,不易受干扰。我用电脑电容测试,性能不受影响。没有发现串联电容后噪声增加。

电脑开关电源中,一般有两个体积很大的电容,拆一个两个下来用就可以。电容不行的话,电源早就坏了。

玩基准的,比较在意品牌。我不是很在意元件的牌子,好用、便宜就行。成品,会稍微注意一下牌子。

你说的那些牌子,我大部分不认得,比如轮胎牌我就不认得,logo长怎样的?

以前,搞电子的亲友说,目录商的货是大牌。其实我不太认可。商品是流通的,烂货可以流向各地。由于种种原因,买到的器件,常与手册的参数不一样。遇到质量好的,记住型号以及购买的地址更实用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G:
, ...你说的那些牌子,我大部分不认得,比如轮胎牌我就不认得,logo长怎样的?

轮胎就是这个 L 轮 T 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轮胎就是这个  L 轮 T 胎

什么轮胎,这明明是果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轮胎就是这个  L 轮 T 胎

原来这样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我以前提到的轮胎 an124,轮胎被 ADI 收购后就成了 ADI an124...

现在可用 ADA4522 来做,比 ...

俺以前做过 ADA4522 的,效果还不错,后来,后来因为急用 ADA4522 就给拆了。

疫情的时候买了一堆 ADA4523 和大容量薄膜电容回来,想着做一个傲视同侪的 LNA,但是一直没动手 ......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电容,性能好。随便找个电容,漏电不大。

体积大的,热容大,不易受干扰。我用电脑电容测试, ...

人家正经中文名字叫做“凌特”,不过现在被亚德诺给并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俺以前做过 ADA4522 的,效果还不错,后来,后来因为急用 ADA4522 就给拆了。

疫情的时候买了一堆 ADA ...

手上没有ADA4522

昨天用NE5532测试,噪声还是大了一些。
用LT1012,测出来的噪声只有0.1uV
后来发现它是单运放,所以测错了。用LT1013测试,噪声比NE5532大许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疫情的时候买了一堆 ADA4523 和大容量薄膜电容回来

大容量   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容量   有多大

忘记了,好像是 40uF 一只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要用高压的电脑里的电容,低压大电容更多,容量也更大啊?

可能是为了漏电流比较小,过大的漏电流会让运放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