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处理2个硬盘和一个奥瑞科双盘位硬盘读取坞。

楼主(2023-09-20):
再处理2个硬盘和一个奥瑞科双盘位硬盘读取坞。
以照片为准
100/200/50
江苏太仓
西数 2t 型号见图片,都是好的,通电时间短,健康度如图。100
希捷 4t 型号见图片,这个是5900转的监控盘,通电时间长,气流温度啥的原因导致健康状态是failed,但盘是好的,不影响使用。高手也可以指教一下为何会出现这种提示。。  180
奥瑞科双盘位硬盘读取坞  原盒,电源和数据线都在,都是好的,之前备份数据,现在用不到了。50

网友A:
西数 2t 型号见图片,都是好的,通电时间短,健康度如图。100
要了,到江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数 2t 型号见图片,都是好的,通电时间短,健康度如图。100
要了,到江西。

好的,100+10。

网友B:
奥瑞科双盘位硬盘读取坞  原盒,电源和数据线都在,都是好的,之前备份数据,现在用不到了。50 这个要了,可以发一下图么

网友C:
奥瑞科双盘位硬盘读取坞 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奥瑞科双盘位硬盘读取坞 要了

确认,50+10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奥瑞科双盘位硬盘读取坞  原盒,电源和数据线都在,都是好的,之前备份数据,现在用不到了。50 这个要了, ...

坛主,我先说要了,是没看到,还是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主,我先说要了,是没看到,还是怎么

坛友你好,很抱歉,你的要了后面有附加字句。
另外一位直接标准语,按照论坛规矩,我只能先确认另一位。所以请见谅!

楼主:
4T那个硬盘,自刀一下,150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