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941的中频曲线,这两种哪个更好?

楼主(2023-09-20):
最近终于有时间又把牡丹941拿出来玩了。

更换了两个中周的磁帽(原来的磁帽已经被前面用家调秃了),重调了一下中频曲线。上一次调整时只能调出一个双峰的曲线来,无论如何也调不出单峰来,想来应该与最后一个中周磁帽中心有缝隙了有关。现在更换了磁帽后,很容易就调出单峰曲线来了。

只是调整中发现,增益最高时曲线左侧有个像振铃的峰,不知是何原因造成?

我是从混频管射极电阻上串一个103电容接扫频仪输出的,扫频仪输入端接检波二极管的负极。

调整到没有振铃后,增益降低了一点儿,中央部分降了一小格:

附上941的原理图:

牡丹941 收音机电路原理图(更完整).jpg

网友:
楼主的第一个曲线估计是有点自激或临界自激,带宽和增益要兼顾,首先确保带宽正确,带内平坦,再来获得稳定的增益。

网友:
这个振铃,有时候也和你仪器引入的参数有关。可以撤掉仪器,综合测试下。

我一般在做了这些调测后,再用RF信号发生器发出一个MW段的信号,用机器自身的磁棒或天线接收,尽量模拟实际环境。然后检测下检波后的音频信号,做一下微调。这样出来的声音更好些。

网友(2024-03-19):
tltszl、仁兄,在下贴详解您的问题,由于很复杂,写贴需时,请耐心等待

网友A:
    问题是;有多台941中波可正常收音,短波1、2没有台。怎么修理?

    首先把电池全部换新,这样有利于测量数值更标准,免于把机子修坏.然后画设表格,为每台机编好号码。

登记每只管子发射极电压,下设一"空行"根据电压和发射极电阻算出的电流值填写上去.用这方法克服存世

941图纸没有标各管电流的缺失和没标上偏电阻的遗憾。更可发现断脚、生锈、冷焊管子。

    焊离BG1 BG2 BG3用万用表测量,把穿透电流大的放在BG2位置,把穿透电流中等的放BG1位置,最好的放BG3处

    断开电源,测量波段开关每把刀,与三档触点电阻一一零点二/三欧内,否则用含油电汽清洁剂喷全部触点

后中慢速转一百次,这里要注意;这种方法很可能操作后五天十天电阻值才会合格

    测量可变电容地焊片与铜轴电阻,用电器清洁剂喷洗滚珠,可用厨用吸油纸抹去污物再喷.

这里必须强调;坛里很多人用砂纸(硬度九,仅次于金刚石),高碳钢刀片等去打磨波段开关触点,空气

可变的黄铜触片.晶体管脚,这等同加快零件死亡。因这些零件镀上的镉、银、黄铜很很软的

无线电工作者.绝对不能干用锄头修手表这种操作.

     测量BG1是否有振荡;机子通电,如有示波器,高频电压表,或用1N4148、串入6800p串直流电压表这类高

频探针,就可直接在R1两端测量到高频讯号。约数百毫伏。如没有以上高频测量手段。可以;

用万用表直流2.5V档,同样固定夹住R1两端,看着表针/读数.然后用手按波段开关KI-6刀及所连接的空气可变

的定片.表针或读数会倒退百多毫伏,这BG1在这波段开关所打段就是正常起振

这时;取五/七米导线,掉到窗外,一头焊在KI-8的刀端口上,就可收到台了, 1

    如果把这条天线改接到KI-7刀端/KI-2刀端天线插座;电台声越来越大

    如果测量BG1上R1不起振;用热风筒吹波段开关及所有短波零件所在大线路板,保持65度C水平,以防

塑线圈架门熔化成巧克力糖,保持45分钟,一定要等零件彻底冷却良久,才可通电!然后;先作好

深度记号,旋出L4  L5  L2  L7  L8  的磁芯,放在热烙铁上加热数分钟,至水汽飞尽。冷后,装回.

这里反对业余者一个坏习惯;一拿起机子.就调人家的中周/磁芯!好象全世界只有他才会调中周似的.

我修机几十年,用风筒驱过潮后的的机子,从没须要调中周、磁芯

    如3AG24经五十多年.穿透电流己极差不能用.又找不到货源,可用3AG1E或9015代用.调好电流即可。

    补充; 回看提问的贴.仍有一个问题未解析.有些机短1多台,短2少台;由于此机短波2是利用短波1

本振线圈的三次倍频来作本振荡频,因批大电路板轻微漏电、波段开关绝缘片圈和短波本振电容表面几

十年空气中长期沉积的盐份酸雾水汽。3AG24的老化,都使本振短波2所依靠的三次谐波首先大幅度减弱.

改善方法是;使用开水局部清洗和上面提到的热风筒法,烙铁烘磁芯,还要测量电容D值,换除老化电容.换管.

把管电流调大至1mA甚至更大

另一方面;要了解短波广播段适当时段才会有传播;例如3--16MHZ傍晚/ 晚上才多台;18---24MHZ上下午多台。

,而不是收音机坏了.16MHZ--23MHZ几乎没有广播电台的。一般短波都会在雨后停雨时段多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有多台941中波可正常收音,短波1、2没有台。怎么修理?

    首先把电池全部换新,这样有利于测 ...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等有空我再按您的方法重新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