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这个,音源从上面那接口输入就有声音从下面输入没声音,jbl功放

楼主(2023-09-20):
JBL635功放拔掉这个,音源从上面那接口输入就有声音,从下面输入没声音,有很小的杂音,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上面功放输入,下面前级输出当然沒声音了,   下面输出是给调音什么再回到功放输入,不用外部设备就短接.

网友:
PRE OUT是给均衡器(调音台)或者录音设备用的,可以简单理解为Line-Out(线路输出);均衡器、调音台的输出,再接回主路输入(Main In)混音。平时不用就把他短接起来可以理解为旁路了上面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设备。

网友A:
拔掉连接片以后,上面的接口是功放末级信号输入,接音源就用有声音。下面的接口是功放前级的输出接口,接上肯定没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连接片以后,上面的接口是功放末级信号输入,接音源就用有声音。下面的接口是功放前级的输出接口,接上 ...

这机器不会修,有些复杂了, 卖了算了

网友:
这个不算复杂,基本型而已。

网友B:
前后级的过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级的过桥连接

上面是后极,下面是前极是这样吗?今天试了下不出出声

网友:
拔掉接一台均衡器就有声音

网友(2023-11-08):
直接把你音源接到上面那组输入上,然后看下你机器上面有没有直通按钮,有的话按下去,就跳过前级直接当纯后级用了

网友:
想用回前级,跳线又实在找不到的话找两根粗铜丝,折一下两头捅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