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电高频头改频

楼主(2023-09-20):
电视高频头改FM高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5771-1-1.html

楼主:
高频头路图

高频头路图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是否可将高频头中的调谐回路电感替换,改成三波段,即将原来的L,H,U波段,改成短波三个波段?

楼主:
借用了其他矿友的图,谨表示感谢

楼主:
分析了一下,觉得可行。

网友:
频率相差太远,不能简单、机械地去改造....

电容和电感要加大许多,才落入短波段,可是变容二极管没有足够的容量,根本不能胜任....

TV高频头的输入阻抗较低,不适合短波...

FM和SW的工作方式不同....

网友:
本人98年就把TDQ-1高频头改成FM高频头,发表在北京电子报上。你的问题理论上可以改起来难度太大。

网友:
你弄个好天线比鼓捣这个强

楼主:
电视高频头不错啊,有三路,不用复杂的波段转换。一级高放,三级LC回路,只要略改LC即可

网友:
相差太多了,不好改。我觉得你还不如把汽车收音机的调频头来实现还比较好,第一,汽车收音机设计时考虑到行车时信号不断变化,第二,温度的影响,汽车上的温度对元件的影响非常严重。但就是这样的环境,汽车收音机竟然还能做的非常好。

楼主:
调频广播听不下去,吵人。我要的是短波,改高频头输出个10.7M的中频,另加中放

楼主:
一级高放,三LC调谐,信号通路不用波段转换,,想了一下,这应是业余自制高级短波收音机的捷径

网友:
你不如用德生9702展宽2个短波频率,电子波段开关,二次变频,收短波好。

楼主:
德生也没有高放三级LC调谐回路啊,彩电高频头混频前有三级LC调谐回路,这个难得,,,

楼主:
三波段,9个电调LC回路要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波段,9个电调LC回路要改

真要改,那输入的高通滤波L1-L3、C1-C6也要改,否则短波信号不能通过。

网友:
分析了一下,不知道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