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8调频收音机竟然响了

楼主(2023-09-20):
元件:6T线圈62nH一个,9018 H 331一个,22PF,102,1μF电容(2个,电路图上标错了 ),100KΩ,470Ω电阻各一只,10μH电感一个,60P可变电容一个,350Ω耳机一个,还有一个3V纽扣电池。
有明显的啸叫,室内收1-2个台,声音不清楚且人手干扰严重,基极电容换成103也可以。

网友A:
这是超再生的,噪音大,为啥不作锁相环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超再生的,噪音大,为啥不作锁相环那个?

第一次做这种,之前都是做调幅的,还不太懂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这种,之前都是做调幅的,还不太懂原理

你若能忍受噪音这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若能忍受噪音这个也可以。

噪音确实大!手调电容时有声音,手一拿开就没了,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噪音确实大!手调电容时有声音,手一拿开就没了,怎么解决?

频漂严重,加一级高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漂严重,加一级高放吧。

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改用这个图吧。

楼主:
好的,我凑一凑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