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PB-02矿石机阻抗匹配变压器绕制数据粗计公布

楼主(2023-09-20):
因矿坛之宝KPB-02矿石机阻抗匹配变压器的商业供应渠道己失,矿友己没法寻到此宝物,

难道真如俗语所说;[有钱都买不到]?

我们矿坛人最擅长是什么德行?根据科学理论、原理来动手DIY!

下面介绍自己动手绕制KPB-02方法;

先寻找手上有的大约自己喜欢心仪的小变压器铁芯,不必太大,最大不必超过电子管6P1的输出变压器,

也不能太小,因太小变压器窗口绕不下万二圈漆包线,2n2,3S4电子管输出变压器是非常好的选择。

一定要有漂亮的线圈架,绕制时才不易断线。

寻线;寻找自己零件堆零件山和“特别珍藏零件八宝箱“中为矿石机变压器留下的最幼变压器漆包线;

路径指南;首选;藏在废旧电动剃胡子刀内的充电变压器.掌上中英翻译机充电变压器,废照相机中闪

光灯的升压变压器,微型小电流220/380V继电器,都藏有你无法在平时无线DIY活动中所能得到的超幼漆包线

要凑齐数个器件才能够绕完这个变压器,要把粗线安排在低阻端,幼线安排在高阻那段。

然后,计算变压器窗口线圈架能否容得下万二圈漆包线,疏松系数由于线径小,要取0.85上下或初绕一次不成

功时切记测量以求取自己DIY时的这种导线的[疏松系数]日后备用。

绕制这么幼导线,最好在一、二指上沾上一层开关电源变压器用的绝缘塑料纸以减少摩擦力及防手汗污染,

一定要用精美[放线架],强烈特别反对把线材轴放在地上或箱子里放线的卑劣行为!因这样会不断发生

断线的。

以下是用计数器粗略计算的KPB-02数值,如有错误,敬请指正;

  0   ,  4   ,  8   ,  16   ,  32  ,   64  ,   150  ,   300  ,   500  ,   800  ,   1.5k  ,

2.5k  ,5k  ,   10k  ,   20k  ,   40k   ,   100k  ,  200k  ,各端子的阻抗  。

对应各端子圈数;

0   ,  50  ,   71  ,   100  ,  143  ,   200  ,   306  ,   433  ,   560  ,   708  ,960  ,

1250  ,   1766  ,   2500  ,   3525  ,   5000  ,   7900  ,   11180  ,。

为了使自绕变压器能在效率上尽量能与商品持平,或超越,加了特殊绕法如下;

在绕到3000/6000/9000几处(不必精确)圈数附近时另加线成双线并绕50圈,

这三个附加圈记号好[首端]/[末端]备用,待全部完工后,三个[首端]与

大线圈的零圈并焊,三个[末端]与四欧端子=50圈那个首抽头并联焊接。

预祝有抱负,有勇气,有动手能力,有零件堆/零件山/有[珍稀零件箱][矿机

零件特备箱]的各路英雄豪杰,去库存,新DIY顺利成功

网友A:
谢谢版主分享,凑凑材料依葫芦画瓢。

网友:
已用KPB_2做成阻抗匹配盒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分享,凑凑材料依葫芦画瓢。

由于矿机工作电压十分低,绕制全程不加任何绝缘层,以减少幼漆包线断开机会。

所有端子以双线形式引出,首/末端子亦以U型双线十厘米绞合作端子输出,以增加强度。

万二绕好后在变压器框框上的接线柱上宽松留长线端焊接。以使操作失误

断线时有救,不必重绕万二千圈

如是现代生产的漆包线不必刮漆,用烙铁加热漆会自熔溶。

绕制中途要接线;一个方法是引出非端子引线的娴方在绕制区外焊接,也可在绕制区

内焊好上下各用一透明胶纸互粘保护防碰线。以前一种方法为佳。

若无法找到万二圈漆包线,而又急于进行实验,有方法二可选择;

1; 按比例计算缩减圈数,但这音频低频会变差,若缩减太多会影响整台矿机指标。

2 ; 先绕至100K欧阻抗端子,待以后有线时补绕回

网友B:
计算机电源 磁心变压器 从新绕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2024-10-20):
引用 网友B:
计算机电源 磁心变压器 从新绕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用铁粉磁的开关电源变压器改绕更简易更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