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元件

楼主(2023-09-20):
这个图纸是明纬NES350-24的原理图,图中这两个二极管电阻和电容的作用看不明白,希望有知道的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用于提供短暂的开机延时。

1、上电后,c38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经d12把comp脚拉低,令电路不能起振

2、c38经电阻r24充电(还有经r25、d12的充电)后,到合适时间,comp脚才到达起振电压。

3、关机后,依靠d13提供的通道,加快c38的放电,以便下次开机时实现同样的开机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于提供短暂的开机延时。

1、上电后,c38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经d12把comp脚拉低,令电路不能起振
...

明白了,这个电路是靠拉低comp的电压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在刚通电时让输出电压缓慢上升到额定设计电压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这个电路是靠拉低comp的电压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在刚通电时让输出电压缓慢上升到额定设计电压的过 ...

就是这意思,结合内部框图看的更明白。

COMP口电平是作为一个条件送到电流检测比较器的,比较器的输出使PWM锁存器复位,关断PWM的高电平输出,完成一个震荡周期。
比较器的另一个输入是电流检测信号,您可以把COMP口输入的电平看作是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越低,则越低的电流检测信号(开关管电流)就可以使PWM锁存器复位,即PWM脉宽越窄。
如果这个标准在上电后缓升,就会使PWM脉宽有个由小到大的缓升过程,这就是缓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意思,结合内部框图看的更明白。

COMP口电平是作为一个条件送到电流检测比较器的,比较器的输 ...

版主的功力,还是深厚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这个电路是靠拉低comp的电压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在刚通电时让输出电压缓慢上升到额定设计电压的过 ...

其实,楼主的功力也不浅,只是一时没有悟到而迷茫~^_^

网友:
类似开机延时和关机延时,三个二极管加两电容,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