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温度控制电路

楼主(2023-09-20):
想利用热敏电阻做一个温度控制电路,当温度低于5度时,加热装置开始工作,当温度高于25度时,加热装置断开。
    1,用啥样的热敏电阻?
    2,有无现成的电路可供参考?
  当然电路越简单越好。
      先谢!!

网友A:
宝上有温控器只要十几块,温度你自己设制

网友:
买一个铜电阻,很便宜的,线性度很好。一般的热敏电阻线性度很差,一致性也很差。如果要求高一些,可以用铂电阻。用一个比较器就可以实现控制,不过得考虑温度上下限之间的回差值,调试中可以解决,得用一个电压基准给标准电阻提供稳定的电压才会准确。

网友:
8.8元包邮

网友B:
可自行设定温控上、下限值的温控器电路图

这个电路,可能8.8元自己整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自行设定温控上、下限值的温控器电路图

谢谢您的回复,想要网址,请发消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上有温控器只要十几块,温度你自己设制

谢谢,有商家网址请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