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还有救吗?

楼主(2023-09-21):
下图一台电饭锅的的锅底温度传感器输入电路,经常烧糊饭。单片机的22脚 对地电阻几十欧了,电压只有0.3V。拆除R2,测量C2上端,电压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改变。判断单片机的温度输入端损坏,怎么救呢?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换主板。现在的维修都是板级维修。

网友:
自己再编个程序,功能比原来的还强。

网友:
单片机内部IO口一般有上下钳位二极管,估计是二极管烧短路了。死马当活马医,可以试试外加高电压能不能烧断芯片内部短路点。

网友:
换单片机,一个一两块钱

楼主:
换单片机不是问题,问题是没固件

楼主:
把该引脚悬空,用12V激励,结果冒烟了。哈哈。终于断了我的不死之心。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用12V电压烧,好的也烧成坏的了,还有烧的正负连接不能搞反。数码管笔段之间短路导致电饭锅无法启动,烧过之后只是一个笔段不亮了,电饭煲可以使用了。

网友:
  单片机自己没得换。买一片新单片机的话,芯片里都是没有烧录程序的。

网友:
那就直接换一块板十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