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二波段二级来复低放三管机

楼主(2023-09-21):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  26楼
工农兵302机(天津渤海无线电厂生产),不仅是罕见的超外差二波段三管机,还是唯一的二级来复低放三管机。
其中变频级兼射极输出的来复低放,可以提高检波音频负载阻抗,降低失真和提高检波效率。
一中放兼二级来复低放。

网友A:
请发实物和图纸上来欣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发实物和图纸上来欣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23楼、26楼

网友:
那时老百姓家庭经济普遍拮据,农村不少地方没有供电,能有个半导体收音机听新闻听音乐听戏曲听相声无疑是很令人向往的。当年国家提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款机可谓名副其实,为了达到较好的收听效果,电路设计用心良苦!

网友:
感谢楼主,403见过。302总算见到了。

网友:
这个是够罕见的,直接把音频信号引入变频级可能会影响变频工作,之前有坛友告诉我至少在中波段影响不明显,这次是头一次见在厂制机使用这种设计,还是双波段变频。晶体管用3AG零几这种信号也非常有天津特色。
另外,本机采用了三绕组振荡线圈,可以引入大旁路电容,所以其实他可以采用共射放大获取更高增益,但不知为何没这样做。

网友:
变频管电流如果是常规的0.35-0.5mA的话,来复音频会增加失真,0.5mA以上的话可能好些,但变频增益也会有所降低,就看所得是否补过所失。
专门谈来复再生的书(李庆梁)上说,为了降低音频失真,高放再生管的电流主张1~2mA。
当然,这种少管机子,总增益和不自激是主要矛盾,失真就放宽了。

网友:
这个电路确实罕见,当年的三管超外差收音机,一般都是中放兼低放,这个就更进一步了,可惜此机说明书没有写出灵敏度,手里的晶体管收音机手册里也没有这个机器,不知道这么干,对灵敏度有些什么影响?

网友:
看说明书里说到用四节四号电池,就在收音机里也比较少见,四号电池现在基本上见不到了,应该是早就不生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