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用供暖,如何软化水质?

楼主(2023-09-21):
家用壁挂炉采暖。本地水质硬,炉内、管道,结垢很多。
每年需请师傅,用专业设备清洗炉体(热水+柠檬酸),收费200元。

如何软化、净化供暖水质?
1、过滤棉网? 家用水暖有这种设备吗,复杂否?成本多高?
2、钙离子、钠离子,树脂过滤。
3、添加药剂。百度搜到“添加 YZ-101 防腐阻垢剂的水处理方法”。
  不知此种方法,是加药后,污物结团,需要过滤排出管网?
  还是加药后既完成操作,无需打开管网,内部不再结垢?
4、由于补充水质差、硬度高,所以不愿每年换新水。
  用了三年的网管水,理论上已经清除了部分水垢(析出+柠檬酸洗炉)。但是时间长了,旧水浓度、颜色还是升高。
  新水、旧水,两难选择。

网友:
水中只有那么点水垢,凝结完水就是干净的,怎么烧也不会再有水垢,只有常加新水的锅炉才需要考虑水垢问题

网友:
如果系统不大,就用锅把水烧开,水垢沉淀后加入采暖系统就行

网友(2024-01-10):
引用 网友A:
身在南方,不了解供暖的小白,请教一下:
洗澡的热水管路为什么没有你们这些疑问呢,我没听说谁家的热水器 ...

南方的水是河水、湖水,下雨汇集的水,软水,钙镁离子含量少。北方的水是地下渗透出来的,钙镁离子含量高,易结垢。

网友(2023-10-06):
引用 网友A:
身在南方,不了解供暖的小白,请教一下:
洗澡的热水管路为什么没有你们这些疑问呢,我没听说谁家的热水器 ...

各地的水质差异太大,我家这里铁锅烧一次开水锅底就会有白色附着物,在水质好的地方如你所说烧水的电水壶用几年也不见结垢的也经历过,如果是我这里用燃气热水器必然会有换热器杜塞的问题。

网友B:
买套反渗透净水器就把饮用水也一起解决了

网友:
表带生产工厂最后一 道 超声波清洗用的就是去离子水。可在网络上搜索“去离子水”相关词条。

网友:
家用水量不大的话可以用蒸馏水。杂质最少,过滤网基本没有效果

网友:
楼主意思应该是本地水质硬度高,钙镁离子含量大,易结垢。
家用壁挂炉采暖用这种水确实容易结垢。
想避免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采用软化水或者脱盐水,反渗透出水也可以。只采暖用,自己买水处理设备不划算。只能另想法子:
建议一:找到单位有这些制水设备的朋友,用桶装回来用。
建议二:用量不大,直接用生活区内的纯水机出水。
另外,建议水中加入一点磷酸钠,用量极小,20~30ppm即可。就是十万分之2~3.

网友:
夏天接点空调水,一天估计有半桶到一桶可接,或者接点冰箱冷凝水攒起来,家里冰箱接水盘锈漏了,用其他盛器接水,一周倒一次,一次有一升多。

另外,雨水是不是也是软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套反渗透净水器就把饮用水也一起解决了

支持这个说法,一举两得!

反渗透处理过的水都没有问题。

网友:
硅磷晶,离子交换树脂之类的。硅磷晶可以阻断水垢附着在管道上的过程

网友:
反向思维,弄点弱酸性水可以不可以?

网友:
烧桶装水可不可行?个人看法

网友:
用几块钱大桶纯净水不行吗。

网友A:
身在南方,不了解供暖的小白,请教一下:
洗澡的热水管路为什么没有你们这些疑问呢,我没听说谁家的热水器堵了啊?

网友:
树脂离子交换法,老马家有卖的,软化水质的树脂滤芯。

网友:
根据家里供热用水情况,因是闭环自循环,可参考13楼和15楼的建议。

网友:
锅炉水质软化,常用一种好像叫磺化酶的化学品。实际上家用地暖用电地暖(薄膜型的)也很好,我家已用了5年,只装了客厅,5.5KW,新房装修时自己铺的,材料费约2300左右,包括控制器。平时也不用维护,省心。

网友:
附带洗澡的吧?添加那些东西洗澡水中也会混入。

网友:
大多数壁挂暖气锅炉,都是采暖、生活热水2用。。。这时,软化水也没用了,只能安装前置水处理器了。

网友:
如果损耗不大,可以就近找到卖去离子水的商店,不算贵,大塑料桶装的,

网友(2024-01-08):
引用 网友A:
身在南方,不了解供暖的小白,请教一下:
洗澡的热水管路为什么没有你们这些疑问呢,我没听说谁家的热水器 ...

热水器里面也是堵的你有空拆个报废的就知道了

网友:
车用冷却液是好办法

网友:
我记得供暖锅炉用水会添加一种软化剂防止结垢的。

网友:
乙二醇基防冻液

网友:
这种就是空气能热水器或取暖器用的的介质。

网友:
只补水不换水,长期处于壁挂炉里的水析出沉淀物后就稳定了。

网友:
夏季有大雨的季节用大塑料盆接中段降雨的雨水储存,或者冬季刮刚降雪后的表面雪融化后沉淀一下就行,这些降水没有钙镁离子但是酸度有点,因为吸收了二氧化硫与二氧化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