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磁石电话无法让对方无法响铃,(通话正常),请大神们指教

楼主(2023-09-21):
网购了3部磁石电话,一部手摇,2部装三节1号电池的,感觉这部不一样,果然只能通话,本身响铃,无法使对方电话响铃,打开发现里面有两颗芯片,和另一部不一样,万用表测量按响铃键时,输出电压不稳定,按键一瞬间有时对方响铃一下就停了,大部分时间按铃没有反应,请论坛内各位大神指教。在此感谢。

里面长这样

里面长这样

内部电路2

内部电路2

外观和另一个一样

外观和另一个一样

网友A:
磁石电话响铃靠的是手摇发电机输出交流电压驱动对方的磁石电铃,只有双方同时手摇的才可以振铃,3节电池的话机输出电压比手摇发电机输出的电压低太多,打不响铃的,还有那个电铃需要交流才能连续打响,直流只能打一个响......

网友:
说实话,这个电话比老式磁石电话仅小轻轻便一点而已,故障率比老磁石电话高,老机几十年都难出故障。我以前有好几个老机,搬家时丢老房子里没要了。如果说要讲情怀还是老磁石电话机好,方方正正有份量,原理简单不易坏,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石电话响铃靠的是手摇发电机输出交流电压驱动对方的磁石电铃,只有双方同时手摇的才可以振铃,3节电池的 ...

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吗,“只有双方同时手摇的才可以振铃”?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
“3节电池的话机输出电压比手摇发电机输出的电压低太多,打不响铃的”,手摇电话机的电池用的是几伏的?3节电池供电并不表示振铃输出的也是3节电池的电压

网友B:
这个电话机没有磁石电话发电机,用的是电子振荡升压产生90V25HZ振铃电压,那个3DD54C就是功率管。维修重点检查这部分电路。最好先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再把2个集成块拔下清理引脚氧化的地方。

网友B:
至少要把电路板拍个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把电路板拍个照吧?

对不起,刚拍上传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刚拍上传慢了

麻烦您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要把电路板拍个照吧?

麻烦您帮忙看一下

网友C:
这不能叫磁石电话,我有全新没拆包装的

网友D:
这是电子式阵地电话,君品。磁石电话是手摇的,电铃很响。这个里面没有电铃,响的声音不一样。

网友E:
铃流是 交流90V,馈电48V或60V,摘机4-6V。
稳定的交流90V,是响铃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话机没有磁石电话发电机,用的是电子振荡升压产生90V25HZ振铃电压,那个3DD54C就是功率管。维修重点 ...

谢谢您的指导,马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石电话响铃靠的是手摇发电机输出交流电压驱动对方的磁石电铃,只有双方同时手摇的才可以振铃,3节电池的 ...

另一部三节电池的可以打响,那部里没有芯片(97年的),请问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能叫磁石电话,我有全新没拆包装的

有照片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电子式阵地电话,君品。磁石电话是手摇的,电铃很响。这个里面没有电铃,响的声音不一样。

通话正常只是无法让对方响铃,郁闷,只能接不能打。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铃流是 交流90V,馈电48V或60V,摘机4-6V。
稳定的交流90V,是响铃的基础。。。。。。。。

另一部97年没有芯片的可以让手摇的振铃,这个只能接不能打,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