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海豚迷你电动车电池改装

楼主(2023-09-21):
求助,小海豚迷你电动车电池改装.小车铅酸电池亏电不能用了,准备改成锂电池供电的,现在有两组12付的锂电池,电车是24付供电的,不知道怎么改装,求朋友们指点,改成锂电池后要用多少付的充电器。

网友:
这两组锂电池能跑1公里吗?

楼主:
我现在接的是3并7串,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接的是3并7串,这样可以吗

我的助力自行车是2并7串,充电29.4V,你这个电机功率比较大,3并7串如果不是高倍率放点电池不知道效果如何,相对原铅酸5AH,理论上续航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助力自行车是2并7串,充电29.4V,你这个电机功率比较大,3并7串如果不是高倍率放点电池不知道效果如 ...

谢谢回复

网友B:
这个我改过,可以改成4并7串,这样行程会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改过,可以改成4并7串,这样行程会大点

哦哦,谢谢

网友C:
这个需要买点焊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买点焊机吧

没有,用烙铁直接焊的

网友:
你在坛子里找那个醉清风吧,我是在他那里买的,他可按你的排列要求,焊好,打好包寄过来的,你收到后再焊保护板就好了

网友D:
烙铁功夫不错的话,还是可以的,焊点不算多,7串充电器选4.2X7,没有合适的用可调电源也可以建议电压4.1x7,没有保护板切记不要过冲,会爆炸的,亲身经历过单节18650爆炸的威力,充电器损坏过冲,1节就把客厅4分之一墙面浓黑一片,爆炸后明火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烙铁功夫不错的话,还是可以的,焊点不算多,7串充电器选4.2X7,没有合适的用可调电源也可以建议电压4.1x7 ...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
我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自己用点焊机焊接的4并7串,续航15公里左右很安逸!

网友:
如果不是大牛真不建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