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W雷达人体感应灯,修不出名堂来,想改成不感应的。

楼主(2023-09-21):
人体感应灯坏了,人来不亮,人走也不亮。
白天插电,亮一下就灭,不能感应。逐一测灯珠,都亮没问题。
初步判断是感应模块或驱动电路坏。
补焊了感应模块的三根针,问题依旧。
修不出来。。。

网友:
电容坏了

网友:
测一下微波感应板上供电是否正常,感应输出端电压是否随人体晃动而变化。

网友:
改过类似的,把雷达板子拆掉就是常亮了。

网友:
先测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再说其它

网友(2024-01-14):
感应部分坏但看不出那里坏

网友:
谁能给个电路图,让咱们学习学习?

网友:
山东坛友就卖这个模块,网上也很多,建议重点查降压电容,最好更换试试

网友:
纸上写的123456是服务电话?

网友(2024-04-15):
模块拆了   把三根针里除gnd的另外2根短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