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998短波振荡器不稳定

楼主(2023-09-21):
之前做了一个BF998的短波振荡器,当时都起振了,但是放了两天再翻出来竟然不起振了,用手摸摸就又能起振。感觉这个电路不太稳定。有没有更稳定一些的LC振荡器?工作在4M以上的,频率可以大范围调节的。

楼主:
分析了一下电路,R2提供了一个负压,实测在0.3V,这样管子电流只有0.5mA,放大倍数很小,这是不是难起振的原因呢

楼主:
这个电路低频振荡起来完全没有问题,高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了一下电路,R2提供了一个负压,实测在0.3V,这样管子电流只有0.5mA,放大倍数很小,这是不是难起振的原 ...

1k电阻改接地端到C2和震荡抽头处试试,以及减小此电阻增加Id。

网友:
电阻电容老化,测量更换为佳

网友:
这个BF998是高压管,你们偏要拿来低压使用,怪谁呢?换低压双栓场效应管吧。

网友:
把1K电阻换成2K试试,反馈线圈多加一点,让电路反馈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