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明白如何修自行车中轴!

楼主(2023-09-21):
轮盘侧轴碗儿总是松动,有杂音。紧固了又松!很是烦人。原来要先把另一侧轴碗松开后再紧固轮盘侧轴碗儿,然后再禁锢另一侧轴碗儿。不然蹬车转动曲柄很容易把轮盘侧轴碗儿顶松。原因找到了,又学一招!

补充内容 (2023-9-22 13:39):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拉马”太便宜了!4.37元。现在补内胎都5块钱了!

补充内容 (2023-9-23 18:51):
不解的是为什么外侧(轮盘侧)的中轴碗儿是反扣螺丝?蹬车时曲柄顺时针用力会不会形成一个旋松中轴碗儿的力矩?轮盘侧中轴碗没有锁紧螺丝。

网友A:
上初中就自己修自行车了

在过去的老款自行车中,只有青岛产金鹿自行车的中轴是楼主这样的。说这是德国的中轴标准。

网友:
换培林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初中就自己修自行车了

在过去的老款自行车中,只有青岛产金鹿自行车的中轴是楼主这样的。说这是 ...

青岛金鹿可是脚蹬闸呀?骑不惯要摔跤!现在这种中轴很普遍的(26车型),用专用拉马拆卸很方便。大“28”的车型(用销子和曲柄中轴连接固定越来越少了),

补充内容 (2023-9-22 13:42):
车胎气门芯嘴子都悄悄地变成美式的了。

楼主:
换车还是换轴?

补充内容 (2023-9-22 13:43):
我这个4.37的拆牙盘工具都是很大一笔投资了!

网友B:
我80买了辆美丽达斯特拉公路车,铝合金的,9kg。骑起来特别轻快,90买了一辆捷安特公路车,钢架,十多kg,比较重的感觉,
建议去废品店去买自行车,普通自行车也就是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80买了辆美丽达斯特拉公路车,铝合金的,9kg。骑起来特别轻快,90买了一辆捷安特公路车,钢架,十多kg, ...

9公斤的车?危险!!买得起车,修不起车!自己动手,其乐无穷。

网友C:
小时候我是修补自行车高手,放了学帮好多人修过车,好多技巧都忘光了,记得我当时最拿手又牛比的招数,就是人家内胎破洞太大报废了,我还能做好记号量好尺寸,直接把破处剪断一小段,然后新套上一段内胎把坏胎重新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我是修补自行车高手,放了学帮好多人修过车,好多技巧都忘光了,记得我当时最拿手又牛比的招数,就是 ...

现在很少这样接内胎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很少这样接内胎的了

后来出现的丁基胎不容易破,而且路也越来越好了,已经没有必要那样了
那时我发现,那样补的内胎,接头处因为是双层更加结实紧密,不像平常补丁式的修补处容易脱胶漏气
但是一定要量好尺寸,否则只得再从别的地方剪断重接来调整周径尺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来出现的丁基胎不容易破,而且路也越来越好了,已经没有必要那样了
那时我发现,那样补的内胎,接头处 ...

关键是套接时不能留空隙,这一步不好弄,有用圆木棍辅助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青岛金鹿可是脚蹬闸呀?骑不惯要摔跤!现在这种中轴很普遍的(26车型),用专用拉马拆卸很方便。大“28 ...

说起青岛前几天去旅游,街上没有非机动车道,很少能看见自行车,不太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起青岛前几天去旅游,街上没有非机动车道,很少能看见自行车,不太理解。

街上没有非机动车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街上没有非机动车道?

是的,道路不宽还尽是坡,不太适合自行车。

楼主(2024-04-16):
引用 网友B:
我80买了辆美丽达斯特拉公路车,铝合金的,9kg。骑起来特别轻快,90买了一辆捷安特公路车,钢架,十多kg, ...

几十元的自行车不假,可修不起车了:补内胎5元,换轴15-20,内外胎50!链条可能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