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失真仪来调试收录机FM收音

楼主(2023-09-22):
我的夏普9191收录机FM一直感觉没有调好,声音不怎么好听,最近买了一台ABO AVX-310数显失真仪接上去用信号源看,发现失真为0.8%,仔细调整T1、T2中周,把失真调到了0.2%多,戴上HD600耳机平衡感和空间感都有一些了,很好听。感觉调FM还是失真仪灵,把失真调到最低,声音肯定好听。

网友:
测试电子管收音机的失真度及调整FM中频通带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这事我已经干过了。
S曲线以及中频通带调的好的机器,失真必然也小。这个没问题。我上面帖子也证实了这个问题。当然通过失真仪做最后的微调是可以的,但是一台彻底调乱的机器,还是扫频仪来的实在。

对于AM也是,中频通带影响失真度,当然也影响高频频率上限。FM的通带,以及鉴频同样影响。这个从扫频仪也能看出来,但不及失真仪来的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调制参数要用最大频偏或者频宽,不是AM那种百分比调制深度。细看看仪器这里是哪个灯亮的。

调制度和频偏是一回事,一种东西的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30%的调制率对应的是22.5Khz的频偏,升高调制率频偏会对应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一种广播领域的专用调制监视器(TFT 844A),它把75K频偏定为100%调制,可能目的是方便不那 ...

75K是对应的100%的调制度,(100/30)*22.5=75。所以不要纠结调制度和频偏的问题。

网友:
[调中周时最佳工作点的两边失真都会变大的]

多少普及电子书说调频的高中频不会改变波形相位,故不产生失真

但,世界上凡注重讯噪比/变频失真等高级揩标的独立调谐器,都无一例外选用

LA字头的收音IC,说明这些工程师辨识力之高,是我们业余者意想不到。

内部电路完全相同的IC,有的厂家生产的IC最佳工作点两边失真都会变大

现在,在矿友手中的小数后有四位有效值的仪器终于公布了事实/数据真相。

如果当年凭空想出数学模式认为合理而写无线科普书攒一些奶粉钱的著书人还健在。

应到矿坛看看,卑微的DIY者, 有时也会向牛顿定律,能量定律,作出在崭新视野下的修改。

这的的确确是矿坛外没有的好课!

网友:
        也有一个古老指针式失真仪,不怕你笑话,不会用没用过 ,你的使用很有启发性。

网友:
失真仪很贵吧,我也想有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设备,,

  太孤陋寡闻了

网友:
道理上讲是对的。

楼主:
我觉得调S曲线有毛用,用眼也看不准S曲线是否调到位了,失真最小肯定是调到了最佳位置。

网友C:
ABO AVX-310数显失真仪,二手都过千,如果要调的机器不多,想爱不容易啊

很想知道楼主是“具体怎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O AVX-310数显失真仪,二手都过千,如果要调的机器不多,想爱不容易啊

很想知道楼主是“具体怎么 ...

哈哈,喜欢玩就不贵,我喜欢收音头和收录机,先后买了10几台不同档次的机器来体验音质水平,特别喜欢将各个波段都调到最佳,很有成就感,纯粹当爱好研究。

用目黑MSG-2161高频信号发生器调到单声道10.7M、400Hz30%调制率、99dbm,正极用一个10P的瓷片电容隔离后接到天线输入滤波器后面,负极接收音机的地,在线路输出的位置接示波器和失真仪,就可以开始调整了,先看示波器将T1T2调到波形最大位置,然后再看着失真仪细调,先调中放中周,再调监频中周,多次反复,将中周调到失真最小的位置就可以了,调中周时最佳工作点的两边失真都会变大的,之所以买这台机器是因为这台机器可以测小数点后四位的失真且测试精度高,对调整到最佳位置很是方便。调好后的9191用耳机听特别舒服,音质可以达到中档机的水平,播音员的嗓音很美很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喜欢玩就不贵,我喜欢收音头和收录机,先后买了10几台不同档次的机器来体验音质水平,特别喜欢将各 ...

一直以来,夏普整个系列立体声手提机声音都严重带灰雾状感。即使到最高型号亦一样。

这使得我向亲朋好友极力反对进货这牌子。

想不到四十年的老牌子的无法解决的死穴,竟然被一个普通矿友轻易解决!

向您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以来,夏普整个系列立体声手提机声音都严重带灰雾状感。即使到最高型号亦一样。

这使得我向亲朋好 ...

谢谢版主夸奖,给力就加个精呗,

过去我也是对夏普收录机不感冒,先后买了6060,700,575等机器,买了以后把磁带打理好了也不觉得特别好听就放在一边了,我也是对夏普的机器没有特别钟爱,反而是喜欢听那台我摩改了的三洋9930收录机,这台机器放磁带特别好听,这机换了先锋的非晶态磁头,录音效果可以跟松下的B90旗舰卡座媲美。

我过去就买了目黑的高频信号源、示波器、频率计、数字毫伏表、DDS信号源等仪器(都是比较高档的)用来打理卡座和收录机,在调试收音部分时特别是FM波段感到非常的困惑,难于调到理想位置,声音跟我手里头的爱华CR-M3、CR-M5、CR-S02、CR-S08等名机的差的十万八千里,心里总想着要把这些收录机调到极致看看会是什么样子的声音。

我家里也配了几套比较好的高档音响,像雨后和丹拿的音箱和Luxman T-530,SANSUI TU-X711,Revox B260S等收音头组成的不同系统,特别是山水的X711收音头常常周末会听一上午,感到非常的有韵味,听这些机器多了就会越发感到收录机的调频声音不堪入耳,就总想着把它们弄好听。
今年又收了三洋的9994和夏普的9191,其他部位打理的都比较满意,就是FM总感到不舒服,我琢磨了许久,本来是想买一台扫频仪来打理的,后来觉得买一台高档是音频分析仪来把失真调到最小肯定灵,这次实验的结果跟预期是相同的,非常满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夸奖,给力就加个精呗,

过去我也是对夏普收录机不感冒,先后买了6060,700,575等机 ...

还是楼主用心良苦,支持并点赞,最好能帮大家一起把失衡不在状态的机器也按质按量有偿搭理好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楼主用心良苦,支持并点赞,最好能帮大家一起把失衡不在状态的机器也按质按量有偿搭理好最好&#128076 ...

谢谢兄的抬爱,今年不行了,要是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没啥事是可以帮助一下好友打理极致的机器的,马上就要奔赴新的岗位了。

我比较较真,为了打理好机器,数据准确,自己还做了几个Excel表格来计算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的抬爱,今年不行了,要是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没啥事是可以帮助一下好友打理极致的机器的,马上就要奔 ...

必须加分,看着密密麻麻数字就觉得高大上。认真!佩服

网友F:
用得不多嫌贵的话,倒是觉得可以考虑下用声卡软失真仪代替。声卡测到0.2%应该是非常轻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得不多嫌贵的话,倒是觉得可以考虑下用声卡软失真仪代替。声卡测到0.2%应该是非常轻松的。

很有启发性

网友:
失真仪信号源很重要,普通的信号源失真就很大

网友G:
既然有失真仪,可以考虑再测试下频响。看看FM和AM一般都能达到多少的上限。这个当然和通带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有失真仪,可以考虑再测试下频响。看看FM和AM一般都能达到多少的上限。这个当然和通带有直接的关系。

我用信号源测过磁带录音的频响,在-20db信号下(相对于0UV),偏磁调好后315Hz、1KHz、8Khz还算平直,6.3Khz处有一波峰,10Khz以后衰减的很快,其他点未测,磁头是粤宝的DM62,总的来说夏普的9191录放频响不太平直,特别是6.3Khz的波峰,这恐怕是电路设计的问题造成的,也许就是这原因导致了有些人不喜欢夏普的声音。另外DM62的磁头也不算高档,很明显两个声道的偏磁电流不能调成一样,一样的话声音变化更大,也许是磁头加工精度不行导致两个声道的放音和录音的灵敏度,频率响应都不太好,不过放音影响少一些,声音放出来还是不错的,有韵味,这磁头不算太差。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夏普的喇叭明显不如三洋的好听,这从带耳机和外接音箱就能听出来差别,我拿了一对松下的C52收录机音箱接上去,声音明显就好听了。
另外一个是该机的电源部分和滤波电容可能储备不足,一个声道放音一个声道关闭,开大音量音箱声音都很通透低音也足,两个声道同时放音,普通音量声音明显糊了、浑浊,估计加大一倍的滤波电容容量可以改善。
我猜想其他的夏普机器也会有类似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喜欢玩就不贵,我喜欢收音头和收录机,先后买了10几台不同档次的机器来体验音质水平,特别喜欢将各 ...

"
用目黑MSG-2161高频信号发生器调到单声道10.7M、400Hz30%调制率、99dbm,正极用一个10P的瓷片电容隔离后接到天线输入滤波器后面,负极接收音机的地,在线路输出的位置接示波器和失真仪,就可以开始调整了,先看示波器将T1T2调到波形最大位置,然后再看着失真仪细调,先调中放中周,再调监频中周,多次反复,将中周调到失真最小的位置就可以了,调中周时最佳工作点的两边失真都会变大的,之所以买这台机器是因为这台机器可以测小数点后四位的失真且测试精度高,对调整到最佳位置很是方便。调好后的9191用耳机听特别舒服,音质可以达到中档机的水平,播音员的嗓音很美很美。
"

信发为什么放在10.7M(Hz), 为什么FM调制率是百分数? (-)99dBm还是99dBu?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用目黑MSG-2161高频信号发生器调到单声道10.7M、400Hz30%调制率、99dbm,正极用一个10P的瓷片电容隔离 ...

10.7M是调频的中频频率,通常收录机调试时都选用400Hz30%的调制率,99是dbu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7M是调频的中频频率,通常收录机调试时都选用400Hz30%的调制率,99是dbu

FM调制参数要用最大频偏或者频宽,不是AM那种百分比调制深度。细看看仪器这里是哪个灯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M调制参数要用最大频偏或者频宽,不是AM那种百分比调制深度。细看看仪器这里是哪个灯亮的。

我曾经遇到过一种广播领域的专用调制监视器(TFT 844A),它把75K频偏定为100%调制,可能目的是方便不那么专业的工作人员观察。
不过如果是使用比较正经的信号发生器和调制分析仪,AM是按调制度,FM必然是频偏

网友A:
引用 楼主:
75K是对应的100%的调制度,(100/30)*22.5=75。所以不要纠结调制度和频偏的问题。

FM调试源,为什么要设成所谓的30% 22.5kHz调制宽度,信号带宽设窄后会便于调整接收鉴频曲线吗?不是纠结什么,是搞清楚在说什么在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调S曲线有毛用,用眼也看不准S曲线是否调到位了,失真最小肯定是调到了最佳位置。

现在的收音头也不贵,进口的国产的都有,楼主如果有机会,也测它一测,对比对比,毕竟是个新的调试手段,应该玩好它...

车机的收音也不错,也是可以测试一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M调试源,为什么要设成所谓的30% 22.5kHz调制宽度,信号带宽设窄后会便于调整接收鉴频曲线吗?不是纠结 ...

要立体声完美还原,带宽好像要180KHZ,还是250K?忘了.....

听FM广播时,碰到弱台,关闭立体声就很安静,失真很小,打开立体声,立马干扰声严重,淹没在一片噪声里,失真应该很大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立体声完美还原,带宽好像要180KHZ,还是250K?忘了.....

听FM广播时,碰到弱台,关闭立体声就很安 ...

看了几个Sony指针时代的收音机维修手册【ICF-S5,ICF-SW15,ICF5900,ICF-SW22等】,FM调跟踪覆盖确实说要置信号源400Hz、FM调制参数30%(22.5kHz,对应75kHz 100%;后期只提22.5kHz不提30%了),中频调到最大响应;S曲线调整零点时信号源置单频不调制,好像一般也只给调调零点。
中频这里用失真仪确实可以直达最终效果。

IC收音机时代用上陶瓷滤波器和陶瓷鉴频,中频、鉴频基本就没调试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立体声完美还原,带宽好像要180KHZ,还是250K?忘了.....

听FM广播时,碰到弱台,关闭立体声就很安 ...

那个应该算干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几个Sony指针时代的收音机维修手册【ICF-S5,ICF-SW15,ICF5900,ICF-SW22等】,FM调跟踪覆盖确实 ...

看了几个Sony指针时代的收音机维修手册【ICF-S5,ICF-SW15,ICF5900,ICF-SW22等】,FM调跟踪覆盖确实说要置信号源400Hz、FM调制参数30%(22.5kHz,对应75kHz 100%;后期只提22.5kHz不提30%了),中频调到最大响应;S曲线调整零点时信号源置单频不调制,好像一般也只给调调零点。
中频这里用失真仪确实可以直达最终效果。

IC收音机时代用上陶瓷滤波器和陶瓷鉴频,中频、鉴频基本就没调试点了。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 ,说说我的看法:

1、在AM的调整的时候也有类似的问题。譬如测试 "不失真功率"的时候,把调制度调到60% 。
这个调制度和信号调制的时候声音信号的电平有直接的关系。这样在检波后更容易输出更强的声音信号,等同于低放的输入信号加强了,使低放更容易进入失真状态。这样便于测试出 “不失真功率”。

换个说法就是,不失真功率,是针对低放部分来说的,想办法输入一个更强的声音信号而已。如果调制度太低,这样检波后的直流电压相对就更高,AGC起控,有可能使低放无论如何也进入不到失真状态。

当然,你直接一个外接信号测试低放就行了,何必这么麻烦。

2、同样FM使用22.5k的频偏也是为了测试某个参数。FM的这个频偏,主要也是受控于声音信号的电平。(当然,同时要满足到声音的带宽,22.5的频偏,容纳400HZ是没问题的,公式我忘记了,容纳FM立体声有问题,因此立体声要求更大的频偏,具体忘记了,200K左右)

也就是说,弄个小点的信号出来,方便后面电路做测试。主要还是调正S曲线的中点,这样不受两端变形干扰。测试灵敏度的时候好像也要求22.5k,也记不清了。而调正整段S曲线的时候,还是要满幅度的,甚至要调到更大的幅度。

有些RF信号发生器,直接有一个专门的22.5k的案件的,来方便测试。

上面是我个人的见解,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收音头也不贵,进口的国产的都有,楼主如果有机会,也测它一测,对比对比,毕竟是个新的调试手段, ...

          还是收音头操作简单些,这也是一个玩法。

网友:
学习了,有买失真仪的冲动,价高了

网友:
看过很多自制电子管FM的视频,音质都有明显差别,有很好听的,有很一般的,原来和0.8---0.2失真度关系这么大呀,听功放5%的失真都不觉得有啥,看来FM的中频通道不像印象中的那么简单。

网友H:
楼主,上一下电路图、见识一下,

网友:
失真仪呢-----漏出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上一下电路图、见识一下,

夏普9191的图纸很好找啊

网友:
如果用示波器和简易测试仪能搞掂,那就更好玩了..

你这机器看起来很牛,但人手一台不容易啊...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尝试搞一下,

楼主:
昨晚测了一下9994,FM失真1.8%,仪器闪的太快,拍了一张肺片就不上传了,难怪不好听,调好了到0.5%,明显舒服多了。

网友G:
还是再好好检查下吧,失真1.8%和0.5%真心听不出来区别 ,这个不是我自己乱说的,书本上也说人耳对3%以上的失真才敏感。
失真仪,我有2台,一台HP,一台松下,玩了好几年了。

收音机更关键的是中频通带和S曲线。你用扫频仪扫过了再说。
当然扫频仪的使用要正确,很多人忽略了探头的影响,在线调的很正,一撤掉仪器就走偏了。小信号调的很正,大信号就走偏或反之。

网友:
你既然有仪器,可以比较下1.8%的时候的,各个频率下2个声道的频幅情况,还有2个声道的相移。这些数据和0.5%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哦,还有2个声道的分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再好好检查下吧,失真1.8%和0.5%真心听不出来区别 ,这个不是我自己乱说的,书本上也说人耳对3%以上的 ...

我能听出来,主要是愉悦感听的真真切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能听出来,主要是愉悦感听的真真切切

我知道,我也经历过。

我意思是说,你去看看频幅特性,2个声道的分离度,相位等这些指标。甚至监控S曲线,通带曲线。会有更多的发现。

失真小,说明调的正,这个肯定没错。 但是,主要原因不在于1.8%到0.5%的失真,这个真听不出来,或者说不会太明显,你可以找台单独的功放试试。

网友G:
调的最正的时候,高频上限也是最高的。两个声道相移,分离度都一致,这个时候你测出来失真度当然最小了。

你可以试试,高频上限从3k到5k,到10k,截然不同。2个声道播放1k的单一频率信号,相移有个10多度,声音明显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知道,我也经历过。

我意思是说,你去看看频幅特性,2个声道的分离度,相位等这些指标。甚至监控S曲 ...

我调了分离度,原来出厂时厂家肯定没认真调,两个声道都有小幅的正弦波,现在调成了一条直线了,分离度的调整不影响失真度的,失真度的值变化很小,相反监频中周的调整对失真影响很大,9994是双中周鉴频调整,按理来说失真度要比夏普9191好,实际上测出来夏普的是0.3%比9994的0.5%好,夏普的估计是亏在喇叭和调音,声音的确是三洋9994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的最正的时候,高频上限也是最高的。两个声道相移,分离度都一致,这个时候你测出来失真度当然最小了。
...

对比过相位,在400Hz和1Khz没有误差,波形在立体声信号的时候几乎是重叠的,两个声道只有少许的幅值不同,单声道的时候你看见啦,上面的那张照片波形是完全重叠的,你看不到还有一条粉色线,可以说相位失真几乎是没有的(看不出来),这台机器还是很棒很稳定的,整个通道到线路输出的位置相位失真都非常的棒。

楼主:
三洋机器就是电容有漏液的问题,现在两个主滤波电容还没换,上次拆下了主滤波电容,已经发现了有白色的漏液,这次打开准备换了它。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比过相位,在400Hz和1Khz没有误差,波形在立体声信号的时候几乎是重叠的,两个声道只有少许的幅值不同 ...

1、观察下调整鉴频的时候的频率上限,这个应该说影响最大了。

2、双声道分立度的时候,2个声道用反相的信号测试。如果还对失真度没影响的话,那只能说和仪器的分析方式有关了。有些仪器就是简单的过滤基波来进行计算的。而有些仪器则不同。

网友:
你可以试试,前端挂扫频仪,用扫频方式调正各曲线,然后扫频仪不摘下来,再去按照你现在的方法调正,然后扫频仪摘掉,你看有何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1、观察下调整鉴频的时候的频率上限,这个应该说影响最大了。

等有空再测试玩玩,哈哈。

这台机器磁带打理的不错,音质很好。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h4y1B7CC/

这台机器过去就是调频声音不太好听,现在弄好了,好开心的。

网友:
调频的技术真是复杂啊。是不是真的比现在的数字广播好听呢?现在我是用地面波接收机听广播。

网友:
听收音都用上失真仪了,真的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