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坛友们,装修时喷漆时油漆弄到窗户跟玻璃上,用什么能去掉

楼主(2023-09-22):
请教下坛友们,装修时,由于自己不在家,装修师傅刮腻子粉跟喷油漆时,窗户跟窗户玻璃没有做防保,弄的窗户跟玻璃都有油漆,很难擦掉,不知用什么清洗剂水能去掉,对固定四周玻璃上的玻璃胶没有影响。有弄过有经验的坛友,请支教,谢谢!

网友:
看多少决定。
玻璃上面很多的话直接换玻璃最省事,玻璃并不值钱。有耐心的话阳光会老化一切,漆层老化后很容易刮下来。
最有效的直接办法就是搞清楚油漆是什么基质(直接问刷漆的更简单)买相应的稀释剂擦掉就是了

网友A:
玻璃上的可以用刮刀刮下来,窗框上的,楼下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上的可以用刮刀刮下来,窗框上的,楼下高手解答

你好!我用刀片刮,效果不理想,而且很费劲

网友:
试试橡胶水

楼主:
好的,谢谢!橡胶水跟香蕉水有什么区别,如果弄到四周固定玻璃的玻璃胶有没有腐蚀性影响.

网友:
用甲醇蘸布应该可以擦掉。

网友B:
某宝,搜乳胶漆清洁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刀片刮,效果不理想,而且很费劲

有脱漆剂,但是,我不知道这货会不会对铝合金表面涂层和氧化层有没有腐蚀性,需要先在不显眼位置实验后才能使用。

网友:
先了解下是什么种类的漆,再用相应的稀释剂擦。

网友C:
应该是用天那水,不过也会影响边沿的玻璃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用天那水,不过也会影响边沿的玻璃胶

是的,怕有的化学清洗剂对固定的玻璃胶有腐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乳胶漆清洁剂

好的,乳胶漆清洁剂对固定玻璃胶有没有腐蚀

网友D:
玻璃上的就刀片, 框上的湿抹布擦

网友:
前面装刀片的小铲子

网友E:
如果是墙面喷的乳胶漆,只需要先用湿度大些的抹布把窗框上面的漆打湿,过一会儿再用湿抹布一擦就掉了。千万别用香蕉水和稀释剂等油漆溶剂,会搞花窗框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玻璃上的就刀片, 框上的湿抹布擦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墙面喷的乳胶漆,只需要先用湿度大些的抹布把窗框上面的漆打湿,过一会儿再用湿抹布一擦就掉了。千万 ...

好的,谢谢坛友的提醒。

网友F:
香蕉水,油漆店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香蕉水,油漆店有售。

好的,香蕉水跟天那水是不是一个品种,对玻璃胶有没有影响

网友:
好多化学溶剂都管制,买不到的,建议装饰城油漆柜台买小听装稀释剂,涂玻璃上,用裁纸刀片轻刮。
以上解答只限于玻璃,塑钢窗户。如果其它材质窗户,不行,至于墙面,还是乳胶漆再覆盖一层。就窗户框子麻烦

网友:
有专门的清洁喷剂,好像也不贵,喷上去用布擦掉就好。

网友G:
叫保赐利柏油清洁剂,450ML的1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叫保赐利柏油清洁剂,450ML的10元左右。

好的,朋友有使用过吧,对玻璃跟四周固定玻璃胶有没有影响

网友G:
用过,新的油漆肯定能擦掉,只要不一直泡着,对玻璃胶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过,新的油漆肯定能擦掉,只要不一直泡着,对玻璃胶应该影响不大。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找的什么装修师傅?刷漆时在玻璃,窗框贴一条报纸就解决问题了,扣装修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香蕉水跟天那水是不是一个品种,对玻璃胶有没有影响

天那水是欧美等国通用的稀释剂英文「tinner」音译,香蕉水是因为其主要成份乙酸酯和少量芳香烃混合后挥发气味像是成熟的香蕉而已(乙酸丁酯和二甲苯、乙酸异戊酯两种配方都有此特征香味,高度易燃),它们是同一种产品就像有些地方叫馒头有些地方叫馍只是称谓有变化,南方工业区叫天那水居多,我们北方这里去五金店都是叫香蕉水的

网友:
先喷无水酒精后用塑料袋贴上,几个小时后用亚克力板刮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