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大学实验调lc振荡器的经历

楼主(2023-09-22):
楼主20界的学生,去年刚做高频实验。高频这个课实验一共四个,第二个就是调LC振荡器。
我们用的那个振荡器是电容反馈的,用过这个电路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电路特别不好起振。当时我们是按照学号计算频率,计算出来结果比较低的同学就很幸运,因为低频容易起振,而算出5M甚至6M的就得鼓捣半天。楼主的频率是2.4M,加上我又对电路比较熟悉,调了几下就出来了。而好多同学不熟悉电路连工作点都不会调。
现在想想其实完全可以用双管振荡器来做实验,双管振荡器更稳定也更好起振。我们那个电路模块用的色环电感损耗大,换成中周会不会好一些。
我翻翻相册看看能不能找到当年的图片了。

楼主:
这个是选频放大器

楼主:
选频放大器

网友A:
现在学模电的,很少了吧?
当年我读书的学校,现在这些专业都取消了。

网友:
学生主要是没有经验,多训练下就好了。  电容三点式也算是经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学模电的,很少了吧?
当年我读书的学校,现在这些专业都取消了。

别的不知道,网络工程的基础课《电路与电子学》
上:电路原理
        主要是KVL、KCL,数学表达(比如引入矢量、复数,重新表述交流信号等),阻容感元件的阻抗表述,电路响应、瞬态分析等。
下:模拟电路
        主要是PN结特性、单、双极晶体管;求解放大电路,[乘除加减、对数积分等]的电路形式,差动放大,极点,负/反馈,通频带,滤波器等。

基础课不可能取消。

网友:
现在工具发达,直接用软件计算,LC震荡电路弄多了,试验的时候大概就会知道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的不知道,网络工程的基础课《电路与电子学》
上:电路原理
        主要是KVL、KCL,数学表达(比如引 ...

哦!是的,现在网络工程,计算机专业,还是很热门的,我以为你们主要以脉冲数字电路为主要的基础,模拟电路只会一笔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学模电的,很少了吧?
当年我读书的学校,现在这些专业都取消了。

我们学三门,模电数电高频

网友:
手工调,调到海枯石烂去

拆个电阻,接个电源就要忙个几分钟,再加开关忘开,接触不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有

网友:
高频电子电路最核心的电路就是振荡器,即,变压器耦合反馈式、电感三点式、电容三点式、RC振荡器、晶体振荡器。特别是正弦波振荡器,应用最为广泛,音视频信号的运载工具(电磁波)。要学好该门课程,首先要学好数学知识,因为其很多的公式都需要用数学知识去推导,尤其是向量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