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文件管理工具,文件列表状态

楼主(2023-09-22):
这个是系统的事。你以某种形式打开后,系统会记忆下来,也就是记住用户习惯。只要不重装系统,这种记忆始终存在。

网友:
看看这里的设置?

网友:
尝试理解下1L描述:

a. Windows 有某功能;
b. 第三方软件实现不了上述功能;
c. 怎么办?

这就看不懂了,为什么不用 Windows?

网友:
经常需要不同的列表方式,好像不要软件吧?文件夹内空白处,点鼠标右键,出来下拉菜单,第一个就是查看(超大图标、大图标、中等。。。。)要哪个点哪个。第二个就是排序方式(按名称、修改日期、大小、类型。。。。。)很方便。几乎天天用,貌似win自带的,和其它软件无关?
想把这个功能复制到自编的应用上估计有难度,太繁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恰恰是不想改变列表方式,不愿操作这个。

Q-Dir、XYplorer、……     是无法记住状态。

窃以为这个功能对于我来说蛮好的。而且每次改变以后,仅仅对目前所在的这层目录中的单个文件有作用,而且不作用于该目录下面文件夹的文件,对于我这个眼神不好的“魏淑芬”来说,找文件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