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推挽的这个LC振荡器太好起振了

楼主(2023-09-22):
以前做振荡器,要么就是波形太差根本没法看,要么就是反馈不足无法起振。偶然在论坛上翻出这个双管电路,一接就起振了,但是波形有点差,于是把电阻改小到100K,减弱放大倍数,波形好很多。难怪MC1648也用差分对管放大,实在是太方便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波形还是有点丑,原电路应该是产生方波的,不过这么点元件效果这么好也不错。

网友:
看过中学科技无线电遥控发射电路类似

网友:
这个是高频信号发生器的基本单元。

楼主:
实物图在此

网友:
实践出真知!!顶

网友:
这个电路的初衷是产生方波的。

网友:
双管RC多谐振中两个三极管原理和LZ这个电路两个三极管的原理是完全不同的。

LZ这个电路中,两个三极管的解法形成一个负阻元件,将LC谐振电路并联或者串联在负阻元件,就能补充LC谐振消耗的能量,远远不断地振荡。
同样原理还有个用两只互补三极管接成类似可控硅电路形成的负阻电路,接上LC就能振荡,有人就利用这个振荡电路做ESR的振荡输出(其幅度天生小于0.7V),
单结管也是负阻元件,并上LC很容易振。隧道二极管也是,三极管的雪崩击穿区域也是。
负阻元件的特征是VI特征曲线中有一端区间是负电阻的。

找到一个负阻振荡电路的说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7536613

楼主:
尝试让振荡器振到高频,我使用NXO200磁芯,绕几圈,然后配33p的电容,集电极电阻5k,得到的波形已经不是正弦波了。看来这个电路还是有很多改进空间。不过作为一个简易振荡器这个电路调试难度真的太低了,波形差就增大电阻不起振就减小电阻。

网友:
加电容反馈振荡信号更强。

网友:
例如下面帖子的ESR表,也是用负阻原理做的LC振荡,也是非常容易震荡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38905

网友:
怎么搞成方波呢

网友:
把3.3k电阻换成恒流源,效果更好。

网友:
试了容易起振,但是频率也容易漂移,

网友:
这种电路不用LC,只用一个电阻都能起振。可以用来做镍镉电池放电防记忆效应。

网友(2024-01-20):
其实简单、好用的正弦波振荡器、我感觉还是相移式、或文氏桥电路似乎更简单、波形也更容易做好。你试试。

网友:
信号发生器里常用这个电路,失真能做到小于百分之4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