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PR-611袖珍收音机电池盖问题

楼主(2023-09-22):
飞达PR-611袖珍收音机,还有很多类似机器,电池盖都很难打开,几乎都被翘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打开?

楼主:
是这个样的,很多

网友:
改锂电一步到位

网友:
把盖子上的卡扣锉掉一点

网友A:
盖子上的三角箭头符号表示平推打开,为什么要撬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子上的三角箭头符号表示平推打开,为什么要撬开呢?

平推打不开,在某鱼上可以发现,绝大部分都是被翘坏

网友(2023-12-14):
确实不好打开,每次都是把整个后盖揭开换电池。

网友:
用硬币锉出一个专用工具

网友:
飞达611收音机我有2台,都是这个样子,电池盖不好开,所以每次装卸电池都是打开后盖的。

网友:
既然设计是平推的可能是模具精度不够,自己修理一下。

网友:
这是引进技术仿制AIWA的,国产塑封管放大倍数普遍低,还改进了工艺,日方技术文件还有错误,谈判后日方承认,不论原装还是仿制,当时都流行过。塑料件仿制有不足,原装件好些。

网友:
塑料扣件精度不好,导致后盖不好打开。将后盖扣紧的爪子用锉刀倒一下直角,再锉低一点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不按照规矩来,硬撬,自然这样了。自上而下,轻按,没见过卡得太死打不开的。

网友:
用一枚硬币一别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