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台仿古木箱收音机,说明书线路图

楼主(2023-09-22):
各位大师, 如图的收音机是别人送的。 外接电源插座内部损害,不能用外接电源。 用3节7号电池可以正常使用。
2个液晶屏幕应该一个是显示时间,还有一个显示温度湿度。不是调台的信息。
音量旋钮比较奇葩, 是反的,顺时针音量小, 逆时针音量大。
有两个波段, AM, FM。都能正常收台。

但是屏幕没显示,不知道是不是内部单独供电的。  哪位大佬手上有说明书或者线路图可以共享一下?

正面图

正面图

背面图

背面图

调谐旋钮细部图。

调谐旋钮细部图。

网友(2023-10-23):
带数码显示,复什么古呢

网友(2023-09-22):
拆开来查找问题吧 这种收音机大概率不会公开图纸……………

网友:
几年前X宝很火的库存外贸数字收音机  价格60多 当电子表卖的

网友:
一看就是山上的

网友:
仿流金岁月。

楼主:
昨天没拆开,  今天仔细研究了下终于把它给拆开了, 原来四个脚垫那里把前后面板都固定住了.
温度湿度 和时间用纽扣电池单独供电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  时间和闹钟还可以控制收音机启动和关闭时间. 可以睡觉前听, 也可以当闹钟用.

拆开的面板1

拆开的面板1

拆开的面板2

拆开的面板2

内部电路板

内部电路板

内部电路板2, 外接电源不工作是这个二极管有问题, 红箭头来自于外接电源, 蓝箭头来自于电池

内部电路板2, 外接电源不工作是这个二极管有问题, 红箭头来自于外接电源, 蓝箭头来自于电池

最后装好的样子, 外观还是不错的, :)

最后装好的样子, 外观还是不错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没拆开,  今天仔细研究了下终于把它给拆开了, 原来四个脚垫那里把前后面板都固定住了.
温度湿度 和时 ...

没有湿度吧,看显示有月日,星期,温度,时间。湿度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湿度吧,看显示有月日,星期,温度,时间。湿度没看到

嗯嗯, 装好发现没湿度显示, 忘记改了。

网友B:
有显示就好看多了,现在还是纽扣电池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显示就好看多了,现在还是纽扣电池供电吗?

手上没有纽扣电池, 暂时用电池供电里面找了1.5V 给显示屏供电.  但是不能接外接电源, 一接电池供电就断了.

网友(2023-10-24):
中波磁棒也太磕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