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F84-1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23-09-22):
朋友拿来一块MF84-1万用表,上海求精的,做工和精度还行。但是其中一个档位BV(220V~)不知如何使用,从原理图上也没看出名堂来。特来请教大家看看如何使用或者有什么特别用途?

网友A(2024-04-21):
引用 网友B:
哦,附件大概是一个稳压电源吧?

这个BV是晶体管击穿电压(BVceo),附件是个插座,见:
MF84-1 & 视在功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2023-09-22):
看电路图好像是用220V做电源进行耐压测试的

楼主:
MF84万用表也有这个BV功能。

网友C(2024-04-20):
到底这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到底这是什么功能啊?

这个有一个附件的。测三极管耐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一个附件的。测三极管耐压。

哦,附件大概是一个稳压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V是晶体管击穿电压(BVceo),附件是个插座,见:
MF84-1 & 视在功率
http://www.crystalradio. ...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