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机理胜过一个元件

楼主(2023-09-22):
几年前搜过,三磁头拆机的都要几百元一个。然而一种机理胜过一个元件,在我研究教学录音机后,瞬间对三磁头失去兴趣。

各位坛友如果发现我买三磁头,欢迎骂我。当然,我如果以白菜价买三磁头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音磁头工作缝隙大,线圈阻抗小,放音磁头工作缝隙小,线圈阻抗大,所以录放一体的磁头只能中折。
具体表 ...

只透露一点,我用二磁头教学录音机录音,一切参数调好后,又得重新录一次,因为此前已经录好的一小段音频,是在各参数没有调好的情况下录的,效果不好。

三磁头也跳不过这一步,我没说错吧?

网友A:
录音磁头工作缝隙大,线圈阻抗小,放音磁头工作缝隙小,线圈阻抗大,所以录放一体的磁头只能中折。
具体表现就是三磁头对1类磁带录音可以录到3db电平不失真,而录放一体磁头最大也就录到0db,甚至更小一些。对2类磁带和4类磁带三磁头表现更好,而录放一体磁头往往力不从心,无法发挥这类磁带的优秀性质。

我也是看过李传钟老师的《录放磁头的原理与应用》后,瞬间对折腾录放一体磁头没有了兴趣,转身到了三磁头。 333ESG ,555ESG, Z7100,Z9100海淘了好几台,可以说这些三磁头机器经过简单打理后(清洁换皮带)录音效果比正版磁带都要好。

我就想问,你有什么机理可以对1类磁带录音到3db电平不失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录音磁头工作缝隙大,线圈阻抗小,放音磁头工作缝隙小,线圈阻抗大,所以录放一体的磁头只能中折。
具体表 ...

专业知识的普及,学习了。也想淘个三磁头机机来玩玩。贴子里的型号怎么海淘呢?从未海淘过不懂咋操作

网友C:
建议楼主多看看李传忠老师的文章,对磁性记录工作原理理解再加深一步,磁带磁头的饱和记录磁平,最大记录磁平,工作磁平,录放音磁头的材料构造特性和性能要求是不一样的,二楼的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普通录音机正常录音磁平只敢在-20db,稍微好点的也只能在-10db,三磁头录音座在0db磁平下都有普通机在-20db录音磁平下的带宽,铬带录到+3~+5db都是小菜一碟,普通录音机在这种磁平下工作录音放大器磁头早就饱和了,实际听感就是已经失去了录音的意义,啥也听不出来,嘶哑含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专业知识的普及,学习了。也想淘个三磁头机机来玩玩。贴子里的型号怎么海淘呢?从未海淘过不懂咋操作

我是在乐淘上拍的,就是雅虎日本代拍,乐淘手续费比较贵,好处是简单。
SONY TC-K555ESG 拍下大概约和RMB 1200-1500左右,超过1500的我没加价了,另外一个问题是运费非常贵,SONY TC-K555ESG这种体积,加强包装后,日本内运费大概200,日本到国内走EMS大概1300左右运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被海关扣税,大概关税220定额。 所以像TC-K555ESG国内4000内能买到价格不算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多看看李传忠老师的文章,对磁性记录工作原理理解再加深一步,磁带磁头的饱和记录磁平,最大记录磁 ...

看什么文章?连李传忠这个名字我都几乎没有听说过~也可能在群里听说过。

学习当然是重要的,然而创新才能炫酷。打个比方,学习好比走路,创新好比跑酷。一个人会走路,没人会关注,但一个人会跑酷,可以让人另眼相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透露一点,我用二磁头教学录音机录音,一切参数调好后,又得重新录一次,因为此前已经录好的一小段音频 ...

你说的这个是录音 CALibration 磁带,这个是新磁带录音前必须做的事情。你说的机理不能一次性透露完吗?磁带都是淘汰的技术了,也就我们这些老年人玩玩。就算是能代替三磁头,又能产生多大经济效益,这么保密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乐淘上拍的,就是雅虎日本代拍,乐淘手续费比较贵,好处是简单。
SONY TC-K555ESG 拍下大概约和RM ...

海淘运费的确贵了些,看来我是玩不起了。谢谢您的介绍。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什么文章?连李传忠这个名字我都几乎没有听说过~也可能在群里听说过。

学习当然是重要的,然而创新 ...

问题是路都走不稳就想跑酷,是不是不切实际啊??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知识储备不够,有时候会力不从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路都走不稳就想跑酷,是不是不切实际啊??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知识储备不够,有时候会力 ...

谁说走不稳?我06年就研制过分立元件导频制调频立体声编码器了大学(当然还没完全成功,只能点亮收音机立体声指示灯,而没有立体声效果),你研制过吗?而那时,我的参考资料少得可怜,只有《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600问》。

就说我现在的公司,他们不会招个年轻点的吗?不会招个大学生吗?而是招岁数大,学历低的我。因为一般大学生只会学习,不懂创新。而我既学习,也懂得创新。

一个人只会学习的话,正应了那句话,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网友:
三磁头你尽管去买 没人会骂你 大家都饿着肚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