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之心】7233/6C19超低内阻三极管初体验

楼主(2023-09-23):
【赤子之心】7233超低内阻三极管初体验

前段时间玩了7233超低内阻三极管,一直没有整理发布,今天就做个专题【超低内阻三极管初体验】。

一、超低内阻三极管概述
我们把2A3、300B这些叫做低内阻三极管,一般内阻800欧左右,做单端非常合适,线性好阻尼好声音好,胆界公认无需多言。关键低内阻三极管对输出变压器的要求不高,用平价元器件也可以得到不错的声音。(我们的镇群之宝6GF7、6EM7系列tT复合管内的功率管同样内阻800欧左右,所以虽然是冷门小管,却很容易做出好听的声音。)

而【超低内阻三极管】是指6080/6AS(/国产同类型号6N5P/13P)等内阻比300B还小的管子,一般在200~300欧左右。这类管子一般都是设计用于稳压电路的电源调整管,典型的特性是大电流、高跨导、低内阻。这种特性出来的声音特点:快速有力直接,低音力度好、人声特别亲和、高音不亮眼但是圆润通透。

我这里把有代表性的几种【超低内阻三极管】汇集做了个表格:

附:6C19的老贴见:        【东风五号】试玩国产三极管6C19,十块钱的神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13552

网友:
我发现,低内阻三极管的灯丝电流都很大,一般都大于1A

楼主:
二、几种超低内阻三极管参数和曲线对比
1.6N5P,国产管永远是性价比最高的,跨导和内阻参数都差一些,不能苛求。主要缺点是普遍反映内部两只管子一致性不太好。

楼主:
2. 6080/6AS7,内阻280跨导7~8,曲线也不错。大家可以用6N5P/6N13P来代6080/6AS7,特性相差不大,毕竟进口管价格要贵好几倍。(不知道为啥6080和EL504这俩系列在欧美比较流行,大概是有几款名机采用的缘故,价格不低)。

楼主:
3. 6336/6528是6080的改进型号,耐压、最大电流、屏耗都有明显提高,相应的内阻更低。这里还有个重要提升就是跨导大幅度提高,以缓解大电流低内阻导致的驱动困难问题。不过这几种较后期的型号存量不多,价格较高而且很难买到。

楼主:
4.比较特殊的是苏联6C33C,大概是超低内阻电子管的极致了(估计是试图用电子管达到晶体管性能的产物),是最适合做OTL胆机的,价格也不是很贵。不过苏联管最头疼的是资料难找,找到了也看不懂。

楼主:
我现在只玩小管,所以我们重点看小九脚的7233和6C19
5. 超低内阻的7233,除了6C33外,基本是内阻最低的了,跨导17.5,特性曲线非常漂亮。
最重要的,从参数和曲线来看,它在较高电压应用时性能明显优于6080/6AS7/6N5P/6C19 ,这就可以采用较为通用的电源和输出变压器,不需要专门定制,非常贴心。

楼主:
6.去年的帖子已经详细介绍了6C19,这里我们把它和7233对比一下:
在跨导和内阻方面,6C19不如7233,不过特性也很不错,优于6N5P。
屏耗方面6C19的11瓦完胜7233的8瓦,不过两者屏极面积和玻泡大小基本一样,这决定了实际最大屏耗也应该基本一样。

楼主:
三、7233初体验
1.封装:我们可以把7233和6C19看作对标管,但两者不能直接代换,需要交换八九脚。我后来是在板上做成跳线以实现兼容。

2.极限参数

3.实物和内部结构
可以看出,7233结构和6C19基本相似,注意看下图,内部还有两个翅形散热器,所以我直接把屏耗用到11瓦。(试过屏耗用到15瓦未红屏,再大没有试了)
(有一部分打惠普标HP,大家别奇怪,惠普公司成立后做的第一个主打产品就是信号发生器,也是老牌电子产品公司了。不过管子上有注明是GE生产)

4.从参数和曲线上看,7233有个重要优点:高压区域优于6C19和其他同类管。这决定了我们能否很方便地玩它。
上次做6C19我就说过,6C19的声音很好,缺点是工作条件不能拉到6p1,需要专门定做电源牛和输出牛,非常糟心。实作高压拉到280v时,国产6C19大信号时音质明显劣化,最大输出功率也没有达到预期。(用苏联制6C19略有改善。)
而7233则可以用280v电源、3k输出牛,这点差异就是生和死的差距。

网友:
少了EC360,所以不是电流小,就是灯丝大。

网友:
高压区线性不错,可以利用区间大多了

楼主:
四、7233单端实作
1.电路:
原则上低内阻三极管宜采用低压大电流低负载模式,不过廉价冷门管不值得专门去定制变压器,所以我都是按照高压280v、负载3k5来预设工作点,不能适应这个工作条件的管子都被我弃用了。
迷你开关电源有+-10%的可调范围,上面图中是初步测试高压用270v,后续调试最终实际高压用到295v。

2.焊板

3.开声

本机声音快速有力、中频醇厚、高音柔顺(不如多极管亮丽),此处略去一万字,听感十分舒适。

楼主:
五、补充
1.输出功率实测
当高压为295v时屏耗11.6瓦,实测输出功率3.1瓦(未削波),
当高压为280v时屏耗10.5瓦,实测输出功率2.6瓦(未削波),
当高压为270v时屏耗9.5瓦,实测输出功率2.25瓦(未削波),
考虑到变压器80%~90%的效率,上述实测与规划工作点时的估算也基本符合,主要是输出变压器阻抗3k5还是大了,如果用2k~3k的输出牛并调至合适的工作点,输出还能大一些。

2.功率管阴极电阻静耗有3~4瓦,发热十分严重,需要用十瓦或者两个五瓦并联,用二十瓦更好。管子和管座发热也比常见小管大不少,机壳底板盖板最好多一些通风散热孔。

3.如果觉得进口管贵的话,可以用6C19代替玩。
注意一:两种管子89脚互换,板上通过跳线兼容。
注意二:6C19的高压区线性不太好,用上面的工作点声音稍大就变粗,需要降低高压、调整工作点,用1k~1k5的输出牛,应该也可以得到近四瓦的输出和较好的听感。可是电源和输出牛都要定制的话,这就不如7233经济了。
注意三:从去年的二十只国产6C19来看,参数偏离比较大,需要挑选。用苏联6C19感觉好些,不过我买的五只里面有两只有问题的,郁闷了。

楼主:
六、【超低内阻三极管】7233的玩法
1.常规单端:见上文。
2.并联OTL:存目,尽管这是超低内阻三极管最激动人心的玩法,不过目前没有做大机器的意向。
3.OTL耳放:SEPP、SRPP、以及更多好玩的方案。
4.OCL功放:与石机电路结合,会有无限可能。
5.做推动管,推805之类的:线性和驱动能力虽然比不上用2A3、300B,但是相差也不远了,比多极管三结还是强很多的。
6.做稳压电源:此类管的老本行,用来做电源调整管,做胆稳压电源,这个肯定没毛病。其实胆机用上稳压电源后性能是可以提高很多的,以往稳压电源一般用在前级,7233额定输出电流150ma完全可以给后级做稳压。
千般变化万种风情,只为博君一回眸。

大象
2023/8/18

网友:
低内阻管,我觉得还是EC360好,某些方面来说比2A3还要好点,更不用说6080/6C19/6N5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