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URNS-3296电位器是不是假的?

楼主(2023-09-23):
如图电路中使用了BOURNS-3296电位器10K的,发现校准后随着季节的变化,特别是冬季和夏季,原本校零过的似乎又会偏了,特别是TP4处,查来查去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怀疑是不是这个BOURNS-3296电位器10K的买到假货了不成?

网友:
电位器的温度系数要做比较低,比电阻难. 温漂25ppm的贴片电阻在立创可能是几毛钱,电位器要做到25ppm可能是几十倍的价. 可以考虑用: ---R1---低阻电位器---R2, R1,R2,由实验决定,DIY可能容易,批量生产对运放的一致性要求高. 电位器低阻,降低它在这里的占比.

网友:
怀疑它就在调好后取下,用固定电阻代替,再看还会不会偏

网友:
测试精密的参数前先要把表伺候好,

网友:
俺手里只有一只卧式的3362,保真!虽然不是和楼主的型号不同,但可以通过字体等特征以及做工等细节比对一下作为参考。

网友A:
    BOURNS 3296 标注的温度系数是±100ppm/℃。
下面这个是台湾产的。

网友:
如果是低频信号,可以考虑斩波运放.

网友:
电位器,要看用法,一般分比例的比较稳定,调阻值的,建议大电阻串小值电位器
你这个,更可能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2023-11-08):
引用 网友A:
BOURNS 3296 标注的温度系数是±100ppm/℃。
下面这个是台湾产的。

虽然100ppm的温度系数不低,但楼主用在调零电路,那么本质上要考虑的不是电阻绝对值的温度系数,而是抽头比例的温度系数,工艺良好的电位器,后者一般要比前者低出一个数量级。

所以我觉得楼主这个应该是买到假货了,而且是不合格的山寨货,BOURNS假的特别多。以前给学校做东西的时候,也用这种多圈电位器调零,用的还是国产的,也没出现漂这么厉害的。

网友B:
这种要买必须买台湾产的,价格在3块钱左右。其它国产的都是假货,价格在两毛多三毛的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要买必须买台湾产的,价格在3块钱左右。其它国产的都是假货,价格在两毛多三毛的大把。

这种台湾产的有什么区别?不知道原装的和假冒的具体如何区分,现在太乱了,东西搜的头大

网友:
看了樓主的電路,用的可調電阻其實無論真假,都只反映了電路設計的問題,因爲可調範圍大了些,導致調節元件本身的溫度係數容易產生影響。

這種調節電路比較完善的設計,是在可調電阻兩端各串聯一個特定阻值的固定電阻,充分減小可調範圍。固定電阻的阻值,由被調元件的最大漂移範圍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台湾产的有什么区别?不知道原装的和假冒的具体如何区分,现在太乱了,东西搜的头大

中间有TAIWAN字样,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台湾产的有什么区别?不知道原装的和假冒的具体如何区分,现在太乱了,东西搜的头大

去嘉立创平台上买,不会有假货的。三块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