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音响发烧论坛关于焊锡与音色高论,哑然!

楼主(2023-09-23):
某音响发烧论坛关于焊锡与音色高论,貌似科学,但是充斥伪科学,看后不禁哑然!

“1、国产艺扬牌含铅锡:
中频表现是所有对比中显得最为饱满的,且不失通透,但高频及锐度不足,导致人声缺乏感情,声音有些模糊,声音不是很结实,总体显得比较平庸。
国产强力牌含铅锡:
声音表现大体上与艺扬相近,但声音鲜活度与其相比要略好一些。
2、美国KESTER(黄盒0.4美国原产)含铅锡:
声音形体比较瘦小,不够丰润,但密度感很好,高频充足,分析力及锐度都很充足,对于喜欢人声的同学来说,可能会觉得声音有些发干,而对于喜欢提琴擦弦声者(松香味),却会有很不错的感觉。
3、美国KESTER(新加坡产)2%含银锡:
平衡度、密度感、高频份量与美国KESTER 0.4黄盒相近,虽然声音仍然不属于丰润型的,但已经没有发干的感觉,鲜活度相对更好一些,速度感强烈,整体给人一种比较夸张的感觉,与上述第一、二种焊锡的声音表现形成比较强烈的对比。
4、德国ELSOLD含铅锡:
声音比较丰润,通透,中性,细节丰富,高频份量不是很足,但不会有暗淡的感觉,声音质感展示非常充份,人声表现很好,展示磁性的喉音是拿手好戏,声音相位相对他家的银锡来说偏低一些,鲜活度比其它比对的含铅锡要好很多。
5、德国ELSOLD5%含银锡:
声音表现与德国ELSOLD含铅锡相近,但高频及鲜活度更好,声音相位也提高了,声音比美国KESTER新加坡2%银锡及日本千柱3%银锡要柔和一些,细腻顺滑,是高级系统比较理想的焊锡。
6、惠州出产的日本千柱品牌ESC含银铜锡:声音质感不够明晰,高频及声音锐度不足,声音有过份结实的感觉,两端延伸不佳。我将其与美国KESTER黄盒0.4搭配使用,用四股KESTER黄盒0.4及一股惠州ESC银铜锡绞合使用,两者效果得到中和,高频及声音锐度声有所提高,总体趋向平衡、中性。
7、日本千柱3%含银锡:
除了声音形体略显瘦小之外,其它方面都值得称赞,分析力特别好,层次感及声音锐度让人印象深刻,声音质感可说是银光闪闪,相当有光泽,而低频更为出色,是我用过的焊锡中低频质感最为清晰的,对于低频发蒙的系统改善明显,在所有对比的焊锡中,是鼓声最为清晰的焊锡,细节也非常丰富,弱小声部也能交代得相当清楚,对场面比较庞大的重播,其表现力无出其右者,几乎所有声部都能清晰呈现,相信对低端元件有明显提升作用。
日本almt含铅锡:
中性,声音中规中纪,有一定的分析力及层次感,通透度与丰润度不及德国ELSOLD含铅锡,低频也较为结实,高频与含银锡相比略显不足。
8、澳洲EICHMANN含银5.2%焊锡:
声音效果令人十分欣慰,全频带相对平衡,中频质感非常好,饱满而不失通透,能够很真实、细致的展现细节,声音柔和而自然,泛音及细节丰富,整体中性略偏温暧,表现上不愠不火,人声真实而略带艳丽色彩,属于非常动人而又耐听的风格。”

网友A:
都发烧了就不能用正常思维去看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发烧了就不能用正常思维去看待

呵呵,有道理v

网友B:
有理有据,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不知用三星堆出土的铜做线材有何表现,挺期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理有据,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不知用三星堆出土的铜做线材有何表现,挺期待的。

一定是古色古香

网友:
谓之:玄学!

网友:
伪专家的“高论“。一笑而过

网友:
昨天听说音响功放的保险管是有方向的,安装反了对声音影响极大。

网友:
大家都知道水电,火电,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声音不同,能不能区分天然气发电和煤炭发电的声音呢,长江水的三峡和湄公河澜沧江等水电站的音色受到水质影响有多大?有一说一,希望大家理性讨论,不要谈技术,不要谈公式。要是真的懂电子,也不会有脑残发烧了。

网友:
这个不能多说  , 就我当前卖的元件来讲 ,只要 你不说肯定有区别  ,以前吧就经常这样搞 , 把一些卖完的元件盒子 ,收集起来 ,装上别的元件 ,电阻电容什么的, 我主要是卖电阻 , 三极管 ,   国产的多  ,当然这别的元件也是国产的 ,    不少人回去  , 发现用这些元件就比普通的声音要好的多 ,焊锡丝也是一样的  ,换个标签 ,  我目的不是说多卖钱 , 顾客抱怨说焊锡不好有2个原因, 一是真的不好 ,   另一原因是品牌不好 ,真的不好有2个情况 , 一是焊锡铅太多 ,   不行 ,  另一个是没铅  , 也是焊不动 ,  我一般用正经厂家的焊锡, 当然是63的 ,   贴一些进口品牌的标签  ,什么有铅  无铅 ,  含铜  银什么的 , 都给怼上 ,   ,这样就保证了他们的普通烙铁能焊的动了, 效果也好 ,  声音你猜,  比国产的什么垃圾自然好的多 ,   我也是笑而不语 , 起码 我是好卖了 ,这是我的销售经验   ,希望能起到扔砖引玉的效果

网友:
智商税而已,因为已高烧不退...

网友:
这精神科医生会理解和沟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烧的不轻,估计超过42度了。

这个算轻的了。君不见人家通过音质能分辨用的是水电、风电、煤电,其中甚至还能听出水电来自哪个水系,以及水质的好坏来。

网友:
这些大侠们很多连欧姆定律都搞不清楚,扯起这些不着调的玩意儿浑身是劲,根本没有丝路,,,
摩机时怎么电阻烫的厉害,还冒烟呢,原来一点计算都没做,

网友:
懂的人自然会懂,初学者看到,估计有人会当真。不过好焊锡也是不错,就是比较浪费银子。

网友D:
  这是一种信仰,无法用正常人的逻辑去解释。村里一个小伙用2千块钱买了4只日本产100uF电解电容器,拿来我这里用LCR电桥测量参数,损耗值比同容量同耐压的普通电解电容器要低,相当于固态电容器,但也不至于每只500块钱。

网友:
我只是能区分聚丙烯电容以及涤纶电容的音色。

网友:
没有条件测试,但80年代末测试TDA2030与TDA2030A真的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理有据,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不知用三星堆出土的铜做线材有何表现,挺期待的。

这个值得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种信仰,无法用正常人的逻辑去解释。村里一个小伙用2千块钱买了4只日本产100uF电解电容器,拿来我 ...

烧的就是 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理有据,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不知用三星堆出土的铜做线材有何表现,挺期待的。

  三星堆出土的铜器熔解后拉成铜丝做成音响信号线,适合听古乐器演奏的音乐,发烧友听着听着,可以感知到“历史的天空”(毛阿敏),听到古战场的鼓角铮鸣,看到刀光剑影和一个个士兵鲜活的面容。不过这样的信号线制作出来,也是天价。

网友:
一般来说,所有的电子元件都可以等效成一个电感,电阻,电容组合体,就是感抗,阻抗,以及容抗。其中随着频率不断上升,感抗增加,容抗减小,元件都会趋向电感类型。高频时,电容,导线都要当作电感算。而电容型会导致电流相位超前,电感类型会导致电流相位滞后。具体可以用复数中的虚数代表感抗容抗,实数代表电阻,三角函数就是相位差。一般只有搞电力相关的才有设备测电流相位。以前我公司买了一个日本货,一点小碗口大小黄色圆环,就要两万多。可以测相位。但是家用一般条件没法测,只能凭感觉。严格来说,国内一线大牌的做工用料,完全超过一般人的需求了。大牌子不行的 你用进口的也不会好哪里去,至于瞎猫碰上死耗子时觉得进口好,其实是可以检测出来好在哪里,一般还是直接基础理论不过关。我就在此给江海电容打广告,你们哪个敢说不够用?国内恶劣工况下变频器大多都用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