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造德生PL450的接收性能

楼主(2023-09-23):
手上有台德生的PL450,调频接收能力很差,在室内天线全部拉出也几乎收不到台,室外也要拉出天线才行。对比9700DX,还有DSP的,哪怕是杂牌收音机都比它强。可是喜欢PL450的外形,有没有高人能在不外加天线的基础上改造其调频接收性能呢。

网友:
应该是机子的性能,不在状态。
机子用的FM接收用的好像是,TA7358+8132,按道理说,灵敏度不应该低。
说明书标称的FM,S/N=30dB时,灵敏度是3uv,也是比较高的。

应该考虑一下,机子的中频是否失谐,预中放,及10.7m的中频滤波器是否损坏,等等问题。

楼主:
感谢上面两位回复,我这个收音机买的二手的。网上说这机调频接收差,实际真的是很差很差,中波和短波都正常,室内调频要接上外接软天线才正常,杂牌的在室内不用拉天线都可以收台的。另外此机到我手的时候耳机接口接触不良自己拆开换了一个,里面很新净,没有拆修过的痕迹。由于只是业余爱好者,希望能找到一种简单实用的办法改善接收性能。

楼主:
喜欢此机的原因主要是此机配上SONY的808耳机低音澎湃,声音好听,和SONY84有的比,我手上另外几个小机外接耳机输出都不行。

网友A:
德生PL450,我喜欢的机型之一,调频波段是弱了一些,但是没那么不堪,调频比9700超级短波王好些,比9700DX弱些。楼主的PL450可能是有故障了,顺带说一下,机身飞梭下面有只旋钮是FM调谐,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生PL450,我喜欢的机型之一,调频波段是弱了一些,但是没那么不堪,调频比9700超级短波王好些,比9700DX ...

感谢回复,是有个调灵敏度的钮,但是要收到信号的前提下再拨弄下能稍微提高信号强度。此机拿到室外拉开天线是正常的。就是室内比所有我手上的收音机接收都差。

楼主:
附上爱机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是有个调灵敏度的钮,但是要收到信号的前提下再拨弄下能稍微提高信号强度。此机拿到室外拉开天 ...

这个旋钮我很少去拨弄,停留在信号最大化,太弱的电台信号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黄昏的时候,试一下短波,6~8MHz的电台,这个时候大多数短波电台都集中在这里,如果都收不到可能就是天线部分接触不良,天线孔插几次看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就要拆机了,看是不是天线的弹片接触不良,如果不是,就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的孔插几次看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就要拆机了,看是不是天线的弹片接触不良,如果不是,就复杂了。

可以排除天线接触不良,也怀疑过我还特意从主板上焊了一条跳线到天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下面你看看应该用两个小小的玻璃封装二极管1N4148做保护的,这个要是击穿了接受效果真心不好,小心拆下 ...

感谢回复,已经拆开了,在哪个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右下角的应该是天线焊点,你就顺着这个线路在另外一个面找找,很直观的,连个二极管反向并联的,拆开 ...

感谢,我试试。如果是击穿了没有替换的元件可不可以直接拆掉连起来呢

楼主:
天线背后是这样子,没从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修很麻烦,要再脱光一些,

找到两个类似你说的二极管,万用表试了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天线相连的两根二极管才要检查,其他的就不要了。按道理讲7358+8132的收音机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德生 ...

是的,我手上有德生的9700DX,R1100,PL330,pl600,性能都好,唯独这个450,之前看过网上说此机调频差,没想到这么差。也有可能真的是硬件固障。奈何手艺不精,没办法把它修复好。哪天扎眼了就给下任爱好者吧。

网友A:
试下远近程开关吧,也可能是这个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远近程开关吧,也可能是这个开关接触不良。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这机拿到室外正常接收再拨这个开关有明显效果差异的。

网友:
直接返厂维修德生收音机的售后服务是很好的,我经常这样干

网友:
我有PL450和PL350各2台,调频灵敏度跟PL550,PL600比差一大节。
刚开始还以为是个体差异,遂又各买了第二台  才发现 就是这样的,,,

网友(2024-11-23):
之前买过一个汉荣达757,和我的另外几个机器相比调频比较差,最近也买了PL450,调频确实也差,和汉荣达757相当,听一些弱台只能放到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