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走线走出玄学了

楼主(2023-09-23):
做个超外差收音机,上学期做的,断断续续搞了几个月,刚做的时候没考虑后续的元件安排。结果最后发现中频滤波器根本不起作用,本振不起振信号都能过去。本地强台能过去就算了弱台也能蒙混过关。后来把线剪断信号还有。看来是天线离TA7642太近,寄生电容把信号送到ta7642那里了。现在只好找个新电路板重新焊接了,这下我把混频级紧紧靠在天线回路旁边,缩短天线调谐回路,看看能不能改善一下。

楼主:
中频滤波器换成中周也不行

网友:
中间加个铜片,接地,屏蔽下。465的中频吗? 按说没那么厉害啊。FM 的10.7 ,倒是有可能。

楼主:
改了一下走线

楼主:
没太大用,现在的情况是,用手摸一下三极管马上就能听到电台声,说明还是有天线信号直接到了后级。会不会是强台太强了中周衰减后仍然有一部分到了后级?

网友:
用手摸一下就有电台声,这再正常不过,7642内部是多级放大,增益非常高。以前我搭过一个带不调谐高放的收音机,即使人为让高放停止工作,手不碰变频级调到强信号处仍然可能听到电台声,手碰变频管或者高放管集电极,电台声还会加强。要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高放和变频做进一个屏蔽盒,把中放和检波做进一个屏蔽盒,但那样做造价就高了,对于AM收音机来说也不大必要,缩短高放、变频级元器件引脚长度,并尽量缩短高放与变频之间、变频与中频滤波器之间的连接线长度,完全可以让干扰减轻到不影响收听。

网友:
双栅管的G1G2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A:
LTM455滤波器输入输出阻抗都是2K左右,输出端对地接个2K电阻,104电容接后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M455滤波器输入输出阻抗都是2K左右,输出端对地接个2K电阻,104电容接后面试试。

有道理,我试一试

网友B:
你这是超外差、直放一勺烩!
变频级用电阻做负载,是铁笊篱不漏汤
弱弱地问一下为什么不用中周选频,要知道中频信号要比弱电台信号更弱,电阻负载没有选频作用,后面的中频滤波器只能过滤弱信号,而电台信号和本振信号,相对于中频信号要强百倍,不会被完全滤除,送到7642仍然是大杂烩,没有选频效果。
中周选频,尤其是强度差别特别大的信号,不是陶瓷滤波器能取代的。

网友:
选频放大,或选频->放大->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超外差、直放一勺烩!
变频级用电阻做负载,是铁笊篱不漏汤
弱弱地问一下为什么不用中周选频, ...

用中周了也一样,主要是TA7642太灵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