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管的工作状态

楼主(2023-09-23):
111210224211d85d572cbfbcfa -

电子管其实和晶体管亦一样有着相同的工作状态,
在一定程度上好多人还是搞不明白。
下面我就结合一些资料把胆机功放的几种工作方式简单介绍如下:
我们习惯上根据放大电路中三极管在输入正弦信号的一个周期内的导通情况,可将放大电路分为下列三种工作状态:

(1)甲类放大
甲类(也称A类,class A)——在正弦信号的整个周期内管子均处于导通状态(即管子的导通角=360°)
在输入正弦信号的一个周期内,都有电流流过三极管,这种工作方式通常称为甲类放大。
 (2)甲乙类放大
甲乙类(也称AB类,class AB)——在正弦信号的多半个周期内管子处于导通状态(即管子的导通角在180°~360°之间,或者表示成180°<导通角<360°);
在输入正弦信号的一个周期内,有半个周期以上,三极管的iC > 0 ,称为甲乙类放大。此时功率管的导电角q 满足:p < q < 2p 。
(3)乙类放大
乙类(也称B类,class B)——在正弦信号的半个周期内管子处于导通状态,另半个周期处于截止状态(即管子的导通角=180°)

在输入正弦信号的一个周期内,只有半个周期,三极管的iC > 0 ,称为乙类放大。其典型工作状态如图1所示,此时功率管的导电角q = p 。
(4)丙类
(也称C类,class C)——在正弦信号的少半个周期内管子处于导通状态,(即管子的导通角<180°);

(5)  上面是电路工作状态的基本定义,换言之电路的工作类型或工作状态的判断标准是管子的导通角,而不是有否栅流,
在电子管电路中,管子导通时有栅流出现就是2类,管子导通时没有栅流就是1类。

(6)  如何提高电路效率
在甲类放大电路中,为使信号不失真,需设置合适的静态工作点,保证在输入正弦信号的一个周期内,
都有电流流过三极管。因此当有信号输入时,电源供给的功率一部分转化为有用的输出功率,
另一部分则消耗在管子(和电阻)上,并转化为热量的形式耗散出去,称为管耗。
而在没有信号输入时,这些功率全部消耗在管子(和电阻)上。
甲类放大电路的效率是较低的,可以证明,即使在理想情况下,甲类放大电路的效率最高也只能达到50%。
显然,若能减少管耗,就可以提高效率。
静态电流是造成管耗的主要因素,因此如果把静态工作点Q 向下移动,
使信号等于零时电源输出的功率也等于零(或很小),信号增大时电源供给的功率也随之增大,
这样电源供给功率及管耗都随着输出功率的大小而变,也就改变了甲类放大时效率低的状况。
实现上述设想的电路有乙类和甲乙类放大。
乙类和甲乙类放大主要用于功率放大电路中。
虽然减小了静态功耗,提高了效率,但都出现了严重的波形失真,
因此,既要保持静态时管耗小,又要使失真不太严重,这就需要在电路结构上采取措施。
(7)总结
在应用中上面每一种工作状态都有单端和推挽电路,
只不过B类和C类的单端电路是不能用来做音频放大的,
在音频放大电路中我们只能见到A类单端、A类推挽、B类推挽、AB类推挽四种电路形式。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A2类电路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和实际意义可言,
所以A2类只在理论上存在,历史上是没有设计师真正设计过A2类电路的,
在一般的资料文献中A类均指A1类;
B类电路追求的就是高效率、大功率,失真、频响等高保真方面的要求肯定放在次要的考虑位置,
所以B类电路基本都是以B2电路的形式存在,
B1类几乎没有人使用,因此很多手册、技术资料中都以B类来称呼B2类(或者说技术资料中常见的B类,从理论角度严谨地讲应该是B2类)
C类只用于振荡、发射电路的功率放大而根本不用于音频放大。

网友A:
纯A类,是指栅压是一直是负的,最大不超过0.
A2类,是可以正偏置的A类,就是利用了栅压为正的部分。栅压为正,输入阻抗下降,需要电流驱动,所谓的右特性管子的单端,都是A2类的。

网友A:
有的话不能乱说。
811,805,833单端,基本都是A2类。211单端,纯A类只有12W左右的功率,用上A2类,最大接近30W。

网友B:
“甲类,,,,因此如果把静态工作点Q 向下移动,
使信号等于零时电源输出的功率也等于零(或很小),信号增大时电源供给的功率也随之增大,
这样电源供给功率及管耗都随着输出功率的大小而变,也就改变了甲类放大时效率低的状况。”

补充:
甲类中单端甲类有一个最佳负载范围问题,屏流变化(小信号--大信号)时可能有的时候不在最佳(失真相对较低)点,如果不计较这一点,则可以采用自动浮动的工作点(与晶体管滑动甲类原理相似);
由于推挽没有明显的最佳负载区域,所以把推挽设置在甲乙类与纯甲类之间并进行浮动(滑动),则可以避免单端最佳工作点的问题。
不管单端还是推挽,甲类工作点既可以自动浮动(滑动),也可以人工调节。

网友:
在音频放大电路中我们只能见到A类单端、A类推挽、B类推挽、AB类推挽四种电路形式。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A2类电路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和实际意义可言,
所以A2类只在理论上存在,历史上是没有设计师真正设计过A2类电路的,

什么样的专家会说出这样的话?

网友C:
现在技术和器件的发展,使A2类的实现没有什么难度。历史上确实有难度,但不代表今天也有难度。我电脑旁边接的就是A2类6N7P并管单端,天天听。只有不懂的人才会死守教条,不思进取。

网友D:
我寻思,乙类放大怎么这么像推挽啊?上下半周衔接的交越失真,前后极相互影响的交互失真,看不出来的相位失真…。甲类除了耗电发热功率小,基本上其它问题都不大。是低成本最优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话不能乱说。
811,805,833单端,基本都是A2类。211单端,纯A类只有12W左右的功率,用上A2类,最大接 ...

真正意义的各类放大器,关注点的确定,你有百分之百的界定。学术问题是大家共同学习和探讨。没有针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甲类,,,,因此如果把静态工作点Q 向下移动,
使信号等于零时电源输出的功率也等于零(或很小),信号 ...

谢谢共同探讨。这就是模仿和自己抄刀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技术和器件的发展,使A2类的实现没有什么难度。历史上确实有难度,但不代表今天也有难度。我电脑旁边接 ...

帖子是15年前写的,我不知道你的年龄在那个年代,是什么状况,你的机器代表什么。你又是如何确定工作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寻思,乙类放大怎么这么像推挽啊?上下半周衔接的交越失真,前后极相互影响的交互失真,看不出来的相位失 ...

同意朋友的观点。实际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A:
自己的头像就是833单端,典型的A2类单端。

视而不见吗?请问是什么学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头像就是833单端,典型的A2类单端。

视而不见吗?请问是什么学术问题?

对不起朋友不要激动,这个帖子是15年前写的,没有更改和更新,基于个中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自己的头像就是A2类单端,然后自己否认有A2类。

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A2类只在理论上存在,历史上是没有设计师真正设计过A2类电路的,
在一般的资料文献中A类均指A1类;

网友A:
15年前没有805,811,833的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A类,是指栅压是一直是负的,最大不超过0.
A2类,是可以正偏置的A类,就是利用了栅压为正的部分。栅压为 ...

同意朋友的观点,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年前没有805,811,833的胆机?

有这个管子就有,就是说不要咬文嚼字。指出错误就是改正的前提。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