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650电池改装问题

楼主(2023-09-23):
拆了一个新的电钻电池,里面有18650电池10节。突发奇想想改到一个收音机的外接电源,大概思路是10节电池串成12V,再加调压。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给其充电,还有输出可调,能调成3~V即可。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楼主:
又或者10节电池全部串联,3.7V左右用调压模块来实现电压可调?但怎么保证安全快速充电呢?

网友A:
3节串联差不多就12V了,用不了10节这么多。
串联提高供电电压,然后再降压供电,太麻烦了,单节3.7V直接供电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节串联差不多就12V了,用不了10节这么多。
串联提高供电电压,然后再降压供电,太麻烦了,单节3.7V直接 ...

我想改成大容量的电源,能调3V-9V给不同收音机供电,同时可以自由充电

网友B:
用9节,三串三并,LM317调压,充电就用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9节,三串三并,LM317调压,充电就用12V电源。

充电需要加电池保护板吗?还是直接用12V电源充电。

楼主:
想改成类似手机充电宝的电源,但手机充电宝有电流检测,收音机类的小电流会自己停止输出。

网友C:
现在18650白菜价

你组合后是几伏?

限制停充电压和电流直接用普通电源充, 充满会自停的。

收音机这么耗电?
要10节

12V调到3V用
太费电了

如能放里面,1至2节就很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18650白菜价

你组合后是几伏?

今年才突然喜欢上这些老收音机的。手里的收音机大部分是买的二手的,想着有个大容量的外接电源就不用来回拆电池了。纯属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用也可以不加保护板,3串直接用一种12.6V充电器就可以了。
建议你直接买些18650电池盒,单独电池 ...

感谢回复,这个考虑过,我特意买了20多个不同的电源插头,自己搞了一个小调压电源。玩老收单机只是看着它们能用,不一定真正有心去听。有这个想法是想搞个大容量的移动电源。可以玩很久很久不用充电那种。还有不想来回拆收音机的电池把玩不同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搞几个不同的电池组就够了,不要想太多啦。做成通用的反而麻烦。
我手头的收音机也是很多款,常用的也 ...

你说的有道理。用外接电池的电源还有个好处就是不影响接收。因为有些机器外接适配器的时候不能同时收听,有干扰。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发言,学到点新知识了。